請問 Windows 10 如何像 Win7 一樣可以顯示縮圖的功能?

楼主(2017-05-06):
大家好:

在用 Windows 7 時若滑鼠移到工作列上如箭頭所指的圖示上,
會在應用程式上方出現縮圖如下截圖所示,
並在右上角的紅框處出現叉叉可方便關閉,
但是在 Windows 10 中卻沒有這個功能,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開啟出現縮圖以方便關閉圖示的功能?
謝謝。

网友:
我用Windows 10,滑鼠移到工作列的圖示時,會有縮圖出現,再將滑鼠移至縮圖內,就會出現叉叉。

网友:
重新選擇怖景即可!

楼主:
能否截圖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截圖說明一下?謝謝。

試試吧!

楼主:
謝謝截圖說明,不過我嘗試過換了 Windows 背景還是沒用,呵呵。
可能必須要設定登錄檔吧,可是找不到這方面的資訊。

网友:
請問會不會是win10 aero的特效沒開,Win10我不熟,但在Win7時,常常系統裝完時Aero是自動關的,驅動完顯卡通常就會自動啟動,而啟動後,就會有版主你要的效果,不知是不是Win10也是要開啟aero

楼主(2017-06-10):
謝謝樓上的回覆,不過那個圖是 WIN7 的視覺效果選項,下圖是 WIN10 的,和 WIN7 相比缺少「啟用桌面轉譯緩衝處理」一項,不知道是否是這樣所以沒辦法像 WIN7 一樣有橫扁的縮小視窗可以關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的回覆,不過那個圖是 WIN7 的視覺效果選項,下圖是 WIN10 的,和 WIN7 相比缺少「啟用桌面轉譯緩 ...

滑鼠點工作列上,按右鍵>內容
工作列選項功能表中找 "工作列按鈕"選項
選取 "一律合併,隱藏標籤",然後套用

楼主:
Win10 的位置和 Win7 不一樣如下所示,選擇合併工作列按鈕還是一樣,謝謝。

楼主:
謝謝整理連結,我也去微軟中心問了,他們說目前 WIN10 做不到,可能要等更新了。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 ... ction=14972392865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整理連結,我也去微軟中心問了,他們說目前 WIN10 做不到,可能要等更新了。

https://answers.microso ...

12樓即是您要的"答案"

可以改成功啊
連結內容,您看都沒看喔

補充內容 (2017-6-13 03:20 PM):
第三 & 第四連結方法
反向操作就是正解

動用regedit 篡改算hack行為
不小心會癱瘓OS系統
危卵當然不能告知讓大家隨便亂改影響OS穩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樓即是您要的"答案"

可以改成功啊

不,其實最詭異的是

微軟中心回答是,沒關閉的選項 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其實最詭異的是

微軟中心回答是,沒關閉的選項 這...

動用regedit 篡改算hack行為
不小心會癱瘓OS系統
危卵當然不能告知讓大家隨便亂改影響OS穩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樓即是您要的"答案"

可以改成功啊

其實那幾個連結的方法試過的結果是
1跟2,這種修改ExtendedUIHoverTime值9000,其實就是延時顯示縮圖
再加上NumThumbnails Dword值0,縮圖數量0?
結果就是,不顯示縮圖了,但是也沒跳出win7舊樣式的預覽

3跟4嘛,就,WIN10家用版的沒有GPEDIT.MSC可以用
可以用的是pro版,所以啦.

用gpedit.msc改的效果是甚麼,手邊沒機子可以試,所以不予置評.

某方面來說,確實樓主問的問題目前看來是無解,如果他的系統是家用版

楼主:
樓上說的沒錯,我在登錄表內創建 ExtendedUIHoverTime 後,
發現這個 DWORD 值只是把游標停留在圖示上產生縮圖的時間從原本的立即,
延長到 16 進制的 9000,時間很長感覺起來不會產生縮圖而已。

我在微軟中心發問的,最後一樓他們的回答也是無解,
看來只有等新版的 WIN10 看看會不會恢復 win7 舊樣式的預覽。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 ... ction=149723928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