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Na-v130vbs洗衣機.

楼主(2017-05-06):
1.按"電源"啟動",轉盤會先左右轉動......然後就沒有動靜了,也不會進水。
2.單獨"脫水"排水閥會動作......然後也沒有後續動作了(隱約還有微微,噠噠噠的連續聲音)
都沒有顯示故障碼,燈號也都沒問題,請問是哪裡出問題了,該從哪著手。謝謝!

网友:
主旨:請補上故障原因,
我猜主機板故障.

网友:
主機板故障.

网友A:
你的安全開關(SF)壞了

网友:
變頻機版壞了...

网友B:
2013年製,這台算很新,主機板應該沒這麼快壞,
應該是進水磁閥掛了,
先拆開洗衣機進水的那塊小飾板,檢查進水磁閥是否正常?

网友:
若保固內請找原廠處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3年製,這台算很新,主機板應該沒這麼快壞,
應該是進水磁閥掛了,
先拆開洗衣機進水的那塊小飾板,檢查進水 ...

樓主有說:2.單獨"脫水"排水閥會動作......然後也沒有後續動作了
進水磁閥掛掉機會很少

网友C:
手動加水測試,水加半桶,用少量洗衣,能運轉,故障就是給水閥

网友:
進水閥要壞 沒這麼容易啊><

网友D:
peter5438大的意見
參考看看,
一般可能是前蓋板的安全開關故障,
無法進行下一個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ter5438大的意見
參考看看,
一般可能是前蓋板的安全開關故障,

感謝各位指教,就先從前蓋板的安全開關著手。結果再向大家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全開關(SF)壞了

打開會有警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動加水測試,水加半桶,用少量洗衣,能運轉,故障就是給水閥

經測試手動加水,不管水位調低或調高,放到滿水位就開始洗衣動作。
手邊剛好還有一台國際變頻,稍舊型的洗衣機(沒故障),它們的水位開關是一樣的,就給他換過去試試,
結果還是一樣.....

吹氣也沒用

吹氣也沒用

网友:
看錯,自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測試手動加水,不管水位調低或調高,放到滿水位就開始洗衣動作。
手邊剛好還有一台國際變頻,稍舊型的 ...

手動加水後會動作,為何不試著檢查進水磁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動加水後會動作,為何不試著檢查進水磁閥?

三個進水閥

三個都有過電

三個都有過電

网友B:
三個都有通電,應該是代表主板沒問題,
給水閥本體有問題 !

网友E:
樓主要不要試試對調電磁閥或是訊號電源測試看看

网友:
個人之前是換主機板才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要不要試試對調電磁閥或是訊號電源測試看看

您是說插聘對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個都有通電,應該是代表主板沒問題,
給水閥本體有問題 !

打開電源,還沒啟動就有110V ,是對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開電源,還沒啟動就有110V ,是對的嗎?

有供電應是正常滴
等洗衣程序設定好按開始鍵
主板才會供斷電給進水閥有進水斷水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供電應是正常滴
等洗衣程序設定好按開始鍵
主板才會供斷電給進水閥有進水斷水動作

按啟動之後,三個還是都有電源110V。

网友:
這樣量不準~
建議接上燈泡或者其它負載~
再測量~

看情況應該是機板問題~

楼主:
接燈泡不會亮.

楼主:
大家都說機版問題,是這一塊嗎

网友F:
peter 都說了  安全開關---- 線路圖SF---   就是前按鍵主板上的磁簧開關   把她短路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ter 都說了  安全開關---- 線路圖SF---   就是前按鍵主板上的磁簧開關   把她短路試一下 ...

SF是這個

開該有警示音 嗶嗶嗶

開該有警示音  嗶嗶嗶

网友:
看到別人的開箱文,有保固耶~馬達5年保固+4年全機保固,參考一下~我家T家變頻窗型冷氣的機板,三年故障一次~好像都是三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說機版問題,是這一塊嗎

這塊正是变頻驅動版,前面那一塊才是電腦控制版,換掉應該該就會完修。

网友:
短路測試看看~
有的洗衣機這個開關有問題~
會不進水~

楼主:
蓋板的安全開關SF故障
跑完全程了,單獨脫水也OK
謝謝大家的指導

短路

短路

給水了

給水了

拆下來,拿另一個比對,卡榫斷了。

拆下來,拿另一個比對,卡榫斷了。

网友G:
你的案例有點奇怪?    一般都會有錯誤碼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案例有點奇怪?    一般都會有錯誤碼顯示

是啊應該會有故障碼,再給他多跑幾回看看。

楼主:
為什麼我之前手動放水會啟動?還只有滿水位才動,低水位卻不動??
跟安全開關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我之前手動放水會啟動?還只有滿水位才動,低水位卻不動??
跟安全開關有關係??

可能是洗衣機設定在滿水位上,
需滿水位才會動作.

還好不是主機板故障,
不然需要花更大co co.

网友:
引用 楼主:
蓋板的安全開關SF故障
跑完全程了,單獨脫水也OK
謝謝大家的指導

恭喜完修!看來5#前輩推斷的是正確的,真是神人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蓋板的安全開關SF故障
跑完全程了,單獨脫水也OK
謝謝大家的指導

為何卡榫會斷你想過嗎 ?

注意脫水時會不會震動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為何卡榫會斷你想過嗎 ?

注意脫水時會不會震動大

出事以前有拆洗內槽,是我太粗魯了。

网友:
國際牌變頻洗衣機
有些系列的機種進水會比較較慢唷~
我常常遇到過 有些等2分鐘 有些等快4分鐘
有些是偵測完之後會進水由管子到下半部
到稍微有一點的水量
才會直接從進水閥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