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G4時速表指針故障

楼主(2017-05-06):
時速表的指針有時會動有時亂停在不固定的位置,里程碼表正常計數。

請問該如何檢修?拆修時有甚麼該特別注意的嗎?

指針不歸零,甚至會跑到最右端停著不動

指針不歸零,甚至會跑到最右端停著不動

网友A:
先確定碼表線好的..... 斷了也可能這樣狀況發生

网友B:
前輪碼表線斷了.
要拆到前輪煞車.

网友:
先確認里程計運轉就動作,馬錶線是OK,時速感應線圈異常了(掛了或異物)
馬錶大多是封裝(耗材)只有換新的。

网友:
碼錶座鬆了,要拆,要找東西黏

网友:
依描述里程碼表正常計數 . 指針亂停在不固定的位置 . 判斷是表頭壞了 . 碼表線正常
但還是從簡單的先檢查
1.前輪固定碼表線那顆十字螺絲拔掉 . 退出碼表線 . 檢查齒輪
2.用小一字拉出碼表線芯檢查 . 看是不是有斷
都ok . . . . . . . .那就表頭了
3個方法
1.買2手直接整组換最快
2.如有備料或其他光陽車種碼表 . 可以看一下固定腳位 . 單換壞的時速部分
   但就算同車種也遇過也遇過無法替換 . 就必須整個時速表交換
3.時速表组分解.清理重新上阻尼脂 (時速表與里程表是可以分開的)

選2或3的方法碼表蓋先別蓋 . 指針也別一次插到底 . 輕輕插住 . 在用GPS來校正時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碼表線好的..... 斷了也可能這樣狀況發生

計數器正常,碼表線應該是好的,如果斷了不可能完全正常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輪碼表線斷了.
要拆到前輪煞車.

計數器正常,碼表線應該是好的,如果斷了不可能完全正常轉動。

网友:
里程表也是由碼表線帶動 所以里程表正常->碼表線&齒輪正常
傳統機械式儀表的指針是由磁力帶動,並靠游絲彈簧歸回原位
我猜測樓主的故障點是
1. 指針裂掉,與指針的軸失去連動
2. 游絲彈簧斷了 -> 這只好換新的了

网友:
應該是 游絲卡圈  還是得拆看看才知道

換新的應該2000左右 (上次我買好像1870一顆)

网友C:
光陽G3,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陽G3,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嗎

還沒拆,假日在找時間拆看看。如果不能簡易修復,更換表頭的話,可能會找殺肉場看看。
自己推測可能是指針座可能裂了鬆脫,希望還能補救黏上。

网友D:
小弟亂拆的經驗,樓主您如果有機會殺肉,可以量一下指針軸心跟里程表的尺寸跟相對位置
這個東西需要相當精密度,車廠應該是向協力廠商進貨而非自行生產,也就是內部核心雖然是不同車型有可能相同

网友A:
老實說 機車的指針拆過就不準了 機車回收場應該價格落在三百
可以拆開給各位會員看看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 機車的指針拆過就不準了 機車回收場應該價格落在三百
可以拆開給各位會員看看內部 ...

這麼說來我應該直接往殺肉場去找整個表頭更換嗎?是不是整組連油表,轉速表全部一起,殺回來整個頭換掉?
否則自行拆解>>就算能黏回去,也只是讓指針象徵性的轉動。
里程表正常指針不轉動,個人倒不是非常在意,主要還是不想超速被照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亂拆的經驗,樓主您如果有機會殺肉,可以量一下指針軸心跟里程表的尺寸跟相對位置
這個東西需要相當精 ...

車廠很多零件都是協力廠商生產。
不同型號的機車,確實有些共用相同的零件,只是我不知道G4化油器這款共用的零件有哪些車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麼說來我應該直接往殺肉場去找整個表頭更換嗎?是不是整組連油表,轉速表全部一起,殺回來整個頭換掉?

沒錯 整顆表也才那個價錢(都一起的) 如果自己修復光是調整就會讓你不要不要的
我有玩過 過度接近GPS可能被拍風險 誤差太大還要自行頭腦轉換
沒拆過的應該或誤差10%起跳

网友E:
我的才剛換不久~我跟你發生一樣的問題 !時速的線圈亂掉,會轉但是是亂轉,一個雨刷的概念...
不過現在改液晶錶了 ! 有時間又可以記里程數(自己買零件更換,兩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整顆表也才那個價錢(都一起的) 如果自己修復光是調整就會讓你不要不要的
我有玩過 過度接近GPS可能 ...

還是找時間去殺肉場看看能不能找到適合的。我只知道買同型號Gˋ4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不同車款,是一樣的組件。

是不是組裝上去之前,我還要先調教里程表?需要用電鑽快轉是嗎?還有沒有其他小技巧更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才剛換不久~我跟你發生一樣的問題 !時速的線圈亂掉,會轉但是是亂轉,一個雨刷的概念...
不過現在改液 ...

改液晶的還要改動其它的,我是沒那個需求。不論新車舊車在我手上第一次碰上這樣的情形。

网友:
G4是一部好車,花點錢買個新表 這是值得的

人家都說G4機油吃很兇 要是拆過他的人 應該就不會這樣說

這車設計得還不錯 維一缺點就是燈光暗了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找時間去殺肉場看看能不能找到適合的。我只知道買同型號Gˋ4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不同車款,是一樣的 ...

不用特意調里程表 電鑽的轉速可能高達時速300多公里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