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厨房洗菜盆用可旋转水龙头的拆解问题

楼主(2017-05-07):
  不怕大家笑话,自己拆的东西至今也蛮多了,可是最近遇到个拆解难题。
  在网上能获取的结构信息真不多,想来想去还是在论坛里求助于各位达人为好!
  是这样的,小弟最近发现厨房间的洗菜盆水龙头(可旋转的)如下边图1绿圈部分常常渗出黑色的水来,可能是里边缺少润滑的原因,或者说里边的O型圈出现了磨损吧。因此,想把它拆开检查一番。
  遗憾的是,小弟想按图中黄色箭头旋转自认为可拆卸的金属圈时,发现怎么也没动静,而金属圈表面却被残忍地“啃”出了凹痕……因为小弟认为,这部分的结构形式理应是像图2中的那样。
  我想求助的是:我的拆卸方法正确吗?如果不正确,恳请各位大大支招!小弟先谢过各位!!!

图1

厨房洗菜盆可旋转水龙头拆解问题

厨房洗菜盆可旋转水龙头拆解问题

图2

网友A:
http://www.lolat.com.tw/zh/blog- ... 2015-09-10-14-39-40
不知是否一樣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lolat.com.tw/zh/blog-service-case/595-2015-09-10-14-39-40

不知是否一樣提供你參考 ...

谢谢大大指点!
但我的不是这个结构。看来还是要依照图中黄色箭头所指慢慢拆。因为金属表面太过光滑,管钳无法着力。这大概是重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指点!
但我的不是这个结构。看来还是要依照图中黄色箭头所指慢慢拆。因为金属表面太过光滑,管 ...

网友:
图2 白色環 有缺口的原因...
是因為固定用螺絲位置就在那裏
你找找白色環其外圍裝飾管  對應位置是否有個 小孔

接下來需要 看清楚 小孔內是 何種螺絲
大部分是 用六角板手 即可處理

网友:
小孔內一般都是止付螺絲、可能是內六角或一字頭、鬆開後、就可以拆下右下方的軸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指点!
但我的不是这个结构。看来还是要依照图中黄色箭头所指慢慢拆。因为金属表面太过光滑,管 ...

拍幾張前後左右的照片,
大家可以幫忙找答案,
我常拆水龍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指点。刚才晚饭前小弟总算把它搞定!之前拆的方法并没有错,关键是那个金属圈的确是因为锈蚀而变得很难拆!在金属圈上绕上橡胶带后,增加管钳咬合阻力,但还是很难!过程中手指还差点挂彩!搞不懂,为何厂家不把这个可拆金属部件做成螺母形状,方便拆卸工具卡住?
  现在上几个图让大家今后参考:

  的确,“O”型橡胶防漏圈磨损了!就产生了黑色橡胶屑,随漏水渗出。最后一张图中的中间带“O”圈的部分是关键组件!本来要更换“O”圈的,但手边不可能正好有此型号,另外还要解决转动阻滞感,想找不影响食用的润滑剂。后来想想,还是索性把这“关键组件”用四氟乙烯带整体包裹了!这样一来,防漏解决了,润滑也解决了(四氟乙烯有润滑性),又不影响食用,一举两得,完美!!!
  此外,安装时还把有螺纹的地方都绕上点四氟乙烯生料带,这样下次拆解时,不会因为锈蚀咬合而难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指点。刚才晚饭前小弟总算把它搞定!之前拆的方法并没有错,关键是那个金属圈的确是因 ...

可是生鏽的水喝的安心嗎?
不懂的是關於用於食用的設備,
怎會用會生鏽的材質呢?
還是貴地水質的關係.

水垢也是卡住的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生鏽的水喝的安心嗎?
不懂的是關於用於食用的設備,
怎會用會生鏽的材質呢?

回Sandy319大,如今这边的水质算是比之前好的。
不知您这边水管是否是使用了镀锌碳钢管?
我们这里虽然现在在老管改造,但是还有很多水管还是钢质,有锈迹是肯定的。没办法,加装净水器感觉用着麻烦。
想想长辈们老早之前还常喝河水、井水,也能活到九十几、一百多,心也就释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andy319大,如今这边的水质算是比之前好的。
不知您这边水管是否是使用了镀锌碳钢管?
我们这里虽然现 ...

我住的地方我不清楚是何種管?
但我家的水龍頭內部沒有鏽斑現象,
一般都是卡水垢比較多,
可能是有水塔的關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指点。刚才晚饭前小弟总算把它搞定!之前拆的方法并没有错,关键是那个金属圈的确是因 ...

其實不好拆,原因很簡單,就是不想該你修理,直接買新的!
而且這類產品幾乎都沒有維修備料品!這也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不好拆,原因很簡單,就是不想該你修理,直接買新的!
而且這類產品幾乎都沒有維修備料品!這也是故 ...

是的!商家们见到咱这帮喜欢拆拆搞搞的家伙们,甚是头痛!缝缝补补的三年又三年。。。他们去喝西北风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