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 EN6200TC256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7-05-07):
EN6200TC256/TD/64M/A

開機無畫面 請教大大們

不知哪裡出問題了 還有沒有修的機會

网友:
沒檢測數據,要大家用猜的。

那麼我先來猜,gpu 壞掉了。

下面請大家接力!

网友:
其實這樣問是很難有答案的,要判別是那裡出問題是要經過檢測,而不是拍一張相片大家一看就會知道那裡出問題,除非是公病,例如看到油畫就想到AS15 的例子就是,但是也不是100%油畫就一定是AS15 壞,只是大部份都是先換它試看看再說。

楼主:
不好意思大大 我不太懂如何檢測

之前開機都還有畫面 之後就無畫面了

看顯卡外觀 沒看到哪裡有燒壞

网友:
我猜顯示晶片壞了.

网友:
我猜可能是電源部分壞了.

网友A:
金手指C666 C667 100N C626 C629 1U SMD電容 R537電阻補上或許就會開機. 另外677好像也快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C666 C667 100N C626 C629 1U SMD電容 R537電阻補上或許就會開機. 另外677好像也快掉了. ...

厲害 眼睛太亮了 看得出那些地方掉件 所以圖拍清楚就有這些好處 確實很多地方看起來有掉件
還有C6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C666 C667 100N C626 C629 1U SMD電容 R537電阻補上或許就會開機. 另外677好像也快掉了. ...

謝謝大大幫忙 手邊沒有這麼細微的工具可修 也不知SMD電阻型號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