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NX7300GS 開遊戲會破圖 當機

楼主(2017-05-07):
微星 NX7300GS-TD256E

插上電腦有畫面

開網頁遊戲或燒機時會破圖 最嚴重整個當機無畫面

請教大大們 如何維修

网友:
印象中這類問題,是GPU空焊
大概就是,GPU拆下重新植球
(似乎也有一說是GPU內傷了?)

自己土砲把顯卡烤一烤有機會好一點
或者直接報廢,但這處理方式撐不久就是了.

网友:
風扇看起來不太可靠的感覺,確定上電有轉得很順嗎?

网友:
有工具就土炮迴焊,然後換散熱器~

沒工具就回收吧(或是換酷幣)!

我猜也ˋ是GPU過熱脫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