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華碩 除錯卡有焦味

楼主(2017-05-07):
這除錯卡拿到手後測了一片主機板後查到CPU掛了
換好CPU後卻聞到一股燒焦味但是卻找不到來源
關機把除錯卡拆下,忽然間手好燙才發覺就是33歐姆0603 SMD電阻
黃框處已經有點偏黑了
手指接觸一秒就覺得將要燙傷,這正常嗎?.

网友A:
這一定是不正常 ~~

你可以拿其他的機板測一下, 是否有一樣的情形  !!

最好是 POWER 也檢查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定是不正常 ~~

你可以拿其他的機板測一下, 是否有一樣的情形  !!

有測過其他主機板,開機也是馬上產生高溫.

网友B:
會燙就是電流過大,比較傾向有短路,換一片主機板試看看,並看是否會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燙就是電流過大,比較傾向有短路

老大是說主機板?

网友: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除錯卡,不過這片除錯卡我玩了好幾天,倒是很正常沒發生這個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測過其他主機板,開機也是馬上產生高溫.

可以查一下這些電阻通哪 ??

我想可能是 8節LED 的限流電阻吧 ??

目前除錯卡可正常工作嗎 ???

測一下 330 兩端 , 各自對地的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燙就是電流過大,比較傾向有短路,換一片主機板試看看,並看是否會跑碼? ...

回報測試結果,換主機板測試跑馬正常
除錯卡沒問題接下來查主板跟POWER再回報
感謝樓上大大

网友C:
一股燒焦味,
POWER可能性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股燒焦味,
POWER可能性較大.

恩!應該是POWER正在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定是不正常 ~~

你可以拿其他的機板測一下, 是否有一樣的情形  !!

回報jeanshyen大確定POWER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報jeanshyen大確定POWER的問題

這是團購的新玩具嗎?
這張數據哪裡不對?
可以提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jeanshyen大確定POWER的問題

我看不出有啥問題 ??

是 PG , 00 MS 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團購的新玩具嗎?
這張數據哪裡不對?
可以提示嗎/

PG不正常!

PG正常應該是100ms~500ms。

參考資料:ATX12V 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

楼主:
是團購的新玩具沒錯.檢測到P.G.值低於100ms或高於500ms時,代表P.G.值異常
我的是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團購的新玩具沒錯.檢測到P.G.值低於100ms或高於500ms時,代表P.G.值異常
我的是00

我一直想買,
心理很猶豫,
(os:想要不等於需要)
所以還沒下手.
這用到機會多嗎?
是哪一台?

我的是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買,
心理很猶豫,
(os:想要不等於需要)

那你應該不需要
我是有一些要測才買
不常用應該是不用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買,
心理很猶豫,
(os:想要不等於需要)

會用電表量的話,可以不用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用電表量的話,可以不用買....

D大趕快教一下丫n_120|

网友E:
[App]Electrodroid

這個App有很多相關電子知識與內建常用公式(像是歐母定律 計算LED的限流電阻)。

還有許多標準腳位圖,ATX腳位也一併告訴你。

PSU重要的測量點就是PSON  5VSB以及PG

一般電表就能測得,ATX Tester用於易於辨識或是維修工程師快速抓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pp]Electrodroid

這個App有很多相關電子知識與內建常用公式(像是歐母定律 計算LED的限流電阻)。

這麼好的軟體,
趕快下載來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麼好的軟體,
趕快下載來用.

自從下載這個App,需要計算時我都用手機查。

補充內容 (2017-5-7 10:22 PM):
修正以下文章:沒有別的意思,但還是刪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團購的新玩具沒錯.檢測到P.G.值低於100ms或高於500ms時,代表P.G.值異常
我的是00

我看要不要送回給老大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要不要送回給老大看看 !!!

jeanshyen大你會錯意了,11樓的照片是
我用跟烏骨雞學姐買的power supply tester
測得我電供的PG 00MS是不正常的
使得除錯卡產生高溫
換過電供後除錯卡高溫問題就消失了
跟老大沒關係的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自從下載這個App,需要計算時我都用手機查。

又無傷大雅,
只是使用的心得,
不用太介意.

网友:
疑惑的是,为何电压都正常,却会出现这类故障?难道是电源滤波问题带来的毛病吗?最好还是示波器测试电源纹波后才可定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又無傷大雅,
只是使用的心得,
不用太介意.

還是要琢磨再三,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麻煩事接踵而來。

即使說者無心也要考量弦外之音可能造成的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是要琢磨再三,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麻煩事接踵而來。

即使說者無心也要考量弦外之音可能造成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你會錯意了,11樓的照片是
我用跟烏骨雞學姐買的power supply tester
測得我電供的PG 00MS是不 ...

我知道啊 ~~
只是這個 P.G 跟你的除錯卡高溫有何關連 ???
我實在不明白問題在哪 ??
把電供跟除錯卡交給老大研究一下 , 應該可以得到解答 !!

网友:
沒事~~避免誤會。

來喝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 ~~
只是這個 P.G 跟你的除錯卡高溫有何關連 ???
我實在不明白問題在哪 ??

喔!好問題n_064|我應該在交叉測一下.可能主機板也G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好問題我應該在交叉測一下.可能主機板也GG

PPOWER 的 P.G (POWER Good)

主要用來告訴 使用者 (主機板) , 表示電源供應已經準備好了 , 可以開始工作了 !!

P.G  00(毫秒) 表示什麼 ??  沒 P.G 嗎 ?? 還是 ....... ??

P.G 99MS 這個可以理解 P.G 送出訊號超時 !!

通常 P.G 出問題 , 主機板理應不會動作 (正常工作) !!

所以你的情形令人不解  ??? 到底是啥問題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OWER 的 P.G (POWER Good)

主要用來告訴 使用者 (主機板) , 表示電源供應已經準備好了 , 可以開始工 ...

恩!我知道了,應該是無法開機才是.
那除錯卡我再測了一片有問題跟兩片沒問題的主板都是工作正常
沒有再回測有問題的那片,可能那主板~~~我明天再試試
感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POWER 的 P.G (POWER Good)

主要用來告訴 使用者 (主機板) , 表示電源供應已經準備好了 , 可以開始工 ...

或許是,管控ic完全不管power good訊號機制
也就是亂送一通? 一通電馬上死命地送出各路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買,
心理很猶豫,
(os:想要不等於需要)

這個power測試儀,是PC工程師標準配備 (ASUS)

他的好處是測試出power是壞的,基本上就一定是壞的!!!

可以省下很多判斷的時間及工程師跑call時可以少帶一些備品

但是~如果測試數據是OK的時候,該power也不一定是好的 (這就是未何會有1~4代)

這個測試儀價格不便宜(指:最新一代) 沒有金錢考量下,我覺得入手一台是OK的,因為你可以去測試家中N年的power,check目前穩定度如何,這方面電表是做不到的.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遇過,用電錶量 +5V ,+ 12V OK,但是就是無法啟動P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POWER 的 P.G (POWER Good)

主要用來告訴 使用者 (主機板) , 表示電源供應已經準備好了 , 可以開始工 ...

或許可用電表測PG電壓多少?

也或許延遲時間不在規範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或許可用電表測PG電壓多少?

也或許延遲時間不在規範內?

我認為  P.G 如果為 00 MS 應該是表示沒有 P.G  (也就電壓準位低於最低標準)

再怎麼說若以[秒]來看  , 當然不可能會 00 MS !!

以我的想法 P.G 的計時點 , 應該是當 P.G 電壓達最低準位時, 開始計時 , 一直到 P.G 電壓達標準準位時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許是,管控ic完全不管power good訊號機制
也就是亂送一通? 一通電馬上死命地送出各路電壓

這樣的話主機板會很不穩定 !!!

同時也很傷  POWER 吧 !!

用交叉測試應該可以看的出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  P.G 如果為 00 MS 應該是表示沒有 P.G  (也就電壓準位低於最低標準)

再怎麼說若以[秒]來看  ,  ...

1.我會先確認疑似故障Power PG有無輸出

2.再換顆PSU確認主機板有沒有問題(或是主機板送修,避免再傷及其他零組件)。

各別處理,畢竟CPU燒了,主機板故障的機率蠻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 ~~
只是這個 P.G 跟你的除錯卡高溫有何關連 ???
我實在不明白問題在哪 ??

回報jeanshyen大
今天剛好有空索性把主機板拆出進行交叉裸測,除了主板不確定其他的配件都是OK的,
第一次測是無法開機,風扇動一下就停了
想想就拿出放大鏡觀察,發現主板上佈滿了非常細的棉恤或灰塵把電路都包覆了
於是拿吸塵器吸乾淨再開機,結果他開機了,而且除錯卡也不發燙 了

网友:
電供有故障嗎?

楼主:
之前的電供故障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jeanshyen大
今天剛好有空索性把主機板拆出進行交叉裸測,除了主板不確定其他的配件都是OK的,
第一次 ...

這還真是個奇怪的問題 !!
主機板有時開機時不開機 , 牽扯到的關係也蠻多的!!
有時虛焊的可能 , 也可能是晶振的問題 .......
不過會造成除錯卡高熱 , 我還沒遇過這樣子的情形 !!

网友:
的確是很懸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