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45G 顯示晶片問題

楼主(2017-05-08):
主角 : ACER  5745G

雙顯示機型 : 獨顯 - ( N11P-GE1-A3 ) 顯示晶片問題 : 無法驅動

到底是晶片已壞還是虛焊呢 ! 做過的請指點指點

爬文好像關掉 BIOS 的 Graphic mode 功能就能驅動 -  可是只能用獨顯沒有雙顯功能

補充內容 (2017-5-8 11:31 AM):
已解決 -- 原不開機修到會開機 - 又遇上 驅動問題 還真機車

補充內容 (2017-5-8 11:34 AM):
無 3-5 v 原本 ISL6237 換成 RT8206B

5745G

5745G

网友A:
他是把自動模式關掉改為獨顯優先 如不行可考慮刷BIOS 還有板號多少 ZR7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把自動模式關掉改為獨顯優先 如不行可考慮刷BIOS 還有板號多少 ZR7嗎

版號 DA0ZR7MB8D0

BIOS 我有更新最新 V1.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號 DA0ZR7MB8D0

BIOS 我有更新最新 V1.19

他是一顆還是兩顆BIOS 有自行修改ME再重新燒錄進去嗎
可以先試試網路的方法先把BIOS改成獨顯看看可不可以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一顆還是兩顆BIOS 有自行修改ME再重新燒錄進去嗎
可以先試試網路的方法先把BIOS改成獨顯看看可不可以 ...

有兩顆 -- 沒改過 ME -- 關掉是可以驅動的 NVIDIA GeForce GT33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兩顆 -- 沒改過 ME -- 關掉是可以驅動的

這種情形有幾種可能 官方驅動安裝的順序 BIOS-ME部分損壞 CPU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形有幾種可能 官方驅動安裝的順序 BIOS-ME部分損壞 CPU有問題

剛換顆 CPU i5 好的 cpu 一樣無法雙顯出來

如傳上 ME 能改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換顆 CPU i5 好的 cpu 一樣無法雙顯出來

如傳上 ME 能改嗎?

試試看能不能改 兩顆都給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能不能改 兩顆都給我看看

OK 等等 我知道應該很多人遇過這問題才對

1.66 MB, 下載次數: 13

34.9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等等 我知道應該很多人遇過這問題才對

裡面有兩個4MB的
先用-1燒看看
512K的不用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有兩個4MB的
先用-1燒看看
512K的不用理它

收到 -- 試試  都有恢復原廠設定後再試的

1 - 無效

2 - 無效

謝拉--明在搞了--先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 試試  都有恢復原廠設定後再試的

1 - 無效

VGA Driver (Switchable)
https://global-download.acer.com ... C=ACER&SC=TWN_1
官網的這個驅動程式有試過嗎
系統是32位元還是64位元

無效的話你就拿一顆硬碟重頭安裝驅動都抓官網的芯片組驅動先安裝 獨顯的最後裝 試試看

楼主:
64bit  -- 用 這版本 8.16.11.8997 (Switchable) 驅動 可以用 -- 官網 8.17.12.6619 (Optimus) 竟然是無法驅動 -- 萬用驅動也偵測不出獨顯 -- 還真奇怪

又做白工多繞一大圈 - 真是壞年冬搞消郎

之前也有遇過這機種都沒這問題 -- 唯獨這台 還真怪

网友B:
您好:
您這狀況在下遇過類似情況,最後是換上新的顯示晶片即正常!
(說明:我不是此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這狀況在下遇過類似情況,最後是換上新的顯示晶片即正常!
(說明:我不是此機型) ...

你是換顯示晶片 -- 可是經過 獅子魚 建議 用 官網 8.16.11.8997 (Switchable)  這版本驅動就都正常可使用 -- 雙顯都出來

原本也在懷疑顯示晶片

网友B:
用 官網 8.16.11.8997 (Switchable)  這版本驅動就都正常可使用
哪是顯卡BIOS 問題 了 ,就以此版本官網 8.16.11.8997 (Switchable)  驅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官網 8.16.11.8997 (Switchable)  這版本驅動就都正常可使用
哪是顯卡BIOS 問題 了 ,就以此版本官網 8. ...

是的 -- 只能這樣用 BIOS 也是更新官網的最新版本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