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機製滿水後又啟動

楼主(2017-05-08):
請教ro水機製滿水後,會再重新製水二三次才停止,
每次都費時1-2分鐘(應該不是清洗吧),
停止後又再啟動1-2次才完全停止製水,
有時候又不會,有可能是什麼機件的問題?
(之前是有過廢水流出,不甚被阻擋回流,可能有影響到水機)

网友:
1. 大大的 RO 機有無控制盒
2. 有可能是 逆止閥不良的問題,逆止閥在 RO  外殼上的純水出水端,這個零件可能用久了不良,導致 你所說的情況, 佷簡單,無法給高壓開關一個恒定壓力,可能介於 20-40 PSI,讓高壓開關動作
3. 另一個可能因素是壓力桶的回壓不夠了或是高壓開關不良,造成 高壓開關無法斷開, 切開電源

你可看一下接線,高壓開關和逆止閥是串聯的,由壓力桶來的回壓,由於道止閥只能單向通水,這會讓高壓開上的壓力愈來愈大,達到設定的條件時,高壓的接點會變成NC,切斷電源停止造水

提供給你參考!方便 拍張相,比較好抓問題,像以前有些機種是用 四面閥來控制進水,而非使用進水電磁閥!

楼主: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88%B6-100030560581 ,是add-400p,有控制盒,用半年而已

网友A:
只用半年,你請廠商來處理比較快n_010|

楼主:
系統說可以上傳2mb的圖片,但 圖片才1.5mb,卻說太大,是系統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半年,你請廠商來處理比較快

他說要送回台北原廠,這樣要耗時好多天… = =

楼主:
圖片如下

网友A:
借一下你的圖,箭碩所指之處便是逆止閥,你把它拆下來,從有螺帽的那端吹氣看看是否會漏氣,若會就是這個零件壞了,
另一個方式就是從有螺帽的地方接進水,比如從第一支濾心的進水端接進水(通常是兩分PE 管), 看看是否從另一端有水流出來,若有就是這個零件不良,在一般淨水設備材料應有的買,買一個換一下,應該問題就解決了
我修過的機子,大多是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一下你的圖,箭碩所指之處便是逆止閥,你把它拆下來,從有螺帽的那久氣看看是否會漏氣,若會就是這個零件 ...

另一家廠商也說應該是這零件的問題,我有買一個回來,要換的時候,發現拆下來裡面似乎是直通的(與新的不同),不像是逆止閥(怪),所以當時又裝回去,大大這麼說我就有信心一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家廠商也說應該是這零件的問題,我有買一個回來,要換的時候,發現拆下來裡面似乎是直通的(與新的不 ...

這種逆止閥接頭,在接RO 殼那端看進去,是有類似彈簧的小零件,有時是卡住不良,用筷子前端壓幾下可能就好了,不過我是建議換換掉,以免用不了多久又出問題!
你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逆止閥接頭,在接RO 殼那端看進去,是有類似彈簧的小零件,有時是卡住不良,用筷子前端壓幾下可能就 ...

我當時拆下時,裡面完全看不到這小零件,應該是廢水回流時,被衝壞了是嗎?

楼主:
再請教這顆壞掉造成的影響就是這樣嗎?還有其他現象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當時拆下時,裡面完全看不到這小零件,應該是廢水回流時,被衝壞了是嗎? ...

你可能拆到RO殼的廢水端,RO 觳有三個接頭,最上面那個是從第三道過濾接過來的,另兩個,一個是是接到 廢水比,一個是接到高壓開關,再接到壓力桶!
你可能拆到廢水端了,你可兩個都拆下比較一下,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拆到RO殼的廢水端,RO 觳有三個接頭,最上面那個是從第三道過濾接過來的,另兩個,一個是是接到 廢 ...

大大,拆下後那個只是普通接頭,
應該是要換那個逆止閥吧?

网友A:
借你的圖,看來好像是右邊那個,左邊應該不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前說的方式,吹吹看或加水壓試試,就可判斷出來了。
另外你把 RO 殼直立面對自己,下面兩個孔,一個較偏向 RO 殼的中央,那就是純水出口,另一個較偏外側的則是廢水出口, 一般會接一個廢水比以限流!
你要是真搞不定,我每周會到汐止公司維修,靠近 汐止區公所附近,方便拿來我可免費幫你看看,並傳授你一些這方面的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圖,看來好像是右邊那個,左邊應該不是!

請問RO殼是什麼 ? 您說的RO膜的那三個接口我都了解了, 剛才圖片的逆止閥是廠商告訴我的,所以有可能是那個壞了是嗎? 他說有的機子如同您說的,90度那個是逆止閥,而我拆的只是普通接頭哦,他叫我拿回去換。我在南部實在感謝。 或是您有賴嗎?

网友A:
附圖的就是RO外殼,用來裝 RO 膜!

我因聽力不好沒用手機,連帶的也沒用 LINE,你若能在旁,問題較好解決,同時我可教你一些技巧,因為你滿好學的。

我每周會到汐止公司維修,靠近汐止區公所附近,我這周五也會過去,你若是想來,可先用站上的訊息通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圖的就是RO外殼,用來裝 RO 膜!

可惜人在南部,以前也在汐止上班過,懷念啊…  感謝大哥熱情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人在南部,以前也在汐止上班過,懷念啊…  感謝大哥熱情指導

不用客氣,教學相長,我最欣賞好學的人了!有時間多來逛逛!

网友B:
右邊那個1分牙逆止閥直接換掉就可以回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邊那個1分牙逆止閥直接換掉就可以回復正常

這種接頭應該是兩分細牙的規格,, 用來接 兩分的 PE  管線!, 另外有粗牙的是用來接一般的濾心或濾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