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ROOMBA 掃地機 傳動齒輪故障維修

楼主(2017-05-08):
  家裡使用多年的 ROOMBA 560 掃地機,腹刷因為疏於保養以致捲了頭髮等異物導致齒輪磨損嚴重就"轉不動"了!!  這次剛好有機會練一練複製一個齒輪. 首先就是拆機,拆開來還真的需多東西卡在裡面,接下來就是把齒輪拆下來量測,因為是"複製"所以重點在於"量測相關數據"  如 齒數 內徑 外徑 還有特殊的輪廓...這時候手上的"數位游標卡尺"就非常重要了!!

這個齒輪傳動著方型的橡皮刷,齒輪有一些細節因為使用 TINKERCAD 軟體+自己也懶 所以有些細節就省略了!!

中心軸就使用粗鐵絲代用

使用 GEAR GENERATOR 產生需要的吃齒輪,因為不是"本科"所以對齒輪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比如說 Diametral Pitch (節徑),後來才知道是英制的表示法..

還是老樣子 GEAR GENERATOR 產生的齒輪轉成 SVG檔,再使用 INKSCAPE 把齒輪上的尺寸 齒數 等數字"分離" 只要一個乾淨的齒輪,然後,存成SVG檔.

再使用 TINKERCAD 把齒輪SVG檔匯入 匯入時候要注意"比例" 我定20%剛好 匯入之後只是一個齒輪 並沒有其他的東西,於是使用 圓柱 立方體 實心/空心 以及 對準 拉高 結合.. 功能 就可以製圖完成 我們要的齒輪圖樣,非專業的大家就參考參考好了.. 然後存成 3D的STL檔案格式

接下來 使用 切片軟體 CREATBOT 把齒輪檔案匯入 進行"切片"處裡,再把相關的機器參數外加G代碼 如使用哪個噴嘴 每一層厚度多少 實心還是空心 以及一些內定的參數和選項設好(用原廠給的"默認"值),就開始列印了,這期間還會需要等待噴嘴 底床加溫完成..

列印出來的齒輪一如一般銑床一樣會有"內角"過圓的現象,還有3D列印專有的 "殘絲"問題,使用銼刀 迷你電鑽夾小銑刀把內徑方孔加工就可以了...

因為檔案.STL 不能上傳 有需要可以告知!!

网友A:
恭喜A大完工,請問3D列印的齒輪夠勇嗎,小弟單位已經報廢5臺碎紙機了,都是塑膠齒輪掛了才報銷

网友:
哇,買這台,這時就好用了,

网友B:
大大衝勁十足
應該很有成就感

另請教
不知大大有沒有概估一下完工的成本 ?
耐用度可能有待驗證

稍看了一下國外網拍站
好像有賣"整組"代換齒輪
價約台幣400~1000不等

或許可電洽台灣經銷商
看能否有零售單一齒輪讓user自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衝勁十足
應該很有成就感

ERICCHOU大:
   我因為買不到齒輪,而整個模組好像要近千元,剛好手頭有列印機(朋友故障幫忙維修等待零件),所以就多印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A大完工,請問3D列印的齒輪夠勇嗎,小弟單位已經報廢5臺碎紙機了,都是塑膠齒輪掛了才報銷 ...

寄一個過來玩看看,反正退休有的是時間,況且,你這麼勤儉建軍,為公司節省成本又環保!! 免費幫你試,還有最後列印檔案也可以送你!! PS:要記得附上郵資喔!!

還事先拍一張照片PO上來看看!! 太複雜就不用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一個過來玩看看,反正退休有的是時間,況且,你這麼勤儉建軍,為公司節省成本又環保!! 免費幫你試,還有最後 ...

多謝A大鼎力相助,只是那5台碎紙機都已經報廢除帳資源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