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MOSFET STW20NM50代用與辨識Zenner Diode

楼主(2017-05-08):
1.STW20NM50是原始MOSFET,規格: 500V 20A 0.25 ohm TO-247封裝
網路找到兩款類似的IRFP460A / IRFP460C,需要再確認「時序規格 td tr」嗎?

2.請問這顆Zenner Diode的規格?

感謝n_109|

datasheet:

STW20NM50

IRFP460A

IRFP460C

補充內容 (2017-5-9 01:06 AM):
修正:「Zener」 Diode,多一個n。

補充內容 (2017-5-9 02:35 PM):
原來長這樣的還不一定是穩壓二極體。
請問稽納二極體 與 一般二極體有何差異?能夠代用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13

補充內容 (2017-5-13 04:23 PM):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osfet

网友A:
規格書上頭都會標示Applications,可做為代用的參考,其它參數是不是樣樣都要比原有的好?我是覺得不見得,代用品還沒真的經過長時間測試誰也說不準,以下是一個多年前的例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1124-1-1.html

21樓有說過用了一天就有問題了。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IRFP460 我就用下去了,因為這個MOSFET 我以前用的很多,不過現在假的太多了,想買新的真品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上頭都會標示Applications,可做為代用的參考,其它參數是不是樣樣都要比原有的好?我是覺得不見得, ...

好的,小弟再研究一下applications。學姊那好像有搜尋到IR 460A這款。

對了,忘了說。原先這一對MOSFET是當作power的一次側的。

比較麻煩的是那個看不出色碼的zener diode...

楼主:
剛剛才看到FairChild 460C 的封裝是TO-3PN,腳距相同螺絲孔好像還行 。

這兩家IR / Fairchild哪一家比較建議?選擇障礙症狀又發作了n_071|。

有人知道這顆zener diode的色碼嗎?感謝。

网友B:
ziner 要看周邊電路,或許還可以對照出來,例如PCA 型號和其零件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小弟再研究一下applications。學姊那好像有搜尋到IR 460A這款。

對了,忘了說。原先這一對MOSFET是 ...

她應該有460,不過她那批貨當初是跟台灣代理商進的,價格比較高,但保證是真貨。
你貼的二極體沒有色碼,這種二極體大多會印字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ner 要看周邊電路,或許還可以對照出來,例如PCA 型號和其零件位置。

我試著畫電路圖出來,或許各位高手可以推敲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她應該有460,不過她那批貨當初是跟台灣代理商進的,價格比較高,但保證是真貨。
你貼的二極體沒有色碼, ...

感謝wish大,有需要再一併購買其他消耗品。

翻了一圈,上頭的編碼不見了...不會是解焊時被固定膠給吃了?

网友:
看起來像 LL4148

楼主:
在此要先說聲抱歉,部份走線找不到相關連接點。

下半部的電路比較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ner 要看周邊電路,或許還可以對照出來,例如PCA 型號和其零件位置。

网友C:
如果拆板上類似的Zenner Diode
來測試 與 比對
嘗試找出損壞那顆 與 正常規格
不知有沒有機會

How to Test the Voltage of a Zener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拆板上類似的Zenner Diode
來測試 與 比對
嘗試找出損壞那顆 與 正常規格

感謝,也是個方法!

解焊的這顆二極體是雙向open; 剛剛測量圖左上這顆是雙向短路。

Q10 Q17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也是個方法!

解焊的這顆二極體是雙向open; 剛剛測量圖左上這顆是雙向短路。

這個 在板上測很容易誤判 !! (使用二極檔測 , 大約 0.6V~0.7V)

一般 Zenner Diode 會串一顆電阻限流 !!

我也覺得是 1N4148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 在板上測很容易誤判 !! (使用二極檔測 , 大約 0.6V~0.7V)

一般 Zenner Diode 會串一顆電阻限流 !!

好吧,賭賭看多買幾顆當備用。

想再久也沒用,去採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 在板上測很容易誤判 !! (使用二極檔測 , 大約 0.6V~0.7V)

一般 Zenner Diode 會串一顆電阻限流 !!

剛去找料件,發現有的二極體是玻璃封裝,有的卻是一般黑色封裝。

請問差別在於哪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去找料件,發現有的二極體是玻璃封裝,有的卻是一般黑色封裝。

請問差別在於哪裡?感謝 ...

只是封裝不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