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摩斯快煮壺SAK02線斷路

楼主(2017-05-08):
如照片中所示,這條是電熱線嗎?
一端連接電源,一端連接1000W
用電表量是開路,這種線算特殊線,
要去哪買?買來後用焊接,
我看它原本是壓接的。

楼主:
剛剛把套子拉出來,發現裡面有魔鬼
SEFUSE SF152E C13Z2,字面上的意義
應該是保險絲,不過我沒看過這種的保險絲
頭痛了,長明街要一間間找,
壓接端子好特殊喔。

网友:
圖片中的那條白色的(高壓絕緣套管)....裡面有一個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用尖嘴鉗小心挖開....買一個來換....

按照原來的方式.....再壓接回去.....應該就OK了

网友:
溫度保險絲...燒斷+1
要找同規格的(耐溫溫度).
壓接是因為這地方高溫,
不能用焊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把套子拉出來,發現裡面有魔鬼
SEFUSE SF152E C13Z2,字面上的意義
應該是保險絲,不過我沒看過這種 ...

152度C溫度保險絲,
教你更換方法,不要去動到壓接端子,直接在靠近保險絲的兩端剪斷,
等買回元件後直接和原鐵線纏接再稍加補錫固定就可以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度C溫度保險絲,
教你更換方法,不要去動到壓接端子,直接在靠近保險絲的兩端剪斷,
等買回元件後直接和原 ...

太晚看到了,一頭已經被我拉斷,
那個壓接端子根本拆不開
一樣的端子要怎麼買?正式名稱?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不能焊接的原因是怕熱.......焊錫溫度很容易超過作動溫度,焊好了保險絲大概也斷了,不一定要用原本一模一樣的端子,一般壓接端子只用壓接環部分,鎖螺絲部分剪除,一樣可以壓接,也有短銅套直接壓接就可以了,或是電線和保險絲引腳纏繞,之後引腳折返纏個一兩圈再用尖嘴鉗壓接一下也可以,就是不能用焊接的..........不怕熱的話就不是溫度保險絲了。

网友:
版上真是高手如雲看大家討論學到不少

楼主:
好不容易在露天找到了含壓接套管

网友B:
除了溫度要一樣,還要注意耐壓和耐電流的規格喔,不過152度燒斷了,是不是代表還有別的原因導致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溫度要一樣,還要注意耐壓和耐電流的規格喔,不過152度燒斷了,是不是代表還有別的原因導致過熱? ...

我猜是水裝太滿,滾了之後溢出來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水裝太滿,滾了之後溢出來短路?

修好了嗎?

楼主:
當然OK了,多虧各位族友幫忙。

网友C:
恭喜完修,不過另外提一下如果溫度保險絲用焊接處理
那等你焊好後,它應該就又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不過另外提一下如果溫度保險絲用焊接處理
那等你焊好後,它應該就又燒了。 ...

我用壓接端子壓接,賣家有送兩顆壓接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不過另外提一下如果溫度保險絲用焊接處理
那等你焊好後,它應該就又燒了。 ...

焊錫熔掉要200度以上吧? 烙鐵則要300~400度,
只要焊接的部份不要接觸到發熱源即可,

用壓接的,應該只是製程上較省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焊錫熔掉要200度以上吧? 烙鐵則要300~400度,
只要焊接的部份不要接觸到發熱源即可,

這溫度保險絲耐溫157度C你說錫融200度那烙鐵加銲時溫度傳導到保險絲絕對超過157度C

真的要焊接我會用衛生紙沾水包覆保險絲銲錫
這情形我通常會壓接後會在銲錫
但是我想說明清楚單單銲錫不注意溫度傳導而導致溫度保險絲斷路是錯誤的
小地淺見有不對之處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溫度保險絲耐溫157度C你說錫融200度那烙鐵加銲時溫度傳導到保險絲絕對超過157度C

真的要焊接我會用衛 ...

原來你講的是焊接時的溫度就把保險絲燒掉,
焊在那溫度保險絲的接線上,熱傳導沒那麼快,沒法讓保險絲達到157度啦!
當然,若把鉻鐵一直在那保險絲接線放個老半天,是有點可能。

我換電風扇馬達溫度保險絲才約135度,有一段原廠就是用焊的,
我換上去時則兩頭都用焊的,否則沒多少空間好操作,可能把纏繞馬達細細的漆包線扯斷...

溫度保險絲接線若比較細,就會留較長的線,接線比較粗的則較短,
應該已衡量過焊接時的溫度。

网友:
在纏接溫度保險絲後,我用恆溫烙鐵設定300度加焊約3秒補強(風扇馬達/熱水瓶/抽風機/開飲機/......),算一算不下10次以上,從未發生融斷情形,提供參考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溫度保險絲耐溫157度C你說錫融200度那烙鐵加銲時溫度傳導到保險絲絕對超過157度C

真的要焊接我會用衛 ...

T大這方法很棒,
衛生紙沾水包覆保險絲(本體含兩端裸線),
線要留長一點(勿剪短)
此方法是將溫度降溫,
避免溫度過高燒壞保險絲,
我焊過風扇保險絲,
焊好就燒掉了,
從此我也是用T大的方法.

网友:
上週也拆一把,看到這樣我直接丟了,搞不好連保險絲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