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型號 TH-L32B10W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5-08):
異常現象: 電視插電後,電源指示亮紅燈,按下開機後指示燈亮綠燈,畫面無任何反應,看來好像沒有跑完開機流程
檢測順序如下:  電源板: 淡黃色PCB         基板:綠色 PCB
1.) 未按下開機前,電源板有送出 5V給基板,DPW ON/OFF腳位無任何電壓
2.) 按下開機後並亮綠燈,電源板 DPW ON/OFF腳位有1.5V(這邊怪怪,正常應該不會這麼低,應該有3~5V)
3.) 將基板接頭第15腳 pin 針先取出(就是對應 電源板 DPW ON/OFF腳位這條線),暫時先忽略電源板異常情況下,
     重新開機後,發現基板有輸出5V,
4.) 經上述判斷後,應該表示基板有回饋開機信號給電源板

想請教各位先進:
1.) 這樣是否表示電源板異常?
2.) 若是電源板開機信號異常,可從哪裡著手?

控制板

控制板

電源板

電源板

控制板接頭

控制板接頭

電源板接頭

電源板接頭

网友A:
你都說明很清楚了 不就是電源版嗎  要修電源板就得做功課 電壓要量喀

网友B:
[要修電源板就得做功課]   來..............沒關係! 我專門教不做功課的學生.

這是常見的問題. 你要換這個零件, 在鋁板的底下, 這是5V 電壓的產生器[5V STB IC], 就是當有電電流的時候電壓會下降. 你可以用吹風機吹吹....這個電視就會工作....

長得像這個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電源板就得做功課]   來..............沒關係! 我專門教不做功課的學生.

這是常見的問題. 你要換這 ...

之前有爬文,能量能檢查一定會做,只是這短時間對全部電路真不知從何下手,只能利用閒餘時間處理,謝謝指導。
你意思是用吹風機吹此IC,他就會暫時正常工作意思? 藉此來判斷是否 STB IC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說明很清楚了 不就是電源版嗎  要修電源板就得做功課 電壓要量喀

謝謝,只是不知道這樣檢查方向是否正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爬文,能量能檢查一定會做,只是這短時間對全部電路真不知從何下手,只能利用閒餘時間處理,謝謝指 ...

Yes, 正確的, 我用了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正確的, 我用了20年了。

謝謝,那這種STB IC 在電子材料行可買到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那這種STB IC 在電子材料行可買到嗎?

可以把鋁蓋子打開, 9顆螺絲, 都先打開.  先吹吹, TV工作了,再說.  這是日系的T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鋁蓋子打開, 9顆螺絲, 都先打開.  先吹吹, TV工作了,再說.  這是日系的TV. ...

p大真是好老師,連工作順序拆鏍絲等都教了,給你讚一個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不過他有閃紅燈,因為主板不用1000塊,所以就沒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鋁蓋子打開, 9顆螺絲, 都先打開.  先吹吹, TV工作了,再說.  這是日系的TV. ...

鋁板下面好像沒有如你所說STB IC,且有對該版用吹風機吹,仍無法正常開機

電源板(上側)

電源板(上側)

電源板(下側)

電源板(下側)

网友:
引用 楼主:
鋁板下面好像沒有如你所說STB IC,且有對該版用吹風機吹,仍無法正常開機  ...

[基板接頭第15腳 pin 針先取出(就是對應 電源板 DPW ON/OFF腳位這條線),重新開機後,發現基板有輸出5V.]

檢查這幾個電容有沒漏電, 電容上有記號可能有人檢查過了! 如果沒有漏電的話, 你就要換這個電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