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是否一定要搭配門號?

楼主(2017-05-09):
我真的對這方面很菜!, 一些基本認識都沒有。
是這樣的,想請教一下,手機是否一定要有問號,若沒門號就不能由請 4G LTE 嗎, 用 WIFI  滿累的
再補一個問題,沒 LINE 也滿累的,若是沒手機號碼做為認證的號,是否有較佳的方式申請 LINE!

网友:
是可以申辦純上網的服務,只是各家業者的資費方案都不一樣
不然就是使用預付卡的方式來上網。
LINE現在可以改用FB來申請,免用手機門號來認證。
詳見於此:使用FB來註冊LINE帳號

网友A:
因門號要雙證件,手機門號是用來認證身份的!
若FB沒有身分驗證(不一定用手機) , 到時可能就沒法用FB。

反正你也要4G上網+Line,辦個資費低的上網門號就好了!

像台灣之星保證最低價,打電話網外每分鐘2元,200MB以內浮動月租88元, 1GB 188元.....吃到飽488元,用多少月租就多少,
更省一點,台灣之星88固定月租200MB流量,200MB用完則128K低速吃到飽,傳文字訊息/Line語音/Google導航還OK。
(手機Google導航要能上網)

有門號之後還可申請iTaiwan,政府機關/警察局/公營銀行/郵局...都可以用Wifi帳號登入。

過去中華/台灣大/遠傳三大電信語音門號月租180元左右起跳,上網流量費用又另外算...
現在台灣之星則搞出88元月租就可語音+上網,比預付卡上網+通話成本還低,沒必要辦預付卡了!....

反正你沒門號也過得很好, 若不在山區,也不用太在意收訊範圍,辦台灣之星88月租的就好了!

网友B:
遠傳有低月租30元(折抵後),200MB流量

网友C:
要看你的使用情況,像我是用預付卡,手機我用iphome 6,然後被外勞笑,沒網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遠傳有低月租30元(折抵後),200MB流量

真的嗎,現在還有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門號要雙證件,手機門號是用來認證身份的!
若FB沒有身分驗證(不一定用手機) , 到時可能就沒法用FB。

Line語音指的是通話嗎,還是打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使用情況,像我是用預付卡,手機我用iphome 6,然後被外勞笑,沒網路,哈~哈~哈 ...

感謝,預付卡是個好點子,反正通話功能不要用就好了,就把它當成 網路卡來用!

网友D:
我目前的方案是 中華電信 如意卡
每次儲值300元,效期6個月
上網採用計量型,100mb和1gb我都有買,效期是2個月
網路可用量可累積

案例如下:
5月1日儲值了300元,那門號有效期限到11月1日
5月2日買了100mb(100元),上網效期到7月2日
6月30日,網路可使用量剩80mb,買了1g,可用量1g+80mb,效期為8月30日
9月1日,網路可使用量剩950mb,但過了效期,剩下的950轉換為通話費(轉換無公開公式,要問客服),而且不可再次做為購買網路使用
10月10日,買了100mb or 1g網路流量,網路效期為12月10日,門號效期一起延伸到12月10日,而非11月1日

如果只買100mb,相當於每個月月租100元,我還是商務使用都夠用了…偶爾機器有問題要問廠商,拍照,縮圖,寄email,打line電話或文字描述或錄影

网友:
有SIM卡 才可以使用行動無線電通訊服務
有SIM卡一定會有門號

我就是4G  純網路  其實有門號 還接的通呢 只是不要打出去     話費是特別貴的

所以想要行動上網的話  就去辦吧

如果是只能用WIFI也不怕   可以買4G轉WIFI的分享器    可以帶出去  是充電式的  不需要一直都插著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預付卡是個好點子,反正通話功能不要用就好了,就把它當成 網路卡來用! ...

通話功能也是可以用的,台哥大4G網外一分鐘2塊,也是給它打下去,300塊半年打不完,再加台灣之星備用,也是一分鐘2塊

网友:
少量上網的話,用低資費或預付卡就可以了,現在沒有手機門號要辦fb或line都很麻煩,
但還是要確認你的常去的地方收訊好不好,遠傳預付卡通話費金額上網,
台灣之星有一個月免費試用吃到飽的,你可以試試...
手機和門號我都是分開買的,沒規定要搭手機.....

2017-05-09 22_57_22-4G免費試用一個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過了效期,剩下的950轉換為通話費(轉換無公開公式,要問客服)

剩下的流量是按比例折算成 免費通信費,180元購買1G是1024M,如果60天到期只使用512M,也就是還剩一半沒用到,則會退回90元到 免費通信費,所以您的例子950M會退回 (950/1024)*180=167元。

如果在網路有效期內又購買網路流量,則原本剩餘的流量會跟新購買的繼續累積下去,不會折算成 免費通信費,若有優惠流量也會遞延下去,反之若是放著讓它過期,購買的剩餘流量才會轉回 免費通信費,優惠流量則會歸零。

所以每個人網路流量需求不同會有不一樣的因應狀況,像我使用量少就放著讓網路過期再購買流量,讓未用完的流量轉成免費通信費,打電話傳簡訊時是先從免費通信費扣,所以等於不用錢。
而行動網路用得多的人就儘量不要讓它過期斷網,以便未用完流量能繼續累積下去。

中華電信如意卡購買流量只有180元 1G這個方案沒有雷,其他三個都是部分基本流量部分優惠流量,未用完折算回免費通訊費只有基本流量,網路過期斷網優惠流量馬上歸零!

网友:
預付卡是輕量使用者的好選擇,一年多以前曾發過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12-1-1.html

經過一年多的使用確定沒問題,也很划算,家人也陸續轉成預付卡,現在我一人要管理4個預付卡門號!還好中華電信預付卡APP改得還蠻好用的。

配合網拍購買的儲值序號,花285元購買儲值進去是380元入帳,相當於打75折,現在每個月約75元解決行動網路與通話需求。

對了,月租門號轉預付卡要很小心,最好在櫃台馬上購買1G網路流量,有人辦好說回家自己再購買就好,問題就出在這裡,4G預付卡是內定網路開啟的,在未購買流量之前若有使用到網路是算封包的,所以儲值進去的錢一下子被扣光光!若有先購買流量,流量用完之後就會斷網,直到再購買才會又開啟。

PS:google各項服務、天氣同步等都會在背景吃一些流量,所以辦好走出營業廳,手機行動網路若開著......其實已經在吃流量了。

网友:
我是告訴遠傳的服務人員,要停用預付卡,他建議這個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的方案是 中華電信 如意卡
每次儲值300元,效期6個月
上網採用計量型,100mb和1gb我都有買,效期是2 ...
如果只買100mb,相當於每個月月租100元,我還是商務使用都夠用了…偶爾機器有問題要問廠商,拍照,縮圖,寄email,打line電話或文字描述或錄影

因我幾個地方都自己裝了無線AP,也是3G/4G上網量非常少,每月只用約100MB....
大概只有在路上時才較需要3G/4G上網, 騎機車/開車時也不會看影片...
現在我台星88固定月租,每月200MB,已遞延累積到1GB的流量沒用了!

台灣之星搞出88元固定月租,每月維持語音+上網每月88元,平均成本較低,
不講電話就88元,200MB流量沒用完可累積遞延,200MB流量用完則降速128k(同樣可上網,只是較慢)
和預付卡最大的差別是...月租型不必去記幾月幾日儲值,且不會流量用完就斷線。

台灣之星88元固定月租也可加買流量,200MB 100元,1GB 250元,偏貴了點....
但因加買的流量沒有期限,且流量用完可降速128K,大多沒必要加買流量...

且網外每分鐘2元,偶爾電話講個十幾或幾十分鐘甚至以小時算也OK!
語音講10分鐘,也不過20元,但若網外/市話每分鐘6~7.8元,講10分鐘就要60~78元了!

另一種維持上網的超低資費的是台灣大哥大3G微量上網,
語音0月租,打電話的費率比照200元月租的資費,會出帳單,
但必須攜碼過去或新辦才可辦到語音0月租(老客戶不行)

台灣大哥大3G微量上網,500MB 169元或1GB 199元可用90天, 每月維持上網的成本約56~ 67元。
但同樣要每90天儲值一次....太早儲值,每月維持上網成本會增加,太晚儲值流量就沒了!
因3G微量上網語音0月租,且出帳單,不儲值上網照樣可打電話,算是最便宜的養門號方案。
目前我就有一個 3G微量上網 當備用門號...已經好幾個月沒儲值,照樣可以講電話或收簡訊。

難賺的資費方案....通訊行都不會推銷啦! 都要自己指定方案辦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e語音指的是通話嗎,還是打字嗎

Line語音是通話,沒錯! 網速降到128k給語音通話是夠用的!
過去用電腦56K電話撥接數據機時,實際速度只約48K,都可Skype或打網路語音電話了!
但128K拿來瀏覽網頁,可能覺得速度很慢,最好用Puffin瀏覽器,
至於128K拿來看影片...就別想太多了!

雖然Line的語音話質不怎麼樣,但總比沒有好!
且語音話質不好的大多是Line的語音伺服器端造成的,不是降速到128k造成的!
就算4G上網網速有100M,也同樣可能Line的語音話質不好。

當習慣手機上網,習慣用即時通訊文字或語音(Line),就可減少撥語音電話/簡訊的費用,
有些人為了省上網流量/省電,在自己需要上網時才開啟手機的3G/4G上網,
不習慣用即時通訊,別人Line語音Call過來不會接,文字訊息過來未讀,沒即時看到訊息不會即時回,
就可能讓雙方花更貴的語音電話/簡訊費用。

所以,台灣之星固定月租88元的好處是,
出門沒Wifi後,讓3G/4G一直連線,200MB用完照樣可以收到Line的訊息,也可Line語音通話,
Google地圖同樣可以導航,且網外每分鐘2元, 突然某天講了幾十分鐘也OK。

其實,很多人上網流量並不高,但怕流量用完,有心理壓力,....所以才辦每月好幾百元的吃到飽...

网友:
以C大您的標題,原則上是的
最有名的就是亞太3G,他是CDMA2000規格,好死不死其他家都是WCDMA,所以亞太的卡只能插亞太專屬手機(或是手機相容CDMA2000),就是俗稱亞太會綁機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