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Z MRL Z DC POWER SUPPLY 0~35V 3A 學生實習檢定電源供給器 改裝

楼主(2017-05-09):
Z MRL Z  DC POWER SUPPLY   0~35V3A 學生實習檢定電源供給器
面板
黑色 電壓調整鈕
換了10轉精密10K可調電阻
DH鎖住的1.000 V顯示 !
1.000~2.000 動態調整照片顯示 ! DH鎖住 !
沒用  細調電路 鈕 !  沒用旋鈕 阻尼 綿 !

功能大增 好調整 超好用的 !

這裡有賣 ! 分享 !!!

网友:
精密多圈可變電阻,也是個好方法,但是要粗調就比較費時了。
這個也可能是實驗室用的。多數也是配套一個粗調,一個微調的原因。
但是DIY還是很值得讚啊~

网友A:
那個電錶滿特殊旳,樓主可否提供一下型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錶滿特殊旳,樓主可否提供一下型號! 謝謝!

Details about  ESCORT EDM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