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LC+伺服馬達驅動器 接線問題

楼主(2017-05-10):
請教一下
我下面兩台要接起來 要接在一台類似CNC的機器上面

我看伺服控制的說明書 的電路圖 是ASD的
那這台是SSD-A-04-21-A 電路圖會一樣嗎?
那要怎麼跟PLC 接呢?
我剛入門的不太知道一些專業術語
可以簡單一點 哪幾個點要接再一起 跟兩台的哪個點要接一起

PLC

PLC

伺服馬達

伺服馬達

伺服馬達

伺服馬達

网友A:
這是那家的伺服驅動?要先找到說明書

网友B:
你是要取代原有的伺服機嗎? PLC內的程式要會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那家的伺服驅動?要先找到說明書

遠唐的 但這台太久了 找不到說明書..
有什麼辦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取代原有的伺服機嗎? PLC內的程式要會改才行!!

不是 因為伺服機還要接一個正反轉的機器 所以想要PLC控制伺服馬達
寫程式我自己慢慢弄 主要是接線的問題
有哪裡可以找到說明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因為伺服機還要接一個正反轉的機器 所以想要PLC控制伺服馬達
寫程式我自己慢慢弄 主要是接線的問題 ...

照片上面不是有 CW/CCW 嗎? 這應該是控制正反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面不是有 CW/CCW 嗎? 這應該是控制正反轉功能!!

摁摁  現在有找到遠唐的說明書 但不是這台的
有那裡可以找到說明書嗎?

网友:
你可以參考其他的說明書,因為伺服的接線基本上變化不大
RS是AC220V入電.UVW是馬達的三相電源,再來是回授信號,其他的是指令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