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DVI 轉 HDMI 的裝置

楼主(2017-05-10):
我有一台螢幕只有VGA跟DVI的輸入插座,我有一台電腦的顯示卡只有HDMI的輸出插座,最近想試看看1080P的效果怎麼樣?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沒有閒置的轉換裝置要出售?

网友A:
不就這一條線???

不必用什麼轉換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這一條線???

不必用什麼轉換裝置

你確定這能上1080P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確定這能上1080P嗎?

HDMI 可以相容 DVI

只是HDMI的聲音沒了......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可以相容 DVI

只是HDMI的聲音沒了......傳不了....

你怎麼都沒看到重點,我是想試看看1080P

楼主:
這種DVI 轉HDMI 的裝置應該也是個過渡時期的產物,我也只是想試看看效果,如果大家手上有閒置沒在使用的,可以賣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麼都沒看到重點,我是想試看看1080P

可以..............

网友B:
你應該是需要HDMI轉VGA或者DVI介面轉接裝置啦~~

你直接找HDMI TO DVI轉接頭就好了,家O福或各大3C均有販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DVI 轉HDMI 的裝置應該也是個過渡時期的產物,我也只是想試看看效果,如果大家手上有閒置沒在使用的, ...

就這個東西,拿去試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1080P,能用就付錢,不能用就還我

還有一個條件,你的HDMI線不能太爛,像這個就可以了

网友D:
HDMI線或轉接頭用太爛(接點接觸不良)就會一下有畫面一下沒有畫面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這個東西,拿去試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1080P,能用就付錢,不能用就還我

好的,我再找時間跟你拿一個回來試試。

楼主:
就是有朋友告訴我要用這種裝置才有辦法跑1080P,所以上來問看看︰

https://world.tmall.com/item/414 ... .7700714.0.0.ckO1rm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線或轉接頭用太爛(接點接觸不良)就會一下有畫面一下沒有畫面給你看~

這點倒不用擔心,烏骨雞學姐賣的HDMI 線材都是大廠附的線材,不是大陸貨,我只是不知道轉接座能不能上1080P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是需要HDMI轉VGA或者DVI介面轉接裝置啦~~

你直接找HDMI TO DVI轉接頭就好了,家O福或各大3C均有販售 ...

就是有朋友告訴我只用轉接頭或轉接線上不了1080P,所以才會上來問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有朋友告訴我要用這種裝置才有辦法跑1080P,所以上來問看看︰

https://world.tmall.com/item/414256 ...

如果您原本顯卡
畫面最大解析度
小於1920×1080解析
那就只好用您提到的那個
內含晶片重新轉換解析度達1080P規格
所以要不要晶片去轉
取決於您原本顯卡能力
低階的顯卡就要加晶片去轉
相反的話就不用晶片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有朋友告訴我只用轉接頭或轉接線上不了1080P,所以才會上來問看看。

以前我有一個轉接頭不見很久了

還在找不到,我的經驗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朋友告訴我只用轉接頭或轉接線上不了1080P,所以才會上來問看看。

我那個是HDMI轉VGA,免插電源~~解析度由訊源決定~支援1080P

我拿來搭配數位機上盒配19"螢幕當電視看.....

你要TO DVI-D介面的話好像免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原本顯卡
畫面最大解析度
小於1920×1080解析

印象中有HDMI 輸出,基本上應該就是能上1080P 才對,剛剛查一下我的某台電腦顯卡nVidia 210︰

http://www.nvidia.com.tw/object/product_geforce_210_tw.html

連這片爛卡都能到2560x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有一個轉接頭不見很久了

還在找不到,我的經驗上不了

Allen388399 要借我一個試試,能不能上1080P 我再上來告訴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388399 要借我一個試試,能不能上1080P 我再上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LCD有 1920×1080 的解析度的話,這種接頭就可以了....
我接過了.....

只是聲音沒辦法靠HDMI傳過來DVI而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印象中有HDMI 輸出,基本上應該就是能上1080P 才對,剛剛查一下我的某台電腦顯卡nVidia 210︰

http://ww ...

不用買 找學姐 拿V59改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LCD有 1920×1080 的解析度的話,這種接頭就可以了....
我接過了.....

如果用轉接座就能達成,那第12樓的裝置為什麼被生產出來就很奇怪了,它的聲音還是要外接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轉接座就能達成,那第12樓的裝置為什麼被生產出來就很奇怪了,它的聲音還是要外接處理。 ...

用那種東西就只是要取得聲音........

想想,如果你不是用電腦顯示卡,像HDMI播放器那種,你要接沒有HDMI的LCD,那就沒有聲音了.

用電腦的話,可以把聲音指向音效卡輸出.....

那種東西是給需要的人一個選擇而己.....

你用的是電腦,不必用那種轉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買 找學姐 拿V59改下去

我主要只是想試試看效果,改V59 就有HDMI 常然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種東西就只是要取得聲音........

想想,如果你不是用電腦顯示卡,像HDMI播放器那種,你要接沒有HDMI的L ...

原來如此,看來大家也沒有用到這種裝置

网友E(2017-10-24):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看來大家也沒有用到這種裝置

wish大 :

請教這篇後來有結果嗎 ?
願聞其詳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sh大 :

請教這篇後來有結果嗎 ?

這提醒了我
我就是用這條
我自己也忘了

网友:
這線1080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sh大 :

請教這篇後來有結果嗎 ?

沒有,因為我還沒有去跟allen388399拿線......

网友:
基本上我認為因該不行,HDMI的規格跟DVI完全不同的,就算你用轉接線所呈現的也不會是HDMI的1080P,只會是DVI的顯示的規格解析度而已

實際上你要去查查你螢幕的規格是否有支援,如果你是LED的螢幕,那麼機率會比較大些,因為主板的硬體可能有支援至HDMI(韌體也要有),但是cost down or 要賣價便宜所以沒有附上HDMI插座

网友:
我的ASUS32吋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