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26HQL 剪軟排後變白屏

楼主(2017-05-10):
從回收場購得一台

型號 : Acer G226HQL

原本是有畫面
不過螢幕有出現一條紅色直線

拆開螢幕清潔邏輯板
在清的時候發現 AWM 20706 E97252-K VW-1 軟排
排線的銅箔有脫落

想說用剪刀將排線
橫剪方式
大約剪掉一半

想說這樣一樣有導電到就好

剪好後插入邏輯板後開機
就變成白屏

剪除後的軟排

剪除後的軟排

請問軟排是不能剪嗎?
還是我留的銅箔過少
有看了論壇文章
有用刮鬍刀刮軟排
然後就有銅箔

因為淘寶現今實名制
好像儲值方式很麻煩

而露天和雅虎拍賣找不到  AWM 20706 E97252-K VW-1 軟排
可換

不曉得北部那裏有在賣 AWM 20706 E97252-K VW-1 軟排
可換

只好用這個方式

网友A:
軟排線 刮出銅箔 要跟原本差不多長 看原本背面有無增厚 插回時要注意銅箔腳位有沒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線 刮出銅箔 要跟原本差不多長 看原本背面有無增厚 插回時要注意銅箔腳位有沒對準 ...

感謝 sa2086 大的教學

請問刮出來的銅箔
過長或過短會有什麼現象?

看原本背面有無增厚

請問你所指的增厚是指
軟排太厚了導致没壓緊嗎?

我再留意對齊銅的腳位是否有對齊

感謝 sa2086 大 的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sa2086 大的教學

請問刮出來的銅箔

請問刮出來的銅箔
過長或過短會有什麼現象?
過長有時會抵到下方電路板  過短會無法接觸到針腳

請問你所指的增厚是指
軟排太厚了導致没壓緊嗎?
有的軟排上方會加一硬片加強硬度 使之容易插入
太薄無法壓緊 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刮出來的銅箔
過長或過短會有什麼現象?
過長有時會抵到下方電路板  過短會無法接觸到針腳

辛苦了
sa2086 大

我在論壇中有看到用刮鬍刀的方式做刮除
可是如用刮鬍刀刮除
無法控制長短

請問 sa2086 大
在刮出軟排銅箔有什麼方法或工具
可以提供給小弟做為參考

网友A:
是大約的長度 無法每線都一樣長度的

刮鬍刀片 我是覺得太小片 不好拿捏力道 我是都用美工刀 用新的刀片慢慢刮
祝你成功

网友B:
如果剪的太長那會無法接觸到自然就會白屏,一般來說螢幕的我都會換一條新的線絡客人,如果日下電視的我才會去做清潔或前除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剪的太長那會無法接觸到自然就會白屏,一般來說螢幕的我都會換一條新的線絡客人,如果日下電視的我才會 ...

謝謝漢克兄

因為漢克兄是有廠商配合
可以取得到新的軟排

而我只能去網拍之類的找
AWM 20706 E97252-K VW-1 軟排
我有試著去網拍找
有在淘寶有看到

不過現今實名制搞得我也不曉得要如何購買

好像有廠商在做這種軟排
可以訂做

再來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約的長度 無法每線都一樣長度的

刮鬍刀片 我是覺得太小片 不好拿捏力道 我是都用美工刀 用新的刀片 ...

我刮好後裝機
畫面雖然有出現
不過畫面偏白
而且原本以為畫面中
有二條垂直的紅色線條
是邏輯板排線的問題

所以才剪除

剪除後才知道我誤判
反而造成白屏

刮除軟排後
雖然有畫面出現
但是偏白

現今只好去找找看有没有相同規格的軟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刮好後裝機
畫面雖然有出現
不過畫面偏白

這條不知是不是
AWM207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條不知是不是
AWM20706

謝謝 sa2086 大
熱心幫忙

不過好像不太一樣
這一條我在網拍有看到

AWM 20706 E97252-K VW-1 軟排
淘寶有在賣比較便宜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4 ... 4.0.0.PRjnka#detail

而且就算換了排線
螢幕垂直的紅線還在

而且350元 買一條不划算

跳蚤市場買一台液晶回來玩
也不用這個價位

所以只好先放著
等改天再做處理

网友B:
螢幕垂直的紅線不是FPC軟排的原因
拍一張軟排全貌相片,我寄一條給你

楼主:
先跟漢克兄
說一聲謝謝

漢克兄請問只要拍全貌就可以了嗎?
因為有上網查過他還有分多少pin腳
正向反向之類的

我知道漢克兄
有幫人維修液晶

所以想請問漢克兄
不曉得有没有
Panasonic TH-P42ST50W 腳座
之前回收購買到 Panasonic TH-P42ST50W
撿到軟的按鍵故障

不過缺腳座

在網拍有看到光腳座就要賣1200元
實在太貴了.

如果漢克兄有 Panasonic TH-P42ST50W 腳座
小弟跟你購買

軟排方面看要給漢克兄多少錢
漢克兄幫忙小弟
又不收取費用
這實在過意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螢幕垂直的紅線不是FPC軟排的原因
拍一張軟排全貌相片,我寄一條給你

請問漢克兄

液晶螢幕有垂直的紅線
是否能維修

因為有搜尋到網路上的解答
有的說是面板的問題

所以想跟漢克兄請教
像這種情形是否只有換面板
才能修復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跟漢克兄
說一聲謝謝

腳座我沒有,現在店裡沒地方放腳架了,所以腳我都不留了
至於軟排當然要跟知一下是正向反向還有幾PIN啊,不過螢幕用的大都幾款而已,我只備兩種常見的,所以也要剛好是我手頭有的,才有辦法寄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腳座我沒有,現在店裡沒地方放腳架了,所以腳我都不留了
至於軟排當然要跟知一下是正向反向還有幾PIN啊, ...

漢克兄

我有google 一下他的型號
應該為 50-Pin 的腳位

看了一下軟排的銅箔是同一個方向

正向

長度 196mm
寬度   2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漢克兄

我有google 一下他的型號

拍一下全貌好嗎

楼主:
漢克兄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之前拍了忘記附上圖檔

楼主:
因為要全貌我有用藍色紙膠帶固定拍攝

不曉得圖檔方面這是否可以

或者是要用透明膠帶固定重新拍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要全貌我有用藍色紙膠帶固定拍攝

不曉得圖檔方面這是否可以

OK,不過我備的線材和你的線接頭不一樣耶,抱歉
我有私訊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不過我備的線材和你的線接頭不一樣耶,抱歉
我有私訊給你

還是很感謝漢克兄

熱心幫忙小弟

我再試著去找店家詢問
看訂製一條多少錢
或是有相同規格的線

謝謝你漢克兄

网友C:
你在露天搜 50P 軟排線

看有沒有你要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露天搜 50P 軟排線

看有沒有你要的規格

LONG 大
有搜尋到有在訂製

目前發現我刮的銅箔
有脫落一點點
反正壞掉
打算先試著處理軟排銅箔

有空再帶軟排去問問看
網路上是有賣50 pin

可是他好像還有分
左邊供電
右邊供電
jiching 兄說没有分
對軟排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可能要再詢問廠商之類

http://bbs.pigoo.com/thread-606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