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看冷氣結果越幫越忙....

楼主(2017-05-10):
話說今晚跟家人約在家中排行老2的哥哥店裡(熱炒店)過母親節,在行前2哥有說最近店內有一台分離式冷氣故障,希望小弟可否幫忙檢查?

之前說有師傅來看過,師傅說室內機機板故障! (說有量過室內機有電進來)可是該師父一直沒空去處理(夏天到了 人客哀哀叫 )

小弟我就想,帶個三用電表去測試看看,如果真是室內機板故障,我就拆回來看看能不能修復順便發發維修文(好久沒發)~

在茶餘飯後(沒出錢總是要出一下力)!

就拿出三用電表初步量測了一下室內機,發現室內機根本沒有電進來,然後就去量測室外機~

室外機接線類似下圖(圖片出處是從 黑手黨(阿倫)的DIY落格 來的)

黑手黨(阿倫)的DIY落格

室外機的端子台上,我量了 S跟N相 是有220V電壓的(來源電壓) 但是1.2.3 不管怎麼量都沒有電壓?
此時想說會不會是端子台上接線脫落?

就用手搖搖電線,然後有一小火花產生(致命的錯誤),還在想是不是因為瞬間送電(接觸不良)才有火花(事實證明不該接上)!

脫離的接點位於上圖右手邊N相的位置(該線是微妙的插著但是接點發黑接觸不好,並沒有完全拔離),結果就先斷電然後把他插上~

接著再送電前幾秒,小弟本來蹲在室外機端子台離不到20公分,就在這時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先離他遠點),然後人才退幾步.....

端子台馬上著火.......

斷電完後 檢查端子台 SN向來源電線有點融化 , 第3點接室內機電線跟端子台則完全融壞(斷)......

這下還真是挫屎去了,越弄越糟!

但是因為還有別的設備共用一個無熔絲開關,所以先把N相(插回去那條)拔掉再次送電,結果又燒了一次........

連拔掉也不行?

最後只好從總開關那斷電(把電線拆下)......

我在想結論是不是修冷氣的人故意把室內機SN相及接地改過,只要不是他修的話很有可能吃到這一記!(如果是真的那也太陰險了吧! 真缺德~)

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
電機公司幹了10多年(假電子維修員)除了被陰以外我實在想不出為何會這樣?
壞掉之前是可以運轉的,因為室內機板故障怎麼可能短路成這樣!
腦海裡依稀記得學校電子學老師說過: 電流會走最短的路徑(阻值最小的地方)
所以SN相接錯形成迴路導致端子台燒毀?(應該是這樣吧!)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相關經驗? 或是真的這個行業會遇到來陰的這種奧步?

P.S 還是小弟才疏學淺,有前輩提供其他答案的?

補充內容 (2017-5-11 09:32 PM):
剛剛二哥說冷氣的去看了,結果真的是換了端子台就好了!(NT 1000)

感謝痞酷熱情的前輩及WISH大的回覆~

网友:
可怕~AC220會死人的。

网友A:
沒那麼複雜,純粹只是端子台絕緣劣化導致燒起來而已.......

室外機在外面風吹日曬,濕氣、灰塵累積,絕緣劣化電極之間很容易造成漏電,漏電之後表面碳化,之後會形成高溫,再來就燒起來了。

只要端子台絕緣沒問題,N、S相反接不會導致起火。

网友B:
我比較怕死,送電之前小弟都會先量看看有沒有短路。不過NFB怎麼沒跳?

网友C:
去年我家無緣無故跳一個220V 處布雷加,我嘗試重上......碰一聲又跳開,這下不敢試了,找leo.rain 求救,他用斷開法找出是其中一台冷氣有問題,拆開室外機後也是懷疑端子台出問題,把上面的線路先改成直接,不要鎖在端子台,上電測試果然就好了,他後來回去拿了一個端子台換上,舊端子台我用電表量也量不出問題,可能要用高阻表才找的出原因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56-1-1.html

网友D:
跟我家之前那台冷氣的情況差不多
有點忘記壞掉的那個晚上是不是有打雷下雨
總之,就是我老爹開了冷氣,運轉了一下就斷電.
之後冷氣室內機沒沒反應了.

後來隔天我到三樓室外機那邊,循線找到室內牆上的220V插座
拿著電表量了一下,沒電
找到三樓總開關處,唉呀,開關跳掉了嘛
壓下開關,往上一扳,我就聽到外面室外機發出很大聲響
應該是那個散熱風扇狂轉? 大約2~3秒,就聽到碰一聲
馬上關掉開關,去室外機一看,就是樓主po的這地方看到一堆黑色痕跡.

後來等到修冷氣的來修理,他也只是把該處整理一下,重新上電就恢復運轉了
似乎就真的是端子台處發生短路,並沒有被動過線路,所以樓主不用想太多.

但是那台冷氣還是有個問題,沒辦法定溫了,也不知道是因為這次短路造成的
或者是之前就因為室內機機板有故障,才發生室外機短路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怕死,送電之前小弟都會先量看看有沒有短路。不過NFB怎麼沒跳?

電錶量測沒有短路現象!

不過我只有量測室內機的線(1,2,3號線)

至於SN相,在我插回去前一直都是有電狀態.......

開關,有跳! 但是在他旁邊那顆開關(電箱內)卻整個掛了........

我實在想不到為何旁邊那顆不相關的(原本好的那台冷氣)無融絲開關會壞掉?(整個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複雜,純粹只是端子台絕緣劣化導致燒起來而已.......

室外機在外面風吹日曬,濕氣、灰塵累積,絕緣 ...

感謝YSC大的經驗分享~

端子台這點我也是覺得那個挺髒的,不過當下沒有先全部拔下來(也沒準備高阻計)~

基礎知識(從業多年)還是敵不過實際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家無緣無故跳一個220V 處布雷加,我嘗試重上......碰一聲又跳開,這下不敢試了,找leo.rain 求救,他 ...

感謝WISH大分享~

目前小弟也只能希望單純是端子台故障,不然真的是越修越糟.......

害我昨晚發文後一整晚睡不好....(才幾條線怎麼會這樣?)

网友E:
紅黑電源,黑色共電,白控制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家之前那台冷氣的情況差不多
有點忘記壞掉的那個晚上是不是有打雷下雨
總之,就是我老爹開了冷氣,運轉了 ...

感謝conbawa大經驗分享!

希望是如您所說的這個問題~

可能是小弟自認是從業相關人員,發生這種基礎錯誤.......

所以挫折感頗重!

去外面幫客戶看控制盤線或是機台線路檢修時,直至目前為止沒發生過一絲火花(像仙女棒般)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黑電源,黑色共電,白控制腳

請問BIG_OLD_2大!

如果接錯會怎樣? (我沒改任何線路)

我只希望不要壞到室外機的風扇或是壓縮機去(壞那個就花多了)

网友F:
一般電表在測量電阻時,最高電壓不會超出直流12V
冷氣的工作電壓是交流220V
所以
一般電表測量阻抗為無限大時
不見得真的就是絕緣良好
否則"高壓絕緣阻抗計"就形同廢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電表在測量電阻時,最高電壓不會超出直流12V
冷氣的工作電壓是交流220V
所以

感謝雄爸爸分享技術心得~

就小弟個人經驗來說一般電表超過10M歐姆以上會量不到~

通常用電表初步量測阻值低於3M歐姆幾乎可以判斷為有漏電狀態!

可能過往經驗都是面對電阻性負載類的(就算漏電也沒差)沒想過電線端的短路問題後果嚴重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爸分享技術心得~

就小弟個人經驗來說一般電表超過10M歐姆以上會量不到~

高電壓場合不能單純以直流來看待,而且絕緣不良造成的阻抗對電壓而言也不是線性的,相同狀態下以三用電表測量若是1M歐姆,電壓提高之後阻抗不會保證一樣是1M歐姆,AC 220V以耐壓特性來考量,要以峰值311V來看待之。

我也曾遇過類似狀況,不過是工業用鐵殼接頭,也是用在電源線上,3P各接AC 220V的  L、N、G,使用多年之後接頭本體電木部分整個碳化,造成電源迴路跳電,拆開來用三用電表測量電木部分就已經會導電!以為只是表層碳化造成漏電,將表層碳化層清潔刮除,還是會導電!

网友G:
蔡志裕是國內極少數擁有甲級空調技術士執照的專業人士,曾多次獲美國業界頒發優秀技術人員認證,專門承接政府機關的冷氣維修和消防工程施作維護,在業界頗有聲譽的他,早從2004年就成為國防部簽約的冷氣維修廠商,不料,2013年9月12日,國防部忠愛營區的冷氣主機爆炸,造成2死14傷,讓當場全身灼傷的蔡志裕,變成業務過失殺人罪的被告。
蔡家父子當庭拿出一份由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勘驗的鑑定報告,指出冷氣機過度老舊,事故原因應該是壓縮機斷線,產生電弧熔化銅接線,造成端子因壓力過大而噴出,讓機台短路產生爆炸。
大電不要亂修真的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電壓場合不能單純以直流來看待,而且絕緣不良造成的阻抗對電壓而言也不是線性的,相同狀態下以三用電表 ...

小弟太小看交流電......

感謝ysc專業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蔡志裕是國內極少數擁有甲級空調技術士執照的專業人士,曾多次獲美國業界頒發優秀技術人員認證,專門承接政 ...

感謝maxcar大分享資訊!

是小弟太看輕冷氣了......

网友:
以照片來看  1.3腳 棕  與   綠  是接  紅黑到電原 端 若電源端  黑白有220V
1.3腳無220V  則 跨接壓接端子端  看有無燒毀   碰觸會會火花  應是端子台已燒毀  應更新
此照片  220V電源端 使用兩線  無接地電線  是非常不道德  永遠要負客戶觸電的責任 不可輕忽
接線未用壓接端子  更不合規定   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BIG_OLD_2大!

如果接錯會怎樣? (我沒改任何線路)

12腳是內機繼電器接點,13給內機電源
會搞到燒板的機會不大,我會先送電12直接短路讓外機運轉狀況,確認外機有無狀況
在修內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蔡志裕是國內極少數擁有甲級空調技術士執照的專業人士,曾多次獲美國業界頒發優秀技術人員認證,專門承接政 ...

    我在台灣的時候, 當時的還是窗型冷氣, 老闆好厲害哦! 自己背冷氣走下樓梯...後來都沒拿回來?
詢問之後才知道, 老闆被壓縮機炸死了.  不敢問是什麼原因, 我想是, 他想切開壓縮機時候, 爆炸了.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