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烤箱改液脹式溫控開關

楼主(2017-05-11):
我看改液脹式控溫開關在網路上的教學都是P點接定時器,1點接加熱棒,
但我拆開我家烤箱,發現我家烤箱的接線方式跟其他廠牌的不同,
控溫開關一端接的是電源,另一端接的則是加溫棒及另一條從定時器接至電源指示燈再接出來的線,
請教各位高手們,我要更換液脹開關要怎麼接線呢?如果我要改成上下火獨立溫控又要怎麼接線呢?
液脹開關接錯線會壞掉嗎?還請高手們賜教,感激不盡~

网友A:
請附上廠牌、型號、及配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附上廠牌、型號、及配線圖。

廠牌:鍋寶
型號:BR-5170A
我不太懂配線圖也沒畫過配線圖,所以只好看著烤箱配線畫,不知這樣畫大大看得懂嗎?

网友:
開關要注意接點瞬間容量,還有連續容量,這兩者要足夠

德國品牌可以超容量使用,用料超讚
中國品牌請在標稱範圍內使用,接近超標就會黏住…再也分不開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牌:鍋寶
型號:BR-5170A
我不太懂配線圖也沒畫過配線圖,所以只好看著烤箱配線畫,不知這樣畫大大看得懂 ...

小改 示意 :

网友B:
你只是要溫控開關改液脹式控溫開關

定時開關 跟 上下火切換開關線路都不要動他

只要將溫控開關那2條線 接到液脹式控溫開關 即可

网友:
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要溫控開關改液脹式控溫開關

定時開關 跟 上下火切換開關線路都不要動他

所以只要將原本的金屬溫控開關換成液脹式開關,兩端接線接成如圖就可以了嗎?

网友C:
[液脹式開關] 跟 [金屬溫度開關] 2 個溫度控制方式不一樣 !!

若更換 [液脹式開關] 你可能要做一些測試 !!

你要加熱棒分開上下獨立 , 可能就要用2 組的 [液脹式開關 ]分別來做控制 !!

另外那個 [電源指示燈] 似乎應該改成 [加熱指示橙] 比較合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脹式開關] 跟 [金屬溫度開關] 2 個溫度控制方式不一樣 !!

若更換 [液脹式開關] 你可能要做一些測試 !!

切換開關是
上火開或下火開或
上下火全開的三段開關.
電路圖有誤.

主旨不能編輯嗎?
請補上品牌+型號+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換開關是
上火開或下火開或
上下火全開的三段開關.

我找不到可以編輯主旨的地方,
廠牌:鍋寶
型號:BR-5170A
切換開關是上火,下火,全火+旋轉三段開關
就只是想將溫控開關改成液脹式的開關
簡單的換法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要是上下火獨立控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可以編輯主旨的地方,
廠牌:鍋寶
型號:BR-5170A

只要將溫控開關線路 換接到 液脹式的溫控開關即可

上下火控制 跟 定時開關  都跟原本一樣 也能切換

网友:
這類型家庭式的烤箱空間狹小,其實並不需要安裝到兩組的液漲開關,(除非執意要上下火獨立控制),畢竟他們所偵測到的溫度都一樣,個人淺見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