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V3-771G 無反應

楼主(2017-05-12):
型號:ACER Aspire V3-771G

狀況:無反應

一早收到包裹.心裡想.老婆是不是買什麼情趣......情趣咖啡杯組啊.哈哈哈

原來是痞友寄來的故障筆電.

主角

拆機後發現無3V/5V  而且5V電容位置短路.一般不會是這個電容故障.沒這麼容易的

最可疑處為+5VSUS供應1.8VS的電路.阻抗過低

將6腳IC 與MLCC拆下後發現阻抗恢復正常

就是這顆小電容.外觀完全正常.直接更換

紅色圈就是小電容的位置

上電後-直接觸發開機

完修-

网友A:
我想......直接將C8403 丟棄, 就會工作了.  我的意思是....這個電容可有可無, 無傷大雅. 大海撈針, 能找出來, 就等於修好了.

我經常在想...如果這個電容不是在電源上? 那我們怎麼找得出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直接將C8403 丟棄, 就會工作了.  我的意思是....這個電容可有可無, 無傷大雅. 大海撈針, 能找出 ...

1. 這個電容絕大多數都在電源上.只要微短路.一定會造成故障現象

2. 使用分離法或燒機法都可以慢慢找出來

3.  直接將C8403 丟棄, 就會工作了.但-建議還是補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這個電容絕大多數都在電源上.只要微短路.一定會造成故障現象

2. 使用分離法或燒機法都可以慢慢找出來 ...

除非確定原廠設計不良,不然我也是贊同補回去.....

如果這種的可以拿掉,那有太多太多可以拿掉了.

网友:
我曾經發表, 拿斜口鉗剪掉一個齊納二極體電視就工作了, 我還有 發表Emerson電視, 一個電容拿掉就就工作了,  電路上說要用1K電阻, 我就偏偏用2K, 看會怎麼樣!  這是一種藝術,  是工夫要到某一種程度, 才能做如此的事情.  兄弟們對我已經算很仁慈. 很感恩!

我在英語的網站, 被人家罵死了......說要我遵照廠商的數值, 但是我告訴他們..如果用的零件不良, 乾脆不要用.....那些廠商的設計師也是人, 可能從學校才剛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