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冷氣室內機的溫度感知線阻抗k值?

楼主(2017-05-12):
家中的老冷氣,最近發現室內機的溫度感知線壞掉,面板顯示EH,想自行購買更換,請問各位大大此定頻機型的溫度感知線阻抗大概是多少?感謝!

网友:
如果是有溫度顯示的話,先找個溫度計比對,
隨便的溫度感應器裝上後,再利用可變電阻來串聯或並聯於溫度感應器,
調整可變電阻來使顯示的溫度接近溫度計,
再將可變電阻的阻值量出,換成電阻接上。

因為每個廠牌的溫度感應器都不同,有時找不到相同的,我都是這樣做的。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