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SF-400A電子秤改18650鋰電池

楼主(2017-05-12):
插市電不方便,用乾電池不環保也不理想。

電源是3V變壓器或2顆1.5V乾電池

電源是3V變壓器或2顆1.5V乾電池

拆開挖個放18650電池盒的位置

拆開挖個放18650電池盒的位置

拆開挖個放18650電池盒的位置

利用廢電供切換選擇220V,當開關
將DC3V電源(粉紅線剪斷不用)插座改成充電
並利用原插入可切斷乾電池電路,避免充電4.2V電壓損壞電路,
開關與正電間串聯2個1N4004二極體將電壓降至2.8V。
此電子秤電壓不足(2.2V)時會顯示提醒(剛好鋰電3.6V需充電)
可使用18650或2顆1.5V乾電池。
18650可直接充電,也可替換。
以前改捕蚊拍(鋰電池)充電器,再接個3.5mm頭充電。

网友:
「此電子秤電壓不足(2.2V)時會顯示提醒(剛好鋰電3.6V需充電)」

這樣就省下保護板的錢了!讚!

网友A:
用18650電池不環保也不理想。期待您....改成太陽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8650電池不環保也不理想。期待您....改成太陽能!!!

改用手搖發電最環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用手搖發電最環保了

有線圈和磁鐵還是不環保!

極力推薦這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線圈和磁鐵還是不環保!

極力推薦這兩個

這算古董了,有收常ˊ價值。
有考慮過天平秤,但平均2-3天用一次,做食品加工,調配有機農藥,全需要負重歸零,較方便。

楼主:
手搖發電值得試試,室內用太陽能可能不適合。

网友:
這個電子秤應該省電,要改鋰電改手機用的方型更簡單方便。

网友:
我都用鎳氫充電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