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 MCM-108B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5-12):
請教個問先進,這台是無法開機,目前查的進度是交流有13vac,然後進入橋式整流後為 16.4vdc,已更換 4700u/25v 電容,換下的電容是剩下 4100u,
接著有兩顆整流 IC 分別是 7808 及 7806 量到的電壓分別是 7.99vdc and 5.88vdc.目前不知道要從何下手查?請幫忙指點一下方向,感謝

网友:
請在主旨註名故障原因.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楼主:
感謝,已改好了

网友:
兄弟你做的很好! 在繼續檢修, 問題還在後面!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SEdXMYB8uN2T96BgFow

楼主:
感謝 peter5438 提供詳細的維修手冊,研究了一下,目前將問題聚焦在 digital servo MCU TC94A58FAG 因為 power on 的訊號是由這控管,連動背光,不知方向對不對,如果 eeprom 故障不知道是否也是這狀況.

网友:
檢查R4和R6保險絲電阻 2.2ohm 1/2 W 是否開路?

楼主:
R4,R6,R509,F1 都量過了,沒開路,但是 R509 組值比較高 ,約 9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R4,R6,R509,F1 都量過了,沒開路,但是 R509 組值比較高 ,約 9歐姆,

[但是 R509 組值比較高 ,約 9歐姆,]................ 那是正確的.

你可以檢查一下CNP401接頭的第2隻腳有沒有PWR-ON信號出來,當你按下Power的旋鈕.  順便檢查一下 Power 旋鈕開關, 底下有沒有接觸不良!

楼主:
目前量 power 按鍵是正常的,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CNP401 pin2 power on 的電壓 1.8vdc ,拔除接往 display board 的 CNP 401接線後,量取 main board CNP401  pin2 是 2.1vdc,當量取1.8 and 2.1 壓下 power 按鍵時都不會改變.
這故障是連顯示面板都沒任何顯示,問題是否應該出現在更前端.也就是插電後應該有電可以供應時鐘等等的, 再來努力研究電路圖,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