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鋁基板上MOSFET更換

楼主(2017-05-12):
小弟最近遇到要更換鋁基板上MOSFET,到板上爬文後,把鋁基板丟到黑晶爐上加熱,總算把壞的MOSFET拆下來,只是要換上新的MOSFET時,卻無法焊接上,可以請問版上各位前輩,有什麼方法可以用呢?

网友:
你的烙鐵是多少瓦數?

大範圍銅箔散熱快,兩段式加熱的烙鐵是最經濟實惠的工具。

网友:
MOSFET底下塗一點助焊劑,  用金屬夾子夾住.  再把鋁基板丟到黑晶爐上加熱,  自動會焊回去的.

黑晶爐拿得下來, 就焊的回去.  我會用瓦斯噴槍偷偷地幫MOSFET加熱, 加速完成.

楼主:
請問所謂助焊劑是焊油嗎?

楼主:
小弟是用70W調溫烙鐵溫度調到450度,另一支20w/130w,兩支一起還是無法解焊,後來看版上有前輩說黑晶爐可用,才用黑晶爐把壞的MOSFET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所謂助焊劑是焊油嗎?

是的, 是焊油

用黑晶爐,  因為有鋁板, 所以要加熱到五分鐘左右. 再用烙鐵, 一定可以焊上去. 就是熱度一定要夠, 我常常在換背面有鋁板散熱片上面的 MOSFE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是焊油

用黑晶爐,  因為有鋁板, 所以要加熱到五分鐘左右. 再用烙鐵, 一定可以焊上去. 就是熱度一 ...

感謝用心,有圖有真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