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蒸茄子,秀珍菇,草菇,原味不加任何佐料.

楼主(2017-05-13):
清蒸茄子,秀珍菇,草菇,原味不加任何佐料.

因為是清蒸非水煮,所以食物的原味都被鎖在食物內部,自然的食物甜味,完全不用加任何佐料,就覺得很好吃,這個也算是原味美食.

像茄子的話,有時候我會用刀子把它剖開,再加入一些醬油進去,再把醬油抹均勻,這樣味道也很好吃,有時也會加點搗碎的蒜頭或自製的蒜醬,獨特的味道,外面吃不到.

原味吃不慣者,可能得經過一些的訓練和調適,大約十幾年前就曾吃過約一個月的排毒餐,只吃川燙過的原味食物,有的則是生食,連蘆筍都生吃,有種生花生的味道,剛開始吃排毒餐可以說是食不下嚥,還得加一些天然的佐料,如甘薯,蒜頭,芹菜等等做為佐料,而嗯嗯出來的黃金,真的是"黃金色","完全"不會臭,你沒有看錯,可能也無法想像嗯嗯怎麼可能不會臭,但是的確是這樣的,因為完全沒有加入非天然的人工添加物,所以就以最自然的方式出來,當然也不是天然的就是最好的,天然的也是有毒的,若是以大多數來說,只要是無毒的,天然的一定是很好的.

補充內容 (2017-5-13 05:40 PM):
蒸後留下的湯在第三帖.

网友A:
茄子現在正是盛產期 !!
選擇當季的食材是正確的!!

楼主:
這是清蒸後留下的一大碗原味清湯,好好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茄子現在正是盛產期 !!
選擇當季的食材是正確的!!

以前都會一次蒸很多茄子,這次有加蒸秀珍菇與草菇,都是早上剛買的,本來老闆娘交待說草菇若還沒有要吃要先清燙過,較容易保存,哪知蒸後太好吃,留不到下一餐了 ...

网友B:
嗯嗯會臭  主要是 微生物代謝蛋白質/脂肪-->發酵
-----

剛開始若是覺得  口味淡
除了加蒜頭之外  若是不喜歡蒜頭   也可以將九層塔/羅勒之類葉片切碎 生伴著吃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會臭  主要是 微生物代謝蛋白質/脂肪-->發酵
-----

要加什麼口味能入口,這個就要看個人的喜好.
現在剛蒸好一鍋黃蕃薯在吃,有夠甜的 ...
但是這次的粗纖維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什麼口味能入口,這個就要看個人的喜好.
現在剛蒸好一鍋黃蕃薯在吃,有夠甜的 ...
但是這 ...

爌蕃薯吧!

楼主:
北部不行.
以前小時候在台南鄉下常常在打窯(爌蕃薯),有時還會加爌整隻雞.

网友C:
家父有痛毛病
蘆筍,秀珍菇,草菇
這幾樣食材家父吃後都會痛發作
可惜了,原始美味無福消受

補充內容 (2017-5-17 12:24 AM):
"家父有痛毛病"

漏字補正
家父有痛毛病==>家父有痛風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父有痛毛病
蘆筍,秀珍菇,草菇
這幾樣食材家父吃後都會痛發作

有用類似這樣的方式做過實驗嗎?
痛風食物實驗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類似這樣的方式做過實驗嗎?
痛風食物實驗8#.

8樓驗證方式 ==>有的
痛風發作真的與食材相關
尤其 豆類 / 菇類食材
吃完隔天腳掌關節馬上腫的向饅頭一樣無法走路

网友(2017-08-03):
小弟也喜歡吃清蒸的蔬菜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樓驗證方式 ==>有的
痛風發作真的與食材相關
尤其 豆類 / 菇類食材

痛風發作............一直以為痛風是肉吃得多, 請問一下? 痛風是不是因為肉吃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痛風發作............一直以為痛風是肉吃得多, 請問一下? 痛風是不是因為肉吃太多. ...

何謂痛風? 何謂痛風 Gout_chinese.pdf (205.42 KB, 下載次數: 3)
搞懂痛風6大問,飲食控制7原則

  • 作者 :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副主任林頌凱
  • 圖片來源 : 康健雜誌
                                                                                                    【關於本專欄】喜歡寫作,紀錄生活;喜歡運動,樂於分享;生活隨筆,專業分析;只要是身體有「痠、痛、麻、脹、無力」的時候,都可以在復健科醫師林頌凱的網路專欄,找到實用好方法!

                                                                                        老李是醫院的警衛,但是在大多數人的眼裡,他比較像是醫院的door man。並不是因為他長得像百貨公司門前的小男生一樣的英挺帥氣,而是他彌勒佛般的笑容,讓每位到醫院來的人,在還沒有走進醫院的大門前,就能感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親切感。

還很清楚的記得,醫院忘年會的第二天大早,老李穿著拖鞋,一跛一跛的到診間向我求救。

「林醫師,您能不能幫我先看一下。我的腳腫到不能走路了,但是今天又是輪到我上早班…」還沒坐定,老李就愁容滿面的說道。「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我發現右腳腫得跟『麵龜』一樣。哦!而且要下床更是可怕,腳一碰到地更是讓我痛到眼淚都飆出來了。你知道嗎,我覺得我現在的腳好像被火燒到一樣,又熱又痛。又好像是有老鼠在啃我的腳一樣…啊!反正我從來沒有這麼痛過就對啦!」

「我本來覺得是運動傷害,但是昨天是忘年會,我也沒去打球,上班的時候也沒有扭到腳,應該不太可能吧?」老李很懷疑的回答。

「老李,昨天晚上有沒有喝酒?」我笑著問他。

「喝酒?這跟喝酒有關係嗎?我昨天是有喝酒啦,反正一年就這麼喝醫院一次,不喝白不喝。而且昨天我還灌院長三杯酒呢,真爽!回家以後我還興奮到睡不著覺呢!」老李開始得意起來,好像腳已經不痛了似的。

Q1.什麼是痛風?

痛風是一種急性的關節炎,主要是因為尿酸的結晶積在關節部位。發炎的關節會有很明顯的紅腫、發熱、疼痛的現象。因為發作時真的非常疼痛,不但連碰都不能碰,甚至連風吹過去都會更加疼痛難耐,所以叫做「痛風」。

Q2.為什麼會痛風?

痛風是一種身體內普林(Purine,或稱嘌呤)代謝異常的疾病,使身體的尿酸濃度升高。當體內產生太多的尿酸,或是身體不能有效的把尿酸排出體外的時候,多餘的尿酸就會變成結晶陳積在關節,導致急性的發炎反應。

Q3.什麼人容易罹患痛風?

痛風的發作和體質有很絕對的關係。如果身體排泄尿酸的功能不好,就容易讓它在不同的關節為所欲為。家族裡面如果有人有痛風的病例,自己罹患的機會也相對的增加。性別也是一個特別的因素,痛風的病患中,有90%是男性。除此之外,胖子也比瘦子容易有痛風的發作。

還有一些容易導致痛風發作的因素:

1.喝酒
2.飢餓
3.飲食不當,吃了太多含普林的食物
4.開刀或受傷
5.較嚴重的疾病(例如中風、感染)
6.特殊藥物(例如利尿劑、阿司匹靈、化療藥物)

Q4.痛風會怎樣?

痛風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作,常常是一覺醒來就發現關節痛到不能起床。除了難以忍受的疼痛以外,發炎的關節會整個發紅、腫脹,摸上去還會有灼熱感。如果痛風發生在膝關節,還可能導致關節積水,這會讓我們連走路、蹲下身都會很困難,簡直是寸步難行。

痛風最常發作的是大腳趾的關節,其他依序是腳踝、膝關節,還有全身其他部位的關節。通常痛風只會一次發作在一個關節,但是下次的發作可能就會跑到身體的另外一個關節去作怪。

Q5.痛風要怎樣診斷?

對一個有經驗的醫師而言,單單憑著病患的敘述,加上身體的檢查,就可以很明確的診斷出痛風。但是如果要更確定的診斷,就需要用針把關節裡的液體抽出,再作進一步的化驗。

常常有病患會要求醫師抽血檢查尿酸濃度,但是這並不是痛風急性發作時一定要做的事。痛風發作的時候,血中的尿酸濃度不一定會升高。同樣的,就算是一個已經吃了好幾年的降尿酸藥物,但是每次抽血都還是不正常的病患,也不代表他以後就一定會有痛風發作。

尿酸值高不一定等於得了痛風,不過卻是一個重要指標。尿酸值高的人表示他身體的代謝功能並不是很好,以後痛風發作的機會也會比一般人來的高。維持身體正常的尿酸濃度是無論如何也要做到的基本原則。

Q6.痛風要怎樣治療?

急性痛風發作的時候,醫師會用藥物(秋水仙素、消炎止痛藥)來治療病患。這類的藥物效果非常快速,常常在吃藥後的第二天症狀就會好了一大半,病患也能夠比較自然的走來走去。

除了吃藥以外,其實更重要的是「多喝水」,讓尿酸得以更快的排出體外,喝水最好喝到讓排出來的尿液呈現淡色無味的程度為止。除此之外,保持正常的作息、避免熬夜失眠、吃一些比較清淡的食物,都是痛風發作的時候很重要的自我治療之道。

◎痛風有預防的方法嗎?

這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你可以從下面的幾個方面來著手:

1.維持標準體重
2.規律且適度的運動,運動時要注意隨時補充水分
3.保持正常的生活習慣:不日夜顛倒,不熬夜
4.飲食的控制

如果我的尿酸值偏高,或是我曾經痛風發作,我要怎樣從飲食來控制?

1.控制肉類攝取:少吃紅肉(牛、羊、豬肉),可以用魚肉、豆類、蛋、奶類製品來取代。

2.避開內臟、小魚乾、酵母粉:急性痛風發作時,要完全禁食普林含量相當高的內臟類、小魚干、魚皮(白帶魚皮、烏魚皮等)、酵母粉、濃肉汁等食物。各種魚肉類、海鮮、豆苗、豆芽、蘆筍、香菇、紫菜等也要有所節制。

3.少吃脂肪:脂肪攝取太多會抑制尿酸代謝,增加痛風發作的危險。動物性脂肪(尤其是肥肉)和油炸類食物要敬而遠之。

4.少喝火鍋湯、肉湯:就算美食當前,也要適可而止。另外,雞精一類的高蛋白濃縮補充品,也不適合常常飲用。

5.少飲酒:有一些酒類本身就含有很高濃度的普林,例如陳年紹興酒、紹興酒和啤酒。而且酒精本身就會影響尿酸代謝,酒精濃度愈高,對腎臟健康影響也愈大。還有平時很少喝酒的人,如果因為一時興起而狂飲,也很容易引起急性痛風發作。

6.豆製品有所節制,但不是完全禁止:我的病患都會問我,尿酸高的人必須禁口吃豆腐、豆漿等豆類製品,但這其實是錯誤觀念。只要不在急性發作期間吃,平常只要限量,例如一天喝一杯豆漿或吃一塊豆腐,是不會有大愛的。

7.多喝水:足夠的水分才能讓尿酸正常代謝。一天最少要喝八大杯水,或者隨時保持尿液清澈無臭無味。

网友:
好文章,小弟先收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清蒸後留下的一大碗原味清湯,好好喝喔.

請問樓主
這帖蒸食採用電鍋蒸煮的嗎 ?
若是電鍋,用幾杯水蒸ˊ煮 ?

清蒸後留下的一大碗原味清湯
食材原本應該沒有這麼多水分
是不是蒸煮時,鍋蓋上的凝結蒸氣聚集滴落而成的 ?

我用電鍋蒸煮這樣類似的蔬食
蔬菜顏色都黃黑掉,很讓人沒胃口 (茄子變黑/葉菜類綠變黃)
可能加熱蒸過久,或有特殊前製作業漏了
要再研究學習一下

网友D:
清蒸後留下的一大碗原味清湯  食材原本應該沒有這麼多水分 是不是蒸煮時,鍋蓋上的凝結蒸氣聚集滴落而成的 ?................................你觀察力真好...當時我看了也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那麼大一碗原味清湯....原來是洗鍋蓋湯?

用開水清燙還是比較好...我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就是: 這裡有很多福州人在這裡開的餐廳...服務生問我要什麼飲料? 我就說白開水就好了...結果他拿了一杯很燙的熱水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
這帖蒸食採用電鍋蒸煮的嗎 ?
若是電鍋,用幾杯水蒸ˊ煮 ?

用白鐵炒菜鍋加白鐵蒸籠,以瓦斯開中小火蒸大約12~16分鐘,要依據不同的食物量增減時間,把要蒸的食物直接擺在蒸籠裡.要留多少湯水就依據自己的需求而定,若沒有用過的話,第一次可加接近蒸籠約1cm的高度,以後再減少,湯水你可以倒掉或者留著.

因為自己的打包仍未拿出來,先在網路找相同的.
白鐵蒸籠

這個清蒸菜瓜就用碟子裝起來,湯汁就僅留碟裡的而已,也是用白鐵炒菜鍋加白鐵蒸籠,以瓦斯開中小火蒸大約12~16分鐘,用電鍋的話就可以這樣蒸,最近也會嘗試用電鍋來蒸看看.

楼主(2017-09-02):
引用 网友D:
清蒸後留下的一大碗原味清湯  食材原本應該沒有這麼多水分 是不是蒸煮時,鍋蓋上的凝結蒸氣聚集滴落而成的  ...

>用開水清燙還是比較好...

如果川燙的時間過短,有可能有蟲卵的沒有被燙死,那就恭喜了 ...
應該是每種方式都好,不要固定只某一種,還有要看地方.

燙青菜"加料" 超大菜蟲險下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2IBRyTW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