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D 6990 開機沒畫面 風扇轉很慢

楼主(2017-05-13):
事因
前幾天玩遊戲因畫面不能關
我就強迫關機重開
之後開機聲正常嗶一聲正常
可是沒畫面
風扇轉很慢
正常開機時會轉很快一下卻沒有。

楼主:
請論壇高手指點維修方向。謝謝

楼主:
補圖。不好意思。忘了按上傳確定

网友:
老實講你放這些訊息 大家只能隔空抓藥
主機板型號或做過哪些動作去排除才確定是顯卡故障
沒畫面不一定是顯卡故障

楼主:
我換過別的顯示卡都有畫面。
現在這張顯示卡只是因為我強迫重新開機後就變這樣。
這張hd6990 用很久了
我想請教各位高手是否指點方向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過別的顯示卡都有畫面。
現在這張顯示卡只是因為我強迫重新開機後就變這樣。
這張hd6990 用很久了

那你應該要把散熱先拆掉目視看有沒有元件損壞 在拍正反面的照片上來 才能後續教學
這塊板電源供應器要750W 所以要先檢查原本的電源供應器瓦數是不是足夠

网友:
金手指部份看是否有氧化,先用橡皮擦拭一下。

楼主:
顯示卡沒插外接電源風扇轉慢

楼主:
插入外接電源一樣風扇轉慢。是不是外借電源有問題。剛量8pin插座都有12v電。還是電子零件有問題

楼主:
圖。檢查零件外觀正常沒發現異樣。

网友:
先看看前面幾個維修文作參考

開竅以後你會比較知道該怎麼做基本檢測

基本檢測做完之後再提問別人比較知道怎麼幫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檢查零件外觀正常沒發現異樣。

圖需要正反面,圖片大小每張800*600,這樣大大們才看得清楚
可先去看看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d=faq&action=faq&id=1

网友:
不用掙扎了,BGA問題居多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點。我會繼續修好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外接電源一樣風扇轉慢。是不是外借電源有問題。剛量8pin插座都有12v電。還是電子零件有問題 ...

量有12V,不代表12V是OK的

楼主:
現在開機會嗶一長2短(顯示卡錯誤)
拆開8pin插頭旁有燒黑的情況
再想還有救嗎

网友:
您好:
綜合上述,顯示卡晶片故障可能性最大,您評估看看換一顆晶片,划算嗎?再決定要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