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電容的標示

楼主(2017-05-13):
可以請問版上各位前輩,這顆電容是固態電容嗎?它上面的標示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
不是固態電容式是SMD型電解電容器
容量跟耐壓都CODE化了 我也看不懂
求其他將前輩接力解答

网友:
圖片不要拉變形,否則會造成辨識困難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與duncan大大的解答,又多學到了一些知識;因為小弟對照片尺寸修改不是很熟悉(^_^;),照成辨識困難,真是抱歉,一定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