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xus ES300音響想加裝AUX-IN

楼主(2017-05-13):
近日想將02年ES300的汽車音響,自己DUY加裝AUX-IN線爬了很多文之後,發現Youtube有ES330的拆機教學(看起來ES300也適用),但教學是安裝拉一條IPHONE用的接頭,看起來很容易,也不會影響音響原有的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ESCWyz4w&t=172s

於是我想應該有可以改拉3.5mm音源線的接頭,但是再找下去,只有找到能轉接插USB/SD/AUX的小盒子,像下圖

但我只想要接個AUX的3.5mm頭就好,像下圖這兩張(取自shn2157的文章),但不知道為什麼網路都找不到相對應的商品><"

由於還沒實際拆機,經由影片和google的一些文章來看,ES300/330用的主機應該是Pioneer的FX-MG8247ZT,另外對照接頭影片和商品的接頭,大概如下圖紅框處 (如我的資訊有錯誤,煩請不吝指正)

所以想請問各位前輩,像這樣的接頭/線規格有明確的稱呼嗎?
小弟我在台北,是否台北/新北有店家可購買? 或是有網購店家也行

另請問拆音響的工具是否像蝦皮裡百元有找的即可?

再煩請各位前輩賜教,感激不盡!!!

网友A:
兄弟, 你需要的是線路圖, 焊三根線 [左邊輸入, 右邊輸入, 和地線] 就應該可以了. 全部只需要一根信號輸入線, 把它切斷. 加油! 自己找一下, 輸入的焊接點, 直接焊在音響裡面, 也不用什麼接頭, 太麻煩了...費用等於是NT 0.00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4-11/1411061602245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需要的是線路圖, 焊三根線 [左邊輸入, 右邊輸入, 和地線] 就應該可以了. 全部只需要一根信號輸入線 ...

Peter兄實在太強大了,有線路圖

我也有想過自己接線,但不想焊死,所以也有想過找個公頭,再自己把AUX線做上去,這樣就不會破壞音響背後的母頭了
(但我也不知道這個公頭的規格名稱)

另外也想花點錢找現成的(如果有現成的話),也省些時間

网友:
是不是每聲平衡輸入訊號的 要2根線

网友B:
從 PETER5438前輩提供的pdf檔, EX300 -> FX-MG8247ZT

20P接頭CN472 似乎沒有AUX-IN 功能,可能要從12P接頭CN473下手。

自己留存其他音響主機接頭資料如下,可參考,試一試.

想請教一下,12P接頭的L+ L-與R+ R- 是聲音信號的輸入還是輸出,
以前直覺認為是輸入,例如來自外部換片機的聲音訊號輸入到音響主機,
可是看了service manual 怎麼好像變成聲音輸出?  腦袋混了嗎?

RX330 --> FX-M8427ZT ,可搜尋下載PDF.

网友:
請peter5438前輩,明示或圖示,講解"全部只需要一根信號輸入線, 把它切斷": 的用意.
真的非常想知道,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 PETER5438前輩提供的pdf檔, EX300 -> FX-MG8247ZT

20P接頭CN472 似乎沒有AUX-IN 功能,可能要從12P接 ...

他這一個電路其實是雙向...就是輸入和輸出在同一條線...是用IC305 74HC4066信號源開關, 也就是用ANWSC1 來做輸入和輸出的選擇.
所以才會有說要....把PIN19 用1.8K接地.
截圖不清楚..........請參考PDF原圖........找尋[Search] 這個東西IC305.

网友A:
如果你不想買USB SD AUX現成品, 最簡單的就是從CN251從這裡輸入信號源, 不要切斷....直接並聯即可, 當你按下TAPE的時候即可工作. 也就是說當你選擇TAPE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放卡帶的話, 就是可以用輔助輸入AUX-input, 你很幸運...我有從事安裝修復汽車音響15年的經驗!!!

1=GND 2=R-input 3=L-inpu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想買USB SD AUX現成品, 最簡單的就是從CN251從這裡輸入信號源, 不要切斷....直接並聯即可, 當你按 ...

不知peter5438大
有沒有汽車音響 Panasonic CQ-GL280H 主機
的 service manual 或 相關電路資料可參考

感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peter5438大
有沒有汽車音響 Panasonic CQ-GL280H 主機
的 service manual 或 相關電路資料可參考

是你的話,不需要電路圖!  因為也是一樣, 從卡帶的輸入端, 加上的這一個USB跟WiFi點歌器, 這個模組, 可以去淘寶網去買.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好, 你的HONDA車子的價錢, 會上升的!

IPOD播放機/數位電視/MP3手機/MP3隨身碟/遊戲機之聲音訊號可直接由AUX IN輸入至主機.

加裝USB/TF卡/藍牙功能:

支持藍牙免提通話,支持無損WAV WMA MP3 FLAC FM 3.5AUX;自彈TF卡和U盤支持檔夾選擇播放(遙控器操作)

可免提接電話,來電時聽到“嘟—嘟”按暫停即接電話

電話回撥:在藍牙狀下連續短按暫停鍵回撥最後一次通話號碼

TF卡和U盤支持檔夾選擇播放(遙控器操作)-方便不同音樂分類選擇播放 卡/U盤裏把音樂分類放不同檔夾,DJ音樂/背景音樂/兒歌,,;在播放模式下長按上或下曲,可以選擇檔夾播放(同時屏上會有F001,F002,..)

支持藍牙Bluetooth及免提通話 和手機配對完成後無線接收手機播放所有格式音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話,不需要電路圖!  因為也是一樣, 從卡帶的輸入端, 加上的這一個USB跟WiFi點歌器, 這個模組, 可以 ...

老大哥搜功的確快
謝謝資訊

這車機是倉庫翻出來的骨董
想讓它活動一下筋骨
我想找左上角 那個VR旋鈕
它的功能是 power on/ofF 帶音量大小調節,壞了需更換
所以拆解前,想看有沒有資料可參考,做一下功課
至於那個AUX IN,倒還沒那麼迫切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哥搜功的確快
謝謝資訊

那個開關 Tapping Car Stereo 5V Rotary Encoder 我經常修! 小心翼翼的把它拆了, 清潔一下就工作了!

How To Fix An Erratic Amplifier Rotary Encoder Volume Contro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KcPU2kCK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個開關 Tapping Car Stereo 5V Rotary Encoder 我經常修! 小心翼翼的把它拆了, 清潔一下就工作了!

Ho ...

這麼省
清一清就好n_116|

目前是開關彈不出來
只能用手前後推(原本該是自保持外彈出位置的)
想說內部是否有圈狀彈簧掛點,可直接更換彈簧 ?
謝謝影片連結,很有參考用途
可能是內部簧片疲乏,
看能不能DIY來處理一下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麼省
清一清就好

這麼省...........不是省啦! 是我們這邊比較落後, 東西等運來都一個月了, 只好什麼都克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麼省...........不是省啦! 是我們這邊比較落後, 東西等運來都一個月了, 只好什麼都克難! ...

若拆清可完修是好結局

目前拆開看
電路板上標示VR901
這個需整個開關拆焊出來才能分解

那就拆焊剖開它了
但卻如peter54385大所述
它確實是一個 帶開關的旋轉編碼器(rotary encoder)
分解沒看到內部有甚麼彈性頂高旋軸機制 (復原開關彈出功能)
下圖紅箭指引處是旋轉軸的矽膠頂接片
墊片下是兩片薄簧片開關,沒甚麼調整空間
看來只能去另找代用品,更新整顆編碼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拆清可完修是好結局

目前拆開看

片下是兩片薄簧片開關: 彎一彎,就可以再用了! 我們現在是國難當頭, 能省則省!

不用把他想得太複雜, 他就是一個接觸開關, 可以把它切斷後, 拉線出去外面, 接一個按鈕觸動開關! 真的複雜的是[ENCODER]解碼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麼省...........不是省啦! 是我們這邊比較落後, 東西等運來都一個月了, 只好什麼都克難! ...

能省當然不輕易浪費

但我的A/B plus輸出是OK的
問題一直是那個 push switchw彈不起來
必須用推/拉來固定switch位置
所以不是調簧片的部分了
感恩

再找個放大鏡來
好好看仔細內部相關位置條件
看看有沒有其它我漏掉的盲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省當然不輕易浪費

但我的A/B plus輸出是OK的

沒關係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大部分都是旋轉軸有一點卡住, 矽膠頂不上去.  一滴WD40, 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不好意思,想再請教

我找一條3.5的線,剪掉後只有發現左右聲道有包紅白皮,但沒有看到接地線
只有看到一層裸線,這一層是接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想再請教

我找一條3.5的線,剪掉後只有發現左右聲道有包紅白皮,但沒有看到接地線

裸線4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