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裝RO機問題

楼主(2017-05-14):
研究一段時間終於買了白牌RO機自己裝..
今天終於裝好了
但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各位
濾芯是使用聲寶高效能1年份濾芯
1.聲寶抗菌除污PP濾芯
2.聲寶高效能活性碳濾芯
3.聲寶CTO塊狀活性碳濾芯
4.FILMEC-50G RO
5.聲寶麥飯石
6.聲寶奈米銀添活性碳濾芯

1.進RO機的水TDS測時是164..出RO機鵝頸頭端量測有時為8,有時為11左右
後來將5.6道移除,直接測RO膜出來的值,測得24左右
請問這樣正常嗎?正常來說不是RO膜出來應該要很低才對?
一般來說RO機出來都約多少算合格範圍?即直接可以生飲?

2.目前從鵝頸頭出來的水有一些白色沉澱物,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已關掉電源,關掉進水源再將所有的水放掉在重新制水..
以放過2次了,現在少很多了,但還是有?
原本以為濾心沒裝好..也有將所有濾拔掉全部檢查一遍再重裝一次還是一樣

网友:
我是用 Costco 好事多 賣的 RO [Reverse Osmosis] 比較簡單, 不會有你所講的狀況!

Reverse Osmosis: 連鹹水都可以過濾成淡水, 不應該有任何的雜質! 白色沉澱一定是從, 某一個濾芯跑出來的.  可以慢慢的找出来, 是哪一個濾芯出問題!
因為活性炭是黑色的, 估計是這個聲寶麥飯石濾芯或者是PP濾芯因為存放太久網膜破損. 可以收集這個白色沉澱, 然後加熱看是什麼味道? 是有塑膠的味道還是礦物質的味道, 即可真相大白!

打電話去總公司跟他們講要換一個全新的,,因為如果是PP, 讓你吃對身體不好, 如果PP網膜破損, 以後還是會慢慢的跑出來, 為了家人健康著想, 用了濾水器, 結果更慘...........請保留好你的證據....你就跟他們說你要找電視台公佈出來, 順便敲竹槓一下, 就說全家人都已經喝下肚子了.

你要賠錢給我  我已經中毒了.    100萬的閉口費可以嗎?

网友:
TDS測試45以內是符合美國NSF生飲標準的....

网友:
經過 FILMEC-50G RO 出來是乾淨的就行了............

至於FILMEC-50G RO之前是怎麼樣的,不用太在意.............

网友:
我自己的話,基本上水出RO膜後那幾道我是拆掉不用的..............

5.聲寶麥飯石
6.聲寶奈米銀添活性碳濾芯

其實可以不用裝....

如果要裝,說明上也會寫新裝的時候前面的水要丟掉.............

出RO就很乾淨了,後面的其實可以不用的.....

网友:
進RO機的水TDS測試是164..出RO機量測就算是70,其實也是很乾淨的.....

這從RO的科學原理下去了解就可以明白其道理......

NSF的45是指沒過濾的可生飲標準............這應該只有自來水廠剛做好的水有這種標準的能耐吧.

网友A:
1. 你可直接從壓力桶管線不經過 5、6 隻濾心取水測試看是否 TDS 值會降低,也就是不經過5-6 隻濾心
按理說 RO 膜連金屬、病毒都可排除了,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
2. 其實 RO 機真正在過濾,只有1-4 道,最後第四道是 RO 膜,過濾後就存進桶內, 第五道以上的濾心, 其作用是隔離、穩定水質、或加一些添加物(因為 RO機過濾的太乾淨)
3. 現在由於RO機很便宜,業者為了省成本,都不會用太好的濾心, 另外,台灣生產成本太高, 現在濾心很少台灣製的了,大多是在大陸,品質很難掌握
4  第5-6 隻濾心我是覺得多餘的,標準的接法是接椰殼活性碳即可,業者為何用這種濾心,很簡單,增加賣點及日後換濾心可增加支數,增加營收, 這種特殊濾心一般都不便宜,而且有時由於品質,反而污染水質,有反效果

×× 你先這樣試試,有問題再討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你可直接從壓力桶管線不經過 5、6 隻濾心取水測試看是否 TDS 值會降低,也就是不經過5-6 隻濾心
按理說  ...

所以才會有一組RO濾水器有一萬多的和五六千的區別?

RO膜之後的後端濾心都算是錦上添花用,商人增加賣點自己增加爽度...

RO膜之前的三道.......粗濾過濾大顆粒雜質和去除自來水中的氯,保護RO膜...

強大~那比較好的RO膜合理的話一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會有一組RO濾水器有一萬多的和五六千的區別?

RO膜之後的後端濾心都算是錦上添花用,商人增加賣點 ...

其實 所有的 RO 機都是拼裝的就好像電子零件般,若要我來說何種價位才合理?
我是覺得成本+保固費, 應該可控制在 2500 左右,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濾心, 美國進口的一支就要幾百,台製的七支組(大家常說的一年份濾心), 也才300- 400,另一個成本就是管銷費用,這也是很多一人公司的白牌公司組裝的 RO 機價格可控制在 2000 左右。
像大多數網路上賣的 RO 機為何這種便宜,很簡單,有訂貨時,再請人組裝,自己本身不負維修及保固責, 也沒管銷費用。所以想不便宜都難。
也因此, 一大堆淨水器孤兒也因應而生了

另外 RO 膜現在廠牌及價格很亂,以 FLIMTEC 這個較有名廠牌,我是覺得價格應該在 800-1000 之間(不含施工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 所有的 RO 機都是拼裝的就好像電子零件般,若要我來說何種價位才合理?
我是覺得成本+保固費, 應該 ...

強大~

你所謂的RO孤兒是指自己不懂RO運作操控原理得依賴廠商維護的消費者嗎?

如果我們懂這些,是不是可以自己去配套這些濾心湊一台符合自己需求的R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強大~

你所謂的RO孤兒是指自己不懂RO運作操控原理得依賴廠商維護的消費者嗎?

1. 是的,自己沒能力維修,而業者過世了

2. 對,RO 機就是那幾個零件,技術層次不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是的,自己沒能力維修,而業者過世了

2. 對,RO 機就是那幾個零件,技術層次不高的 ...

就是濾心過濾的流程~~~管線的連接..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沖洗的就用到電磁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濾心過濾的流程~~~管線的連接..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 ...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沖洗的就用到電磁閥控制..

其實控制盒也是一種噱頭!
沖洗的原理很簡單,利用加壓馬達來的高壓水柆, 沖洗 RO 膜表面!

若想自己沖洗RO 膜,最簡單方式就是把廢水比取下, 讓大量、高壓的水直接通過RO 膜表面。這這種情況就好像你用高壓水柱沖污髒的表面!。
大家的機種有自動沖洗功能,不妨看一下其原理只是在廢水比上並聯一個沖洗電磁閥,當沖洗時這個電磁閥是通電打開的大量的水不經過廢水比,而流過 RO 膜表面,達到沖洗效果!

楼主:
原本家裡是用亞太的,濾心都被綁死只能用他們家的,1年份濾心要5500..超貴的
後來自行上網研究, 也看了此版許多文章, 最重要的是濾心..
所以才決定自行購買白牌RO, 濾心額外買..

經不斷的AB以後, 從的4道RO直接出來的水很乾淨,不會有白色的懸浮物
現在TDS測起來數值約10左右

有試過以下實驗
1.FILMEC RO=> 聲寶麥飯石 =>聲寶奈米銀添活性碳濾芯
還是有一點白色懸浮物

2. FILMEC RO=> 聲寶麥飯石
還是有一點白色懸浮物

3. FILMEC RO=> 聲寶奈米銀添活性碳濾芯
還是有一點白色懸浮物

可能因為水一直流過濾心好幾次,所以現在白色懸浮物變的很細小了..
有點像煮開水後產生的白色很細小的水垢一樣
現在用肉眼要很仔細看才看的到..
非常細小的漂浮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家裡是用亞太的,濾心都被綁死只能用他們家的,年份濾心

對, 濾心長久下來是一個不少的支出!
我一直建議,用常規的即可, 像濾殼!
Peter5438 兄弟那台, 濾心就是特殊的長久下來花費頗可觀!為何業者要用這種特殊 規格的濾心及濾殼,說明白點,就是想賺你的錢,品質有沒有一定比較好,我只能說,看良心啦!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我家的自來水是地下水源再處裡的,使用東龍飲水機4小時自動煮沸1次,常積很多白色水垢,三個月就要洗一次,之後第三道濾心改樹酯,有較少水垢,不知正常嗎?有較好的解決方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我家的自來水是地下水源再處裡的,使用東龍飲水機4小時自動煮沸1次,常積很多白色水垢, ...

這種情況很難說,只能說多試幾種濾心,看每次的結果,再做定奪。
另外:
1. 煮沸只殺菌,和淨水沒關連,反而可能因為加熱,加重水垢效果
2. 不太建議使用地下來當飲用水,台灣說實在的沒乾淨的地下水了,而且水質常會變動,今天 OK, 明天不一定 OK!而且重要的是重金屬的污染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本家裡是用亞太的,濾心都被綁死只能用他們家的,1年份濾心要5500..超貴的
後來自行上網研究, 也看了此版 ...

有這些項煮沸後的細小白色水垢..
現在我都在懷疑水到底可不可以喝?安不安全?

看起來感覺像是5跟6道濾心的問題..可是是全新的..有可能會壞掉嗎?
還是這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這些項煮沸後的細小白色水垢..
現在我都在懷疑水到底可不可以喝?安不安全?

和是否是新的濾心沒多大關連,重重的是材質及品質!

話說, 我還是覺得,你把第5-6 支換成一般的椰殼活性碳就好了!

另外,看你的第二張圖真的是有點可怕,我從事這行二十多年,沒看過這種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我家的自來水是地下水源再處裡的,使用東龍飲水機4小時自動煮沸1次,常積很多白色水垢, ...

用ro 就完全沒有水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我家的自來水是地下水源再處裡的,使用東龍飲水機4小時自動煮沸1次,常積很多白色水垢, ...

第三道用樹酯做交換 可以軟化水質(地下水硬度通常高很多)
自然水垢會變少
但是樹酯濾心的價錢僅次於RO膜
一般一年需一換(或是用大量的鹽沖洗還原)
你可以搜一下"三塔式軟水"會有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控制盒也是一種噱頭!
沖洗的原理很簡單,利用加壓馬達來的高壓水柆, 沖洗 RO 膜表面!

我想起來了!~的確

就像用大量清水去沖濾心外殼,只要記得固定時間沖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可直接從壓力桶管線不經過 5、6 隻濾心取水測試看是否 TDS 值會降低,也就是不經過5-6 隻濾心
按理說  ...

我也是用自已裝1-4 道大流量直接輸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濾心過濾的流程~~~管線的連接..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 ...

.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沖洗的就用到電磁閥控制..

因為美國的水壓是很穩定的, 所以他們沒有用馬達加壓. 構造也比較簡單, 但是一杯的水要用兩杯的水去洗出來的. 過濾器的濾芯不便宜, 所以有時候我就乾脆再買一套新的.

网友:
新機水源用自來水,RO膜直接測試數值大概10以下
可以附上RO膜的圖片再討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沖洗的就用到電磁閥控制..

想請教 38 兄弟:

1. 美國的飲用水和日常用水應該是分開的,飲用水很乾淨,有必要用 RO 嗎?
2. 這台很漂亮,但台灣因為水壓不穩定,可能就不不合適了,其實台灣以前也有不用加壓馬達的機種,我們叫做馬桶型或 典雅型, 為何有此稱呼,它是兩層式的, 上面是水箱,下面是濾心組,構造像馬桶..所以 ..

楼主:
目前出來的水正常了,不像剛開始裝時有那些白色懸浮物
有詢問過廠商,他們給我的回應是說 新機種要放流一段時間
我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已經放了2次儲水桶的水了

現在一切正常, 感謝大家的幫忙
TDS測出來約8~10
不像大家講的4或5這麼低,可能跟RO模或加後製濾芯有關吧

題外話,前陣子很流行BRITA的濾水壺..號稱自來水進去可以直接喝
真的這麼有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出來的水正常了,不像剛開始裝時有那些白色懸浮物
有詢問過廠商,他們給我的回應是說 新機種要放流一段時 ...

那個BRITA的濾水壺TDS到70...............

我相信也是可以直接喝的.......這點倒是不用懷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三道用樹酯做交換 可以軟化水質(地下水硬度通常高很多)
自然水垢會變少
但是樹酯濾心的價錢僅次於RO膜

我們家之前的水是自來水,通過一道陶瓷濾心過濾
那個水垢嘛,之前叫廠商來多裝了一道軟軟水交換樹脂濾心
結果只撐了大概3個月 XD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馬達運作於否的電磁開關這類

最重要的就是RO膜的沖洗,用微電腦自動沖洗的就用到電磁閥控制..

那美國的自來水壓力有多少PSI啊?.......居然可以大到不用馬達加壓

RO膜濾心這麼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出來的水正常了,不像剛開始裝時有那些白色懸浮物
有詢問過廠商,他們給我的回應是說 新機種要放流一段時 ...

你喝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在學校曾喝過感覺澀澀的RO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個BRITA的濾水壺TDS到70...............

我相信也是可以直接喝的.......這點倒是不用懷疑.... ...

濾心好像不便宜,可以過濾多少公升的水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們家之前的水是自來水,通過一道陶瓷濾心過濾
那個水垢嘛,之前叫廠商來多裝了一道軟軟水交換樹脂濾心
結 ...

有高雄自來水厲害嗎?.....硬的很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濾心好像不便宜,可以過濾多少公升的水阿?

這種孔洞型濾心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堵塞不出水...........

怕只怕你沒耐心等..........

RO如果堵塞或壽命到了時,廢水的水量會大量昇高,還有TDS會高到50~60...

但TDS到5~60的水其實還是很乾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種孔洞型濾心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堵塞不出水...........

怕只怕你沒耐心等..........

這樣喔~~我喝水跟駱駝一樣濾水壺應該不適合我

RO模壞掉會這樣喔~~~學習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高雄自來水厲害嗎?.....硬的很阿

高雄自來水印象中是消毒味很重
我們這邊的主要是一堆水管汙垢吧
第一層濾芯後來都直接磚紅色泥塗一層
水質很硬也是賣點之一啊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喝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在學校曾喝過感覺澀澀的RO水

喝起來甜甜的,我想應該是麥飯石的關係吧

楼主:
除氯主要是第2道跟第3道..
如果洗菜用,可以單獨買濾芯來過氯嗎?主要是要除氯
正常應該是裝第1道跟第2道就可以除氯了..
第1道濾較大顆粒的固體,第2道過濾氯及一些化學物質及異味..

不知道只用2道除氯效果如何?
若只用1道而已,且將濾心換成第2道用的顆粒活性碳濾心
這樣不知道行不行?濾心容易阻塞而壽命變短?

如果用5微米的CTO或活性碳之類的拿來當第一道呢?
也就是只用一道就能有除氯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氯主要是第2道跟第3道..
如果洗菜用,可以單獨買濾芯來過氯嗎?主要是要除氯
正常應該是裝第1道跟第2道就可 ...

除氯最主要是 活性碳在處理的,活性碳有三大功能,除色、除味、除氯

用兩道過濾除氯可不可能,當然是可以的,如下:

1. 第一道5U pp濾心,除較大雜質,像泥砂、毛髮、鐵鏽
2. 第二道用活性濾心,建議用一般RO 用的T33 濾心即可

就是這麼簡單,不信,你可用餘氯測試劑測一下,保證水中不含氯!

若只用一道活性碳來除氯較不妥,容易堵住。

你若能看到一些老式飲水機用的兩截式濾心,現在應該還買得到, 就是這樣的結構,另外活性碳也可去除一部份細菌,像大腸菌,至於病毒,要求太多了,不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 38 兄弟:

1. 美國的飲用水和日常用水應該是分開的,飲用水很乾淨,有必要用 RO 嗎?

1. 美國的飲用水和日常用水應該是分開的,飲用水很乾淨,有必要用 RO 嗎?

沒有分開....這個tap water 自來水, 是有達到生飲標準, 但是沒有人在生飲. 那是因為重金屬的污染, 因為我們這裡有產銅礦, 水庫裡的水會被銅礦污染. 是有達到生飲標準沒錯....但沒有說你以後不會得癌症或者去洗腎.

個人的建議是....如果你喝煮沸的開水, 或者是[那個BRITA的濾水壺TDS到70....我相信也是可以直接喝的.......這點倒是不用懷疑....]  那都是在騙自己, 因為你沒把重金屬過濾掉....如果有核污染的水.你再怎麼煮沸也沒用.

原因是嚴重..重金屬污染, 沒有人知道台積電有沒有把最毒生產積體電路的氣體固體液體, 合乎國家標準往地下排放?

因為人類在摧毀我們自己的母親..[地球]....還不如喝雨水, [基本上就是蒸餾水]...你喝到很髒的雨水, 明天就排掉了. 但是你喝到重金屬污染的水, 一輩子在你的身體裡....如果台北市沒有人的話, 淡水河的水絕對可以生飲. 所以除了雨水, 蒸餾水, 在其次就是接近蒸餾水的RO系統了.

這部機器裡面就是一個RO系統, 我們這裡最窮的人, 都會去買水來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 美國的飲用水和日常用水應該是分開的,飲用水很乾淨,有必要用 RO 嗎?

沒有分開....這個tap water ...
因為人類在摧毀我們的母親..[地球]....還不如喝雨水, [基本上就是蒸餾水]...如果台北市沒有人的話, 淡水河的水絕對可以生飲. 所以除了雨水, 蒸餾水, 在其次就是接近蒸餾水的RO系統了

感謝回應,了解了。

我就是在中正橋橋下的淡水河長大的,這方面感觸很深,玩累了,口渴了,兩手掏起水就可喝,順便洗個澡才回家,否則老媽一定會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應,了解了。

我就是在中正橋橋下的淡水河長大的,這方面感觸很深,玩累了,口渴了,兩手掏起 ...

大哥我也是啊! 我小時候從南門市場淡水河一直游到中正橋, 螢橋國中的後面. 那時候我家住在羅斯福路跟水源路交叉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 美國的飲用水和日常用水應該是分開的,飲用水很乾淨,有必要用 RO 嗎?

沒有分開....這個tap water ...

雨水最好不要喝......

因為空中掉下來的過程中會沾到很多大氣中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雨水最好不要喝......

因為空中掉下來的過程中會沾到很多大氣中的東西......... ...

你喝到很髒的雨水, 明天就排掉了. 但是你喝到重金屬污染的水, 一輩子在你的身體裡.

雨水和尿水是非常乾淨的...都是可以喝的. 因為你的腎臟就是一個RO系統, 已經把重金屬吸收在你的體內, 排出的尿水是非常的純淨的, 聽說連細菌都沒有!!!

我開始要喝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也是啊! 我小時候從南門市場淡水河一直游到中正橋, 螢橋國中的後面. 那時候我家住在羅斯福路跟水源 ...

我是住永和大陳義胞社區附近(我不是大陳人)算是有著共同幼年回憶,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幾個童年玩伴,都在新店溪做了波臣!這也是我至今不會游泳的原因,看過一些好友在眼前被水鬼 抓走,心防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住永和大陳義胞社區附近(我不是大陳人)算是有著共同幼年回憶,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幾個童年 ...

大哥我也是啊! 我親眼看著小孩子要過河...一腳踩空..連聲音都沒有...就不見了.....就淹死了. 那時候我是小學生不知道? 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做了紅十字的救生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美國的自來水壓力有多少PSI啊?.......居然可以大到不用馬達加壓

RO膜濾心這麼貴... ...

美國自來水工程協會建議的自來水壓是4.0~5.0 kg/cm2,美國管線實際水壓至少1.5~3.0 kg/cm2,所以最高可供水約10層樓。美國的自來水供水系統大部分城市採用高壓系統,自來水從大水管經過水表進入您水管,這水壓大約是50-60 PSI (每平方英寸的壓力磅數).

因為台灣自來水水壓不足, [因為水管到處漏水]...樓房常需要安裝水塔,以抽水機將自來水上抽至水塔中,再藉重力加壓用水,也就是間接供水。如果水壓可以加大,低樓層的樓房就能不靠抽水機和水塔而直接供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高雄自來水印象中是消毒味很重
我們這邊的主要是一堆水管汙垢吧
第一層濾芯後來都直接磚紅色泥塗一層

我倒是覺得沒味道,但是燒開後很多碳酸鈣鎂的結晶物(水垢)
很討厭...

网友:
引用 楼主:
喝起來甜甜的,我想應該是麥飯石的關係吧

那應該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美國自來水工程協會建議的自來水壓是4.0~5.0 kg/cm2,美國管線實際水壓至少1.5~3.0 kg/cm2,所以最高可供 ...

知道了~~~我家的壓力不一定,心情好的時候直奔五樓高的水塔~
心情不好就得用馬達抽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覺得沒味道,但是燒開後很多碳酸鈣鎂的結晶物(水垢)
很討厭...

碳酸鈣鎂其實那對身體很好, 怕的是鉛管或者重金屬污染, 例如讓秦始皇變笨的...變頭痛的......水銀.

重金屬污染,指由重金屬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環境污染。我們吃的食物重金屬含量超標,那麼食物內的大量重金屬進入人體消化系統后不能被排出,它們就會在人體的某些器官中積蓄起來造成慢性中毒,危害人體健康,土壤或水體中含有重金屬,引起的污染。這種污染通過食物鏈進入生態系統,造成危害重金屬有不易溶解移動的特性,容易在生命體或生態系統中富集,而且重金屬大多數對生物體有毒害作用。重金屬污染主要由採礦、廢氣排放、污水灌溉和使用重金屬製品等人為因素所致。

重金屬指比重大於4或5的金屬,約有45種,如銅、鉛、鋅、鐵、鈷、鎳、釩、鈮、鉭、鈦、錳、鎘、汞、鎢、鉬、金、銀等。儘管錳、銅、鋅等重金屬是生命活動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大部分重金屬如汞、鉛、鎘等並非生命活動所必需,而且所有重金屬超過一定濃度都對人體有毒。

重金屬一般以天然濃度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但由於人類對重金屬的開採、冶鍊、加工及商業製造活動日益增多,造成不少重金屬如鉛、汞、鎘、鈷等進入大氣、水、土壤中,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各種化學狀態或化學形態存在的重金屬,在進入環境或生態系統后就會存留、積累和遷移,造成危害。重金屬通過大氣、水、吃的食物進入人體。
重金屬污染與其他有機化合物的污染不同,不少有機化合物可以通過自然界本身物理的、化學的或生物的凈化,使有害性降低或解除。而重金屬具有富集性,很難在環境中降解。中國由於在重金屬的開採、冶鍊、加工過程中,造成不少重金屬如鉛、汞、鎘、鈷等進入大氣、水、土壤,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
重金屬在人體內能和蛋白質及各種酶發生強烈的相互作用,使它們失去活性,也可能在人體的某些器官中富集,如果超過人體所能耐受的限度,會造成人體急性中毒、亞急性中毒、慢性中毒等,對人體會造成很大的危害,例如,日本發生的水俁病(汞污染)和骨痛病(鎘污染)等公害病,都是由重金屬污染引起的。
重金屬在大氣、水體、土壤、生物體中廣泛分佈,而底泥往往是重金屬的儲存庫和最後的歸宿。當環境變化時,底泥中的重金屬形態將發生轉化並釋放造成污染。重金屬不能被生物降解,但具有生物累積性,可以直接威脅高等生物包括人類,有關專家指出,重金屬對土壤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轉性,已受污染土壤沒有治理價值,只能調整種植品種來加以迴避。因此,底泥重金屬污染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對人類和環境造成危害的重金屬污染主要有以下五種:
鉛污染
鉛是可在人體和動物組織中積蓄的有毒金屬。鉛污染的主要來源於各種油漆、塗料、蓄電池、冶鍊、五金、機械、電鍍、化妝品、染髮劑、釉彩碗碟、餐具、燃煤、膨化食品、自來水管等。它通過皮膚、消化道、呼吸道進入體內與多種器官親和,主要毒性效應是貧血症、神經機能失調和腎損傷,易受害的人群有兒童、老人、免疫低下人群。鉛對水生生物的安全濃度為0.16mg/L,用含鉛0.1~4.4mg/L的水灌溉水稻和小麥時,作物中鉛含量明顯增加。
鎘污染
鎘不是人體的必要元素。鎘的毒性很大,可在人體內積蓄,主要積蓄在腎臟,引起泌尿系統的功能變化;鎘主要來源有電鍍、採礦、冶鍊、燃料、電池和化學工業等排放的廢水;廢舊電池中鎘含量較高、也存在於水果和蔬菜中,尤其是蘑菇,在奶製品和穀物中也有少量存在,鎘能夠取代骨中鈣,使骨骼嚴重軟化,骨頭寸斷,會引起胃臟功能失調,干擾人體和生物體內鋅的酶系統,導致高血壓症。易受害的人群是礦業工作者、免疫力低下人群。水中含鎘0.1mg/L時,可輕度抑制地面水的自凈作用,鎘對白鰱魚的安全濃度為0.014mg/L,用含鎘0.04mg/L的水進行灌溉時,土壤和稻米受到明顯污染,農灌水中含鎘0.007mg/L時,即可造成污染。
汞污染
汞及其化合物屬於劇毒物質,可在人體內蓄積。主要來源於儀錶廠、食鹽電解、貴金屬冶鍊、化妝品、照明用燈、齒科材料、燃煤、水生生物等。血液中的金屬汞進入腦組織后,逐漸在腦組織中積累,達到一定的量時就會對腦組織造成損害,另外一部分汞離子轉移到腎臟。進入水體的無機汞離子可轉變為毒性更大的有機汞,由食物鏈進入人體,引起全身中毒作用;易受害的人群有女性,尤其是准媽媽、嗜好海鮮人士;天然水中含汞極少,一般不超過0.1μg/L。
砷污染
砷是人體的非必需元素,元素砷的毒性極低,而砷的化合物均有劇毒,三價砷化合物比其它砷化合物毒性更強。砷通過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膚接觸進入人體,如攝入量超過排泄量,砷就會在人體的肝、腎、肺、子宮、胎盤、骨骼、肌肉等部位蓄積,與細胞中的酶系統結合,使酶的生物作用受到抑制失去活性,特別是在毛髮、指甲中蓄積,從而引起慢性砷中毒,潛伏期可達幾年甚至幾十年,慢性中毒有消化系統癥狀、神經系統癥狀和皮膚病變等。砷還有致癌作用,能引起皮膚癌,在一般情況下,土壤、水、空氣、植物和人體都含有微量的砷,對人體不會構成危害。砷污染主要來源於採礦、冶金、化化學製藥、玻璃工業中的脫色劑、各種殺蟲劑、殺鼠劑、砷酸鹽藥物、化肥、硬質合金、皮革、農藥等;危害的人群有農民、家庭主婦、特殊職業工人群體。
鉻污染
鉻污染主要來源於劣質化妝品原料、皮革製劑、金屬部件鍍鉻部分,工業顏料以及鞣革、橡膠和陶瓷原料等;如誤食飲用,可致腹部不適及腹瀉等中毒癥狀,引起過敏性皮炎或濕疹,呼吸進入,對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蝕作用,引起咽炎、支氣管炎等。水污染嚴重地區居民,經常接觸或過量攝入者,易得鼻炎、結核病、腹瀉、支氣管炎、皮炎等。

補充內容 (2017-5-16 02:45 AM):
大家請注意! 開水煮了10遍, 這些重金屬還是在哪里! 還是是存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美國的自來水壓力有多少PSI啊?.......居然可以大到不用馬達加壓

RO膜濾心這麼貴... ...

我也談談我的居住地供水情況,
當地區域政府負責供應該區水塔和喉管到各小區, 濾水廠負責供應自來水到水塔,當然要用馬達加壓攻上水塔, (水塔高度約十多廿層樓高, )全靠水向低流的壓力不用馬達加壓, 供應到各屋宇, 開了水龍頭就可直接喝水喉水, 冷熱水費每個人每個月 15 歐元隨你用,  對居民來說減少了很多麻煩事, 不像台灣 要濾水器才可食用.

當地各式各樣的水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談談我的居住地供水情況,
當地區域政府負責供應該區水塔和喉管到各小區, 濾水廠負責供應自來水到水塔 ...

您在芬蘭Finland......直接就喝雪水就好了.......洗冰山溫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碳酸鈣鎂其實那對身體很好, 怕的是鉛管或者重金屬污染, 例如讓秦始皇變笨的...變頭痛的......水銀.

重金 ...
大家請注意! 開水煮了10遍, 這些重金屬還是在哪里! 還是是存在的!

而且熱是一種催化劑,能加速物質反應!

另一個值得觀注的就是氣,氯加上一些有機物質,經過加熱後可能形成三氯甲烷,對人体為害很大, 這也是很多先進國家根本就沒煮開水這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也談談我的居住地供水情況,
當地區域政府負責供應該區水塔和喉管到各小區, 濾水廠負責供應自來水到水塔 ...

所以每個國家民情都不同阿~~~~~我也很羨慕那種開水龍頭就能喝水的地方

不過我的要求很卑微,水質別那麼硬就好了~~~不僅口感不佳連清掃都很麻煩

网友:
RO模其實不需沖洗,一樣有壽命需更換(看使用量一般家庭2年更換廠商建議1年)
看地區前兩道更換會比較頻繁(會看到很髒)
剛換新模都需放流至清
其實自組不難水壓強地區不需加壓,到RO此道就足夠,不懂搜尋就有不少文章教你其實很簡單不難
PS:材料中南部比較便宜網購很方便

网友:
大大們,建議冷氣機的冷凝水可回收來用,只要常通排水管,
不過我只給車子散熱器換水加水用,還有電瓶加水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所以每個國家民情都不同阿~~~~~我也很羨慕那種開水龍頭就能喝水的地方

不過我的要求很卑微,水質別那麼 ...

小弟2004年在國外...  就學人家 tap water 開了就喝...
但是,在巴塞隆納, 拿個杯子裝 tap water....
驚~~~ 好多鐵銹....
喝了20天 tap water 也沒拉過肚子。

哈哈,剛看到這篇
http://shrimplitw.com/spainshrimpli03/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弟2004年在國外...  就學人家 tap water 開了就喝...
但是,在巴塞隆納, 拿個杯子裝 tap water....
驚 ...

原來國外自來水也不是很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