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捏剛有算待機?!

楼主(2017-05-14):
話說之前由高手那得到寶物~電流錶,我就像是得到放大鏡的小孩一樣東照西照....

忽然想起本論壇某位大俠所言~~那東西待機溫度挺高的肯定很耗電....(指數位機上盒)

於是乎小弟我發揮實驗精神觀察一下該機上盒待機/運作時的耗能吧....嗯變壓器插上時
待機狀態下6.6W,開機狀態下7.7W?!~~~~差約一瓦左右而已!?~~啊捏剛有算待機?

如果一天沒看電視時間有大約12小時,耗能是7W(湊整數)X12H=84W/天X30(月)=2520W=2.5度電
兩個月光待機就得花約5度電,如果您府上有3台電視(3台機上盒)那就是15度電ㄝ.....

网友A:
我家的,南桃園,待機 4W, 開機 4.2W,
所以沒看電視時,都把變壓器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南桃園,待機 4W, 開機 4.2W,
所以沒看電視時,都把變壓器拔下。

我家這台是就是...電信商那間啦,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南桃園,待機 4W, 開機 4.2W,
所以沒看電視時,都把變壓器拔下。

用有開關的延長線,
不用時關閉.

网友:
拆開看就知道為什麼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7APM91xd4

影片這台開機時約4.8瓦,待機時約3.7瓦。

网友B:
我想它待機的是[電視訊號]這方面 !

因為它會自動更新 , 表示它還是在運作中 !

网友:
電晶體時代叫待機
真空管時代叫預熱
都是為了加速開機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它待機的是[電視訊號]這方面 !

因為它會自動更新 , 表示它還是在運作中 !

我還真把它給拆了,但是還是看不出端倪。

看到振盪器,是 MCU 要持續工作嗎?
或是電源設計,並沒有設計到待機時的輔助電源?

PS: 板子上電容歪七扭八的... 原因是外殼機構設計根本沒有考慮到避開電解電容的高度...
看到還真是 Orz

楼主:
這東西應該根本沒關機過,它所謂開關是指視訊\音訊訊號有無輸出給相關介面...

因為這機器有沒有上線運作業者會知道,之前我拆掉一段時間沒插電結果不能登入
必須報條碼給客服"開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應該根本沒關機過,它所謂開關是指視訊\音訊訊號有無輸出給相關介面...

因為這機器有沒有上線運作業 ...

那區域大停電怎麼辦,客服電話接到手軟?

网友B:
我也是有一陣子不用 , 拔了電源 !!

後來再用時 , 它會一直要求更新 !!

更新完了還是不行,最後就打客服 !!

它們那可以直接操控機台 重載 重開機 !!

做完後就好了 !

网友D:
讓人有種被監控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區域大停電怎麼辦,客服電話接到手軟?

我哪知道會怎麼辦~~我沒注意離線多久會需要重新開通機上盒(忘記問小姐)

難怪使用手冊會"建議"收視戶要是嫌盒子開開關關麻煩,乾脆別關機....只開
關電視電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有一陣子不用 , 拔了電源 !!

後來再用時 , 它會一直要求更新 !!

對阿,我開通的時候小姐線上操作喔,只需要盒子上的條碼就可以開通讓他恢復正常,
那業者會知道收視戶收看狀況喔,小偷要是可以知道這資訊就曉得客人家庭作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讓人有種被監控的感覺。

有一天你選總統時會有你的對手爆料說cobra200309候選人每天看幾小時的A片,
而且連你喜歡看甚麼題材的都知道,萬一你看羅莉那種就說你是戀童癖....

假如你看很長時間的卡通,對方就說你幼稚不成熟,如果都不看新聞人家會說你
根本不關心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