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940墨水盒拆解示意

楼主(2017-05-14):
1.噴墨印表機中最貴的耗材,實屬其中的墨水和更換,原廠的價格幾乎都要千元以上,且內容量又少,對常需印出資料的人員而言,實是一大筆開銷,
2.而較省錢的做法,就是自行想法填充墨水,除了墨水的填充外,另外最好也能了解墨水盒的內部結構,此可保證填充墨水的品質.(如內部空氣如何擠出等)
3.你可自行購買各色墨水瓶灌入現有的缺色墨水盒內,或改用更大容量的透明墨水盒,來加入更多的墨水,這些墨水填充品已可在奇摩超級商城購得.(台製墨水)
4.以下為HP940黑色墨水盒的拆解,請留意其中各組件的位置.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4.11

4.12

5.HP墨水盒的填充方式影片示範.

6.注意事項:首先需取出注水橡皮塞,再注入墨水,墨水注入前後,可參考影片的介紹,需將盒內的空氣擠出,最後墨水盒旁的原廠晶片(它使用雙面膠作黏貼),可視需要做移轉,有些副廠的墨水盒並非使用原廠的晶片,故印表機會警示你使用了非原廠墨水盒,它是不作保固的,這部分先不用管它,最後便算完成安裝了.

网友:
列印量不大的話,用USB把檔案拿去超商列印比較划算。
我已經不養印表機很久了。

网友A:
烏骨雞學姐出貨要用到列表機,她是用EPSON 墨水裝在外面那種,不過她一般都只印黑色,前幾天要印彩色的就塞住印不出來了,我光是按清洗噴頭的功能按了十幾次才通約90%

网友:
感謝您超棒的分享, 現在的耗材都比買新機還貴了。就算墨水或碳粉添加了, 還有晶片的問題,雷射的感光鼓更貴。 而且複合機只要一色沒了, 傳真掃描也都不能用。 家裡放一台只是圖個方便, 印量不大還是走趟 小7, 還可拿發票對獎。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出貨要用到列表機,她是用EPSON 墨水裝在外面那種,不過她一般都只印黑色,前幾天要印彩色的就塞 ...

噴墨印表機的墨水盒,就如同汽機車的電瓶,一段時間內一定要讓他做些伸展操,才不會骨頭硬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噴墨印表機的墨水盒,就如同汽機車的電瓶,一段時間內一定要讓他做些伸展操,才不會骨頭硬化. ...

所以我要她不要只印黑色,故意印深藍色或墨綠色等等

网友B:
個人經驗分享 :

HP產品,這樣填充是無效的
因為墨匣上那顆晶片會聯合PC上的軟體計數噴印次數
列印量數一到機器就鎖噴墨馬達停止供墨
即使墨匣中還有很多墨水一樣停擺逼買新墨匣
這種商業經營模式一直讓人詬病OO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經驗分享 :

HP產品,這樣填充是無效的

1#中最後的4色替換透明盒,其所付的晶片,廠商聲稱已將此使用期限問題,改為永久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中最後的4色替換透明盒,其所付的晶片,廠商聲稱已將此使用期限問題,改為永久使用. ...

我有特別註明是 "個人經驗分享 "
個人比較沒那麼lucky
遇人OOXX

當初做了一堆功課
找了一家最大的墨水生產廠商
他有自我品牌,還外銷韓國兼多品牌代工
有自家完整破解晶片+連供系統+墨水........
送新機器讓它改 "裝連供系統"
結果是搞掛我 兩部HP officejet pro K550 + 一部 officejet 6110
前前後後,含機器花了快2萬台幣,全被該公司連供系統買單下課
當初還怕買套件自己裝有風險
全程交由對方公司改裝
後來出問題,都說是使用者的個人問題,別人都沒問題 ?
我能用出甚麼問題,就滑鼠點按列印列印而已

後來自己觀察整個導墨流程發現
印到紙張列印墨蹟不全時
查看墨水瓶都還是7~8分滿
根本沒吸墨進去
2千多張列印用的都是原本機器內噴頭的墨水
他根本沒打墨進去
純粹把原本機器內的"墨水管中"殘墨噴完為止
這墨水管蠻長的,最後看到墨管直接變透明的(沒墨水了)
但外部改裝的墨夾都還是滿的
只能拆掉那高貴的玩具
摸摸鼻子額外多買2~3倍墨水回來填充機內墨水管 + 換掉燒掉的噴頭

网友:
我早就放棄噴墨印表機了,每次搞的"七彩掌"+"灰頭土臉",自從買了 富士全錄單色雷射印表機之後到目前都很爽,一個月印個幾張,張張都是好資料,不會發脾氣,不會漏印...多少錢一台 好像不到2500元... 至於彩色或是幾十張上百張的文件就給影印店吧!! 一張一元!!

HP CANON EPSON ...噴墨印表機,頂多拆了噴頭機構當作雷射雕刻機的X軸機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個人經驗分享 :

HP產品,這樣填充是無效的

[列印量數一到機器就鎖噴墨馬達停止供墨]................數字成像耗材,也稱為“消耗品”,包括用於復印機,打印機和數字印刷機的油墨,墨粉和切紙。 2004年,全球用品收入為890億美元。 2005年,達到960億美元。 到2006年底,Lyra預計,它應該是約101億美元

 雷射印表機....好用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列印量數一到機器就鎖噴墨馬達停止供墨]................數字成像耗材,也稱為“消耗品”,包括用於復印 ...

目前所知雷射印表機的碳粉有的內裝一隻63MA的保險絲當作"新碳粉夾"的辨識,好像也有如墨水夾的功用,有一次去回收場發現有一家印表機的公司收起來(轉到大陸鎮江)丟出一堆這樣的保險絲被我全部收進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所知雷射印表機的碳粉有的內裝一隻63MA的保險絲當作"新碳粉夾"的辨識,好像也有如墨水夾的功用,有一次 ...

日本進口的
Imports from Japan resistive fuse SG63MA 1/16A printer dedicated 1/16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出貨要用到列表機,她是用EPSON 墨水裝在外面那種,不過她一般都只印黑色,前幾天要印彩色的就塞 ...

EPSON的原廠連供機如果第一次用一般噴頭清洗沒啥效果的時候
第二次清洗就直接用強力清洗
如果列印品質很糟糕的時候就不用想那麼多了直接強力清洗
有的時候不是噴頭有塞
而是機器內的墨水匣沒墨水的關係
一般清洗有分小抽洗跟大抽洗
通常小抽洗都沒啥效果
要大抽洗比較有效,在清洗過程中也會對機器內的墨匣補充墨水
如果經過大抽洗甚至強力清洗後還不行的話就不要再洗了
在洗是浪費墨水而已
而且廢墨計數也會快速累積
學姊那台應該是L350之類的
廢墨計數只有6500很快就要歸零
開機墨車移動到中間的時候電源線拔掉
確定清潔組吸墨汞橡膠嘴沒有毛髮髒東西
開機擺著,要關機擺著也可以
機器在待機或關機的時候,墨車會移動到清潔組
吸墨汞會把噴頭吸住
吸墨汞橡膠嘴有沒有乾淨也會影響噴頭
其實如果只單純要印黑色文件可以考慮用黑白雷
就沒有噴頭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PSON的原廠連供機如果第一次用一般噴頭清洗沒啥效果的時候
第二次清洗就直接用強力清洗
如果列印品質很 ...

還有分小抽洗跟大抽洗?我回家再看看

网友:
這個有分,機器自行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進口的
Imports from Japan resistive fuse SG63MA 1/16A printer dedicated 1/16A

peter5438 大:
   我不知道這是台幣還是日幣還是人民幣的價格,我是掛 NT:3元/隻...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