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 種子電源 HP-500-G14S完修紀錄

楼主(2017-05-14):
▼Spec.
▼直接開殼,立即開獎。大家來找碴,有看到嗎?

▼拆下來Pin4整個分離,爆得很徹底。參考論壇上的相關實例與腳位應該是TNY278。
▼10uf 50V,有字的那面完全燻黑。
   位於爆掉的IC旁邊,以為是故障的想不到電容表與晶體測試器都沒問題。(晶體測試器顯示10uf ESR約2.6Ω)
   IC附近的Diode與電容確認沒問題,大略測量一次測的元件,IC直接以TNY280代用。

▼開機,PSU測試器顯示燈號。
▼PG測量電壓。
▼完修。只有換一顆TNY280,這顆電源用料如同貼紙所說的全日系電容,14cm的靜音風扇。
▼奇怪...保險絲規格是10A,電源插座是顯示8A?

補充內容 (2017-5-15 11:26 AM):
[電子儀表] ESR 表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6754#lastpost
電解電容ESR說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esr

网友A:
請教 :

1. 關於10uf 50V 那顆電容您有換新嗎 ?
2. 這顆電容ESR值量測,您是板上量測還是差下來量的 ?

"▼10uf 50V,有字的那面完全燻黑。
   位於爆掉的IC旁邊,以為是故障的想不到電容表與晶體測試器都沒問題。(晶體測試器顯示10uf ESR約2.6Ω)
   IC附近的Diode與電容確認沒問題,大略測量一次測的元件,IC直接以TNY280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

1. 關於10uf 50V 那顆電容您有換新嗎 ?

1.因為有故障疑慮,所以先將同型號的電容換新。
   測試沒問題後,再將原有的電容換回去,似乎也沒有問題發生,這個還要時間來驗證。
   ESR要多少才是正常,這方面我沒有研究。
   理應將這些換掉才是上策,畢竟待機電源只要沒有關機就會產生。
   這顆PSU出廠時間是2011年,各電壓測量數據還在規範內,所以低壓電容就不換了。
2.拆下來測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因為有故障疑慮,所以先將同型號的電容換新。
   測試沒問題後,再將原有的電容換回去,似乎也沒有問題 ...

既然都拆下了 , 可以比較新品看看 , 通常我們都不希望太大 !!
你有沒有發現 , 主機板上的電容 , 通常都是由多個電容值相同[並聯] , 除了容量增加還有什麼功能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拆下了 , 可以比較新品看看 , 通常我們都不希望太大 !!
你有沒有發現 , 主機板上的電容 , 通常都是 ...

有測量比較過。舊的ESR 2.6Ω ,新的同規格低於1Ω。

印象中好像是並聯增加容值,也降低ESR。

找時間study相關ESR文章,畢竟電容無處不在,也常常是問題的原因之一。

參考資料:

多顆電解電容並聯的目的

好用的維修利器,電容 ESR 表,自製教學

電容ESR的理解

网友:
很好的資料!感謝分享!

楼主:
插曲:

全部回復後,風扇居然卡死。

馬上斷電拆風扇,果然油泥卡住了。

手邊沒有專用的鋰基潤滑脂,先用恐龍191處理,又活了起來。

改天購入再做保養,風扇也要依照使用時間列入保養計劃。

▼中間小鋼片是固定風扇軸心,旁邊深黃色的是用去漬油清理的油泥(超黏)。
▼風扇結構。(這是已經清過的,清理前已經變成固狀)
▼風扇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