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42吋液晶玻璃亮線維修

楼主(2017-05-15):
剛好有機會到新北市中和一家面板維修廠參觀,順便拍照做個紀錄(當然是有經過公司老闆同意),技術很不錯,價格也很合理,幫我把42吋面板救回來
1.進行液晶玻璃畫面檢測,確認亮線位置,並於以標註。

檢測亮線位置

檢測亮線位置

2.利用熱烘槍熱度將COF(FPC)小心卸下,過程中勿碰觸到金手指,以面造成損壞。

卸除不良COF

卸除不良COF

3.以棉花棒沾取ACF去除液,將LCD 玻璃端上的金手指區塊舊有的ACF去除並擦拭乾淨。

清除ACF膠

清除ACF膠

4.仔細黏貼新的ACF導電膠,再以T型烙鐵將ACF膠透過熱壓方式黏著於LCD金手指區域。

黏貼ACF導電膠

黏貼ACF導電膠

5.進行Bonding作業,先將LCD於機台上對位,確認COF與LCD位置對位ok後,即進行熱壓Bonding作業,壓力、溫度與熱壓秒數需依照ACF每款膠的特性調整。這部分需請ACF膠製造商提供參數資料。

上機台Bonding作業

上機台Bonding作業

6.修復後進行測試確認

測試確認

測試確認

補充內容 (2017-5-15 03:18 PM):
如果此篇文章有幫助到各位大大,還請多支持評分,讓我可以累積積分,萬分感謝!

网友A:
想不到中和竟然也有這麼專業的面板維修廠可以請教在哪裡嗎還有價錢多少??不知道這樣問是否違反板規??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這樣處理的價錢?和處理的時間?告之一下,應該沒有廣告的嫌疑吧!

楼主:
請使用 Google 找中和 柚橘創意科技,時間好像要看維修廠的接單狀況,價格也要請他們報價,每片面板狀況不同,價格也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中和竟然也有這麼專業的面板維修廠可以請教在哪裡嗎還有價錢多少??不知道這樣問是否違反板規??

來這邊做生意當然可以............

做得好,大家會口耳相傳.....做不好就$#@#%@#@3,大家也都會相傳.......

做生意不是壞事,要壞也是人在壞....

网友B:
桃園也有更換一個全新COF報價2500元,若多個COF損壞就更貴! 想知道中和報價+1

网友:
跟老大談合作拉~~~~~來這邊做生意當然可以,互利互惠~~~~共創美好的將來n_159|

网友C:
原來完整的維修方式是這樣,長知識了
ACF導電膠市面買的到嗎?

楼主:
不方便直接把價格給各位大大,可以自行找維修廠詢問,他們是依照面板尺寸報價,但應該是目前我問過最實在的價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方便直接把價格給各位大大,可以自行找維修廠詢問,他們是依照面板尺寸報價,但應該是目前我問過最實在的 ...

之前好像有一位本會員在找這種Tab Bonding的服務. 他好像是不小心, 把Tab扯下來的!

你們公司手腳真快, 下次我們去, 給我們打個折扣吧?....老闆.

別客氣了.........從你的文章敘述說明, 就是一個非常內行的人!

請問一下: 你們修理不修理...側邊的Tab............例如 Sharp 這種的屏幕?
老闆!  來贼啦?

网友:
代表柚橘創意科技公司向版主感謝,謝謝為小公司宣傳,若各位先進有需求的話,可以直接與我聯繫
email: kelly@pomeoran.com
電話:02-22432216
或可以直接找吳先生 0932390370
面板維修或是破裂需要更換,本公司都可以提供服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好像有一位本會員在找這種Tab Bonding的服務. 他好像是不小心, 把Tab扯下來的!

你們公司手腳真快,  ...

側邊TAB維修方式亦相同,目前各大廠牌的面板都有維修,謝謝您。
可以電話與本公司吳先生聯絡093239037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側邊TAB維修方式亦相同,目前各大廠牌的面板都有維修,謝謝您。
可以電話與本公司吳先生聯絡0932390370 ...

4k 和 8k 和 電漿螢幕也有服務嗎?  公司現有5台50寸以上的電視因爲水漬, 需要服務, 可惜我在美國.

這...有錢途.....人家想要.........入股.

网友:
引用 网友D:
4k 和 8k 和 電漿螢幕也有服務嗎?  公司現有5台50寸以上的電視因爲水漬, 需要服務, 可惜我在美國.

本公司僅維修液晶面板,電漿電視無此維修能力,4K面板目前亦有維修服務,但須客戶提供相關治具
如果客戶能先提供面板型號(非電視型號)方便我們確認是否有同型號材料可以維修,謝謝!

网友F:
好好喔!以後面板壞掉先別丟,有機會可以修復!

网友:
有南部  廠商   自己介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桃園也有更換一個全新COF報價2500元,若多個COF損壞就更貴! 想知道中和報價+1 ...

哈  有空來找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桃園也有更換一個全新COF報價2500元,若多個COF損壞就更貴! 想知道中和報價+1 ...

這價格我看到的是:鴻海40吋(open 40)的.整機過去2500元30分鐘完修的.
以我經驗來講這片夏普40吋的需要換左右各2顆TAB共4顆.還要加裝散熱才可交機
不然很容易就在出亮線.
一般COF的溫度大約自50度上下.有幾款PANEL的COF溫度都到達60度.(這幾款的故障率都很高).一旦有亮線出現幾乎要將TAB全數更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這價格我看到的是:鴻海40吋(open 40)的.整機過去2500元30分鐘完修的.
以我經驗來講這片夏普40吋的需要換 ...

有多玻璃賣   要在聯繫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多玻璃賣   要在聯繫

我算退役了.交棒了.
現在只玩票性質.賣賣二手LED TV.
維修.面板買賣部分都交給年輕人了.

新品跟維修.....都見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算退役了.交棒了.
現在只玩票性質.賣賣二手LED TV.
維修.面板買賣部分都交給年輕人了.

小張大,見骨意思是?~~
價格太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喔!以後面板壞掉先別丟,有機會可以修復!

  不早說!  丟了一堆TV.............客人來說有一條一條垂直的線, 我說沒辦法修, 就去買新的吧!!!

我覺得最常發生的是SONY電視, 你用壓條法, 用螺絲法都不是真正解決的方法..只有這個方法...tab bonding..才是一勞永逸.

第1名的其實是破屏. 我每天都有兩個客人以上問我說: 屏幕破了可不可修....我覺得他們是來找麻煩的, 我很生氣跟他們講說: 你找到屏幕, 我免費幫你更換....在給你100塊美金!!!  我每天講...已經講4年了...

破屏...找麻煩的!!!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网友:
FOG熱壓機是用來幹什麼的?
原理概要:是通過ACF粘合,並在一定的溫度、壓力和時間下另ACF導電粒子爆破並使ACF膠材固化,從而實現液晶玻璃或PCB與柔性線路板(FPC)機械連接和電氣導通。 (簡單的理解是將有故障的驅動軟排線更換掉,而這個過程需要使用到的設備叫做熱壓機)

應用領域:液晶面板廠商,液晶維修專業市場,家電維修市場; FPC/TAB/COF引起的亮線、亮帶、暗帶、黑屏、白屏、花屏等故障修復。 (最簡單的故障就是液晶屏PCB板進水或腐蝕,這種情況用一把烙鐵是修不好的,需要專業的熱壓機設備)

上面提到了ACF這個專業名詞,那ACF是什麼,他有什麼作用?
1. ACF是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英文的縮寫﹐它的中文名叫異方性導電膜或導電膠。通過一定的時間加熱、加壓,把兩個物體連接起來的一種FILMCONNECTER。
2. ACF具有接著、導通、絕緣的三大功能,主要起到導電的作用,外觀像我們平時用的雙面膠,如下圖:
3. ACF最大的特點就是橫向不導電,垂直方嚮導電,如圖3、圖4,膠體內部充滿了金屬導電顆粒,實際上顆粒的直徑很小只有幾um,只要顆粒數量合理和均勻,那麼顆粒與顆粒之間是沒有辦法連續導通的,但垂直方向就不同,上下面最最少都有一個單位顆粒構成導電迴路。

跟對岸交流的: http://www.chinaswo.cn/ ....裡面還有一部視頻Ooo....

COF可以用舊的...Ooo...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zkyMTk0MA==.html

液晶屏維修視頻壓屏機操作視頻液晶屏維修亮線維修視頻..................這個人介紹的很詳細...Ooo.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n.5~5!2~5~5!6~5~5~A

网友:
修屏幕的......加油了..下一世代的鐳射機....修電視修理到 Dot..點!

威彩液晶屏鐳射機維修亮線暗線 激光打線機 激光接線機...歌曲很好聽! 是誰唱的?
http://video.tudou.com/v/XMjI5MDI2MzI0OA==.html

台灣現在贏中國的就是..狼..............................師.
4歲的陳瓊華  ... 鐳射..去除..色狼的JJ.     以後不敢了   ...面沒有了...沒有以後了!

補充內容 (2017-5-17 12:59 AM):
3D印表機 + 顯微鏡 + 鐳射....我自己來做一個!!!

補充內容 (2017-5-18 12:10 AM):
中國贏台灣是狼性, 台灣贏中國是性狼!

网友E:
打亮點的部分,只要有一定的量(100pcs起跳),我們也有提供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亮點的部分,只要有一定的量(100pcs起跳),我們也有提供服務

兄弟呀!...請加油....不要輸給對岸. 一定要有創新...研究發展..更先進的技術才行.

网友:
這也太...太...太專業了吧 恭喜完修

网友I:
ACF膠不是比等重的黃金還貴嗎,看來也是工作量夠大才買得下手

网友:
亮線有救了....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ACF膠不是比等重的黃金還貴嗎,看來也是工作量夠大才買得下手

自己做啊!.... 就是黄金做的青蛙下蛋, 要保存在冰箱里5~10c. 还有有效日期, 大概都是半年左右.

网友:
專業 期待已久的文章 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亮線是可以修的

長知識了

維修這行又要多一項專業技能>>>>>修面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原來完整的維修方式是這樣,長知識了
ACF導電膠市面買的到嗎?

那個膠有保存期限~
而且需要低溫配送!

要買來DIY 除了溫度還有壓力限制!

网友(2017-06-17):
引用 网友J:
那個膠有保存期限~
而且需要低溫配送!

1.0mm X 50M

主要材料:聚合物樹脂。
導電顆粒:3um,4um,5um,6um,10um,15um。
導電粒子密度:mm2 / 25um
固化溫度:180℃〜260℃
治愈時間:8s-15s
應用:LCD移動屏幕,液晶電腦屏幕,液晶觸摸屏,攝像頭,矽太陽能電池(TAB,COG,FOG,COF技術)
各向異性導電膠粘劑
ACF粘合劑用於LCD的導電膜
ACF導電膜
ACF存儲
1)將ACF存儲在-10℃〜5℃,一旦得到它。
2)將ACF放入22±5℃約30分鐘後再使用。
3)每次首20cm只能用於測試機器保持相同的粘接質量。
4)ACF需要盡快回到-10℃〜5℃的存儲狀態。
1.2MM X 50M  這個價錢便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