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勳風 小鋼炮 吸塵器 插座短路

楼主(2017-05-15):
大家好,手邊一台2004的小鋼砲吸塵器,故障了
拆解後,發現開關不管開或關,量測都是開路
就去買了一顆來替換

替換好之後,準備上電
切到關閉O的部分,量測插頭是開路
但是切到開關I的部分,量測插頭是短路

我自己的觀念不曉得有沒有錯?請前輩指教
1.習慣修完都會量插頭,有電阻,才敢插電,這觀念對嗎?

2.馬達類的像是這個吸塵器,開關關閉,插頭是斷路;開關開了之後,插頭量起來卻是短路(如圖)
這樣是正常的嗎?是要運轉後才會有電阻?還是我應該查修別的地方?(就是不只開關壞而已)

网友A:
AC110V 量兩插頭是要斷路,
有電阻不就電線走火了,
kafsu12052大你如何量寫清楚,
大家才不會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110V 量兩插頭是要斷路,
有電阻不就電線走火了,
kafsu12052大你如何量寫清楚,

好的 感謝提醒

就是我將新的開關換上去後,還沒有插電,但是吸塵器的開關切到開的狀態
將電表打到20k電阻檔,量測吸塵器的插頭兩端,電阻顯示0 (短路)
所以我不敢將插頭上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謝提醒

就是我將新的開關換上去後,還沒有插電,但是吸塵器的開關切到開的狀態

這有個可能,可能這類開關後接的是低阻值的元件,像是線圈或馬達,由於是併聯到電源,所以電阻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有個可能,可能這類開關後接的是低阻值的元件,像是線圈或馬達,由於是併聯到電源,所以電阻很低 ...

謝謝回覆,那請問要如何區辨可不可以上電呢?

我以前如果量到插頭兩端是短路,我就會認定可能有些地方沒接好或是線破皮等等
就會重新打開重新檢查。

那如果插頭兩端也有可能量起來是短路,除了上電看看是正常 還是會碰
有沒有其他可以區辨的方法?讓接上電後是安全的

网友C:
請先搜尋參考前輩的維修前例,裡面好像沒什麼東西。有保險絲別怕啦!http://bbs.pigoo.com/thread-37716-1-1.html

网友D:
電表打到20k電阻檔  去量很多(電器)東西量起來都是低阻值 的 !
110v/20k=5.5ma...耗電這麼小...???
設:
110w燈/110v=1A   電壓的平方/110w燈=R     110*110/110=R R=110歐姆
110歐姆用電表打到20k電阻檔  去量很多(電器)東西量起來都是低阻值 的 !

所以是您設定20k電阻檔量程有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那請問要如何區辨可不可以上電呢?

我以前如果量到插頭兩端是短路,我就會認定可能有些地方沒 ...

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先搜尋參考前輩的維修前例,裡面好像沒什麼東西。有保險絲別怕啦!http://bbs.pigoo.com/thread-37716-1- ...

啊,這是大胖初來乍到的搞笑之作,那時連電路的概念都沒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表打到20k電阻檔  去量很多(電器)東西量起來都是低阻值 的 !
110v/20k=5.5ma...耗電這麼小...???
設:

謝謝回覆,新手上路,請鞭大力一點,這樣觀念才會正確
我的想法是這樣,可否幫我看看?
P=IV=I平方R

按照這台700W 110V來算,那麼I=P/V=700/110=約6.36
所以R=P/I平方=700/6.36/6.36=17.3
所以這台電器量測出來應該要是17.3歐姆  是這樣嗎?

我剛剛一樣的量法,把電阻檔位打到200,量出來只有3.7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這是大胖初來乍到的搞笑之作,那時連電路的概念都沒有啊!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給個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新手上路,請鞭大力一點,這樣觀念才會正確
我的想法是這樣,可否幫我看看?
P=IV=I平方R

按 歐姆定律 這台700W 110V來算,那麼I=P/V=700/110=約6.36
所以R=P/I平方=700/6.36/6.36=17.3....馬達線圈 非純電阻元件 故R不適用 此ˋ公式 。

吸塵器  屬 串激式馬達

串激式
量出來只有3.7....屬   正常

网友:
想請教一下樓主,圖片中那台帥氣的電錶品牌及型號是? 謝謝!

网友F:
電感性負載在直流下普遍表現低阻抗特性
意思就是電表量不出來
用電感表 也是看大概而已   可以判斷線圈有無短路  (其實目視跟聞味道也是可以  多功能探知器 )

就上電測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感性負載在直流下普遍表現低阻抗特性
意思就是電表量不出來
用電感表 也是看大概而已   可以判斷線 ...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解說
上電之後一切正常,完修囉!

可能有清潔過的關係,吸力比以前還好一些~~不過是沒有誇張到可以吸保齡球就是了XD
繼續服役了~~GO GO 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有個可能,可能這類開關後接的是低阻值的元件,像是線圈或馬達,由於是併聯到電源,所以電阻很低 ...

很便宜的電錶耶 199 299那種等級的~~平常亂玩不懂  都拿便宜的來實驗~~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XL830L&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