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裡面的5個版區,再點進去版區裡面的欄位顯示只有...

楼主(2017-05-15):
新手上路裡面的5個版區,再點進去版區裡面的欄位顯示只有右半邊一半.

新手上路板區.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0. 新手上路板區截圖.

1. 新手上路5個版區之視訊教學

2. 新手上路5個版區之一般教學

其它如 3-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 4-零組件介紹及量測, 5-其它綜合 (4) 也都是一樣,欄位都是集中壓縮顯示在右半邊而已,等於左邊版面沒有拉開.

不知痞友們是否也有發現相同的情形?
系統 : XP3.
瀏覽器 : Firefox ESR 52.1.1 (32 位元)

网友:
Google Chrome
58.0.3029.110(64 bit)
測試正常

网友:
測試是正常顯示的.

网友A:
放大150%,沒問題。
Platform:  Linux mint 17.3 x64

感覺上是字體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150%,沒問題。
Platform:  Linux mint 17.3 x64

應該是欄位解碼錯誤,我從50%~200%都是一樣.

网友:
Google Chrome
版本 49.0.2623.112 m
winxp sp3
測試正常

网友:
os: ubuntu 16.04
browser: chrome Version 58.0.3029.81 (64-bit)

測試正常

楼主:
剛剛以CHROME 版本 49.0.2623.112 m(已不能更新)做測試是正常的.

怪就怪在只有新手上路再進去那些版區有問題,自動控制和電子電路版區都是正常的,以前該版區也都正常的,不知是否系統改版本了,而我的Forefox與它不合?

把電腦關機,等了一下再打開,用Forefox也是一樣.

网友:
firefox 5.1.1 xp sp3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