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 藍橘燈亮

楼主(2017-05-15):
各位師父,小弟這顆vx2235wm 一插電馬上亮 藍橘燈,怎麼按都沒有反應,電源板已換應該沒問題,請問可能的問題可能在那??? 謝謝各位

网友A:
沒有測量PI板的輸出電壓?

空載時...(不接AD板)
有載時...(連接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測量PI板的輸出電壓?

空載時...(不接AD板)

pi板是新的,應該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i板是新的,應該沒問題

以後圖請直接加在第一帖,不然我還要幫你整合成一帖,請勿造成管理人員困擾,下次請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板是新的,應該沒問題

既然如此那我無話可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那我無話可說~~~

哈哈! 的確真的無話可說

一個PI板,一個AD板

說PI板更換沒問題

那問題在哪邊不是很明顯了嗎

楼主:
放上幾個測量的地方麻煩幫我一下,ad板是新買的

网友:
Pi板不是原本那一片,是改出來的。你說是新的
Ad你也說是新的,,
這樣四片交叉測試看看。不要接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上幾個測量的地方麻煩幫我一下,ad板是新買的

你的PI板 及 AD板  ~ 一個是改的,一個是修過的

這樣你多說是新的?

我覺得現階段你的螢幕電路板,皆非原本螢幕的!!!

感覺MCU版本不符或是PI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