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T102迷你電表功能測試

楼主(2017-05-15):
1.此款數位電錶目前在對岸引起熱烈討論,其外觀類似FLUKE101(輕量小巧,如同小玩具),目前計有ZT101/ZT102/ZT109共3款,價格分別為RMB85/95/135,此次介紹中間款ZT102的性能與測試.
2.ZT102具自動換檔/頻率/電容量/溫度測試功能,並具有6000 counts.
3.至於為何會引發眾多討論,即此款電表具有升等功能,類似購買基本款ZT101但可升級至ZT109,至於其中祕密請至對岸論壇中搜尋.
4.對岸的電表最引為詬病,無非是反應速度慢,誤差偏大,量測範圍較小等,但此表的在上述主要缺點,卻做了相當程度的改善,論起CP值,此表堪列前茅.
5.底下針對本表的部分檔位,執行了測試,諸位可從數據中了解到此表實際的誤差,竟遠遠優於其規格表,實屬難得.
6. DCV量測
6.1 0.1mVDC

6.2 1mVDC

6.3 10mVDC

6.4 100mVDC

6.5 1VDC

6.6 10VDC

6.7 100VDC

6.8 500VDC

7. ACV量測
7.1 1V

7.2 10V

7.3 100V

8. R量測
8.1 100R

8.2 1K

8.3 10k

8.4 100K

8.5 1M

8.6 10M

9. DCA量測
9.1 1mA

9.2 10mA

9.3 100mA

9.4 1A

10. ACA量測
10.1 1mA

10.2 10mA

10.3 100mA

10.4 1A

11. 電容量量測
11.1 1nF

11.2 10nF

11.3 100nF

11.4 1uF

11.5 10uF

11.6 100uF

11.7 1000uF

11.8 1nF實體電容測試

11.9  2200uF實體電容測試

12. 溫度測試

13.規格表

14.前端保護可分離式表棒

15.電表內部

16.特殊功能:
組和不同的內部跳線位置,可作功能升等及手動換檔功能.

网友A:
大螢幕看起來很舒服~

換算成新臺幣加運費,還算蠻值得的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螢幕看起來很舒服~

換算成新臺幣加運費,還算蠻值得的價位。

這在youtube上有掛上許多不同的廠牌,可興趣可直接進入參觀.

网友B:
如果品質穩定的話,真是個殺手級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品質穩定的話,真是個殺手級產品。

是的,這要花些時間來觀察.

网友C:
保護元件比較少的樣子
沒看到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護元件比較少的樣子
沒看到幾個

輸入保護主要是由2顆保險絲夠成,電池上方還有1顆PTC,其他就不知了,最好是小心使用為宜,畢竟能到此論壇打滾的,應該注意量測的小細節才是.

网友D:
不錯!  真的不錯!    二手的還要接近一部車子的價錢!!!

Fluke 5500A Multi-Product Calibrator $16,000+$105.34 shipping

爸爸!...我要這個.    沒問題....如果我是馬雲, 我買...我買10台給你.

网友:
"4.對岸的電表最引為詬病,無非是反應速度慢,誤差偏大,量測範圍較小等,但此表的在上述主要缺點,卻做了相當程度的改善,論起CP值,此表堪列前茅."

人口多,果然人才也多
人口紅利造就廣大市場,也養活了產業經濟
開發進化速度更是驚人的等比成長
反觀,蓬萊仙島何時再起

网友E:
電容量測驗證中有張圖片
量測偏差值稍大
不知是被測電容量質變 ?
還是電表的誤差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電容量測驗證中有張圖片
量測偏差值稍大
不知是被測電容量質變 ?

你讀書好認真!  你還一個一個去看誤差的數據, 我也看到了, 只想說數值越大越難以計算, 所以錯誤值也越大! 沒仔細看...偏差值這麼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讀書好認真!  你還一個一個去看誤差的數據, 我也看到了, 只想說數值越大越難以計算, 所以錯誤值也越大! ...

觀看別人的心路歷程
比自己 try & error 省10倍以上的金錢與時間
既然有前輩熱心分享心血結晶
時空條件允許下,當然要努力看一看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讀書好認真!  你還一個一個去看誤差的數據, 我也看到了, 只想說數值越大越難以計算, 所以錯誤值也越大! ...

額外問題請教
pster5438大
為何您可於我留言不久後,就回覆新留言帖
是一直掛網,reload頁面看新回覆帖嗎 ?
還是,網頁有甚麼自動通知新帖訊息功能 ?
教一下唄!

网友:
我是看 [提醒] 的........我要去吃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容量測驗證中有張圖片
量測偏差值稍大
不知是被測電容量質變 ?

你要有兩個以上測試電容的儀器,才能做比較

我本身有三個儀器,一顆電容三個儀器測出來的數值多不同,但是基本上相差不會很離譜

通常多為電解電容本身的問題,尤其是PC主板的電容

標 1500uf ,實測出來的多18xx uf以上

网友:
電解電容的誤差值本來就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量測驗證中有張圖片
量測偏差值稍大
不知是被測電容量質變 ?

這是該電容器的本身誤差,先前已用DER EE DE-5000 LCR比對過.

网友F:
看起來跟這台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跟這台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是的,這些都是FLUKE電錶的衍生品,還好大部分是品質尚需改善,否則原廠恐也難敵,這該是要慶幸?

网友G:
請問HZ的量測範圍,否則2顆3號電池就能通殺功能,價格又不貴的電表滿實用的

尤其很多像小弟這種做功德兼感情的,儀表能判定問題點就行,準確度不會太要求

网友H:
看起來是不錯的電錶......
大家都說FLUKE電錶好用,但不知差在那邊,只知道價格不更宜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HZ的量測範圍,否則2顆3號電池就能通殺功能,價格又不貴的電表滿實用的

尤其很多像小弟這種做功德兼感 ...

1.可測至10MHz.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 ... .2177701.0.0.uxfqRH
2.他是使用2顆4號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來是不錯的電錶......
大家都說FLUKE電錶好用,但不知差在那邊,只知道價格不更宜就是了....  ...

我只能說國外的電表光是在轉切換開關的感覺都跟大陸製的很不一樣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可測至10MHz.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1052577801.html?spm=a2615.2177701.0.0.uxfqRH
2.他是 ...

有團購嗎,至少修遙控器可以不用出動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團購嗎,至少修遙控器可以不用出動示波器了

若需團購可委請烏骨雞學姐代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需團購可委請烏骨雞學姐代辦.

若要辦團購的話,建議辦ZT109,除了解析度可到9999之外,外觀配色比較順眼,盤面那兩顆按鈕功能配置也比較合理。

网友A:
這個測試有點暴力~

网友I:
那個FLUKE的校正器看起來真棒(流口水)

网友D:
總覺得你很像這個人, 此人在ebay專門賣高級的電錶.
http://www.ebay.com/itm/Fluke-87 ... hash=item2a787001aa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是該電容器的本身誤差,先前已用DER EE DE-5000 LCR比對過.

個人小建議 :

有機會的話
DER EE DE-5000的電容量測照一併擺上去
不然那張照片,容易讓讀者對該電表產生誤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跟這台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wish大那台拆的徹底

可惜 ciko.ciko 老師這部
沒拆到背面去
把電路板的底都掀了
像wish大那樣拍照背板留念照
這樣癖友更能一窺全貌

補充內容 (2017-5-17 02:51 AM):
peter180 大 27#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397&pid=777535
看完Youtube影片中
已有拆到背板的過程解說
算是一窺全貌了

補充內容 (2017-5-17 04:46 AM):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397&pid=77753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總覺得你很像這個人, 此人在ebay專門賣高級的電錶.
http://www.ebay.com/itm/Fluke-87-IV-Digital-Logging- ...

perter5438大 :

您PO的ebay物件所在地是
item location: Haymarket, Virginia, United States
印象中ciko.ciko老師住在台灣南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個FLUKE的校正器看起來真棒(流口水)

是流眼淚才對
400美金的月薪
何年何月才能存夠本買到夢幻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perter5438大 :

您PO的ebay物件所在地是

高手都是不約而同的, 用這個機器做校準!

ciko.ciko...........功力好強啊!

ciko...ciko..ciko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若要辦團購的話,建議辦ZT109,除了解析度可到9999之外,外觀配色比較順眼,盤面那兩顆按鈕功能配置也比較 ...

若不在乎外觀
而在乎功能的話

Ciko.ciko老師1樓第三點有提到 "
  ".至於為何會引發眾多討論,
  即此款電表具有升等功能,
  類似購買基本款ZT101但可升級至ZT109,
  至於其中祕密請至對岸論壇中搜尋."

ZT101 Vs. ZT109,兩型號之外觀比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測試有點暴力~

老外為什麼每次都這樣超標測試,因為便宜嗎 ?
尤其針對對岸仿製品的測試開箱文都來這套
像之前Po過的高阻計惡搞測試 Uni-T UT513 高阻計應用的惡搞介紹文

這電表同樣是極限測試
硬要操爆電表為目標
雖然影片中老外有念一堆規範且比照數據操作測試
但那個測試標準是對應這等級電表的測試標準嗎 ?
會不會拿重量級測試標準去厚黑羽量級選手

看這類測試影片
慣例會看到影片下方有留言回覆,
討論質疑一點
就是影片作者,怎不拿同等級fluke電表去做同樣測試流程,PK一下結果 ?

老實講
還真想看同樣測試條件下的兩者測試PK結果

网友:
概略看一下該公司網站資料
算是很年輕的公司
簡介公司發展沿革
時間軸圖表顯示,
ZT102量產於2016年
ZT102中文簡介資料
ZT102英文簡介資料

ZT109則沒放量產時間圖表在網站上沒秀出來,
可能是2017年產出,或是沒更新網站量產時間沿革資料
但有放中英文說明資料
ZT109中文簡介資料
ZT109英文簡介資料

ZT102量產於2016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若要辦團購的話,建議辦ZT109,除了解析度可到9999之外,外觀配色比較順眼,盤面那兩顆按鈕功能配置也比較 ...

各有各的特色
上掏寶看規格
ZT109有5K HZ方波輸出,可以代用訊號產生器
ZT102有溫度測量到1000度C,還附送溫度探頭

這是在誘惑小弟2臺都買嗎,沒錢了

有前輩知道這種附加方波輸出的電壓峰值嗎,修儀表時還滿方便的,特別是最近的車用儀表,超愛用電子車速線,速度不顯示電腦也不會告訴你哪裡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若不在乎外觀
而在乎功能的話

是的,可以破解升級,但盤面印刷只能遷就著用,感覺不甚完美。
109左邊按鍵是Range/背光,右邊按鍵是SEL/HOLD,比較喜好這樣的排列,101/102沒看到Range,不知是如何手動換檔的?
109人民幣才135元,品質穩定的話直接買109也很超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破解升級,但盤面印刷只能遷就著用,感覺不甚完美。
109左邊按鍵是Range/背光,右邊按鍵是SEL/ ...

約略看一下差異
就按鍵功能左右對調

ZT102

ZT109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約略看一下差異
就按鍵功能左右對調

感覺上Range,SEL分開按鍵比較直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要辦團購的話,建議辦ZT109,除了解析度可到9999之外,外觀配色比較順眼,盤面那兩顆按鈕功能配置也比較 ...

1.Y大好,有關團購部分(分為ZT102及ZT109兩項),將著手進行,另若有校正需求,將以FLUKE5500A進行校正,校正費用將一併說明(僅提供團購期間).此處的所謂校正,僅能列出實際測量值,並非所謂電表的內部調校.
2.目前期待的ZT102/109售價分別為450./600. ,運費50.不久應該就會出現在團購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小建議 :

有機會的話

1.e大好,感謝你提供的意見,我特別再以4700uF及10000uF分別以2台儀錶左比較,因目前手上其他數位電錶並無法測試到如此高的電容量,故無法再進一步做比對,DE-5000及ZT102對電容量的量測方式或許不同,導致量測數值不同,但至少可做比較.

2. DE-5000測試10000F

3. DE-5000測試4700uF

4. ZT102測試10000uF

5. ZT102測試4700uF

楼主:
繼續將ZT102未測試完的檔位補齊資料,此次包含了頻率及溫度校正數據.
1.溫度校正
1.1 -100度C

1.2  -20度C

1.3  0度C

1.4  100度C

1.5  200度C

1.6  300度C

1.7  400度C

1.8  500度C

1.9  800度C

1.10 100度C

2.頻率較正
2.1 1kHz

2.2 10kHz

2.3 100kHz

2.4 1M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有各的特色
上掏寶看規格
ZT109有5K HZ方波輸出,可以代用訊號產生器

"有前輩知道這種附加方波輸出的電壓峰值嗎"

查閱對應網路資訊
沒看到峰值大小相關說明
只有方波產生頻段50Hz~5000Hz
看來只能期待電表已入手前輩的實測分享數值了

這問題我也想知道 +1

网友:
支持一下, 如果辦團購,我先預訂兩台1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有各的特色
上掏寶看規格
ZT109有5K HZ方波輸出,可以代用訊號產生器

http://bbs.38hot.net/thread-215332-1-1.html
似乎還蠻高的

网友D:
[這個ZT109表的方波輸出功能很好,不僅輸出的波形和頻率準確,而且可以直接驅動耳機發聲]

有沒有哪位兄弟知道? 它的內核是什麼IC?  該不會是這個老掉牙的 ICL7106? 我想是SoC.

功能好強大....嚇死人了!
* Frequency measurement range:  1Hz to 10MHz
* Temperature measuring range: -20 degrees C (-4 to to 1000 degrees Fahrenheit 1832 degrees Fahrenheit)
* Capacitance measurement range: 10pF to 6000uF
* AC voltage measurement range: 0.1mV to 750V
* DC voltage measurement range: 0.1mV to 1000V
* AC current measurement range:  0.1uA to 10A
* DC current measurement range: 0.1uA to 10A
* Resistance measurement range: 0.1 to 60M
* Width ratio measurement range: 1% to 99%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  Width ratio measurement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ZT109表的方波輸出功能很好,不僅輸出的波形和頻率準確,而且可以直接驅動耳機發聲]

有沒有哪位兄弟 ...

7106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ZT109表的方波輸出功能很好,不僅輸出的波形和頻率準確,而且可以直接驅動耳機發聲]

有沒有哪位兄弟 ...

ZT102 是http://www.hycontek.com/wp-content/uploads/DS-HY12P65-TC.pdf
HY12P65

方波輸出  應該就是從某隻腳出來
檔位Layout  ZT102跟ZT109 不知道一不一樣

网友:
應該是DTM0660,板子上有顆24C02,參數都在裡面,所以可以自行升級。
EEPROM選項設定在第8頁(英文)和第9頁(中文)。
單晶片型的萬用表是趨勢,連FLUEK都在玩。
這顆MCU聽說是台灣做的,比HY12P65高檔很多,也穩定很多(大廠都用這顆)。

网友D:
[RS232傳輸協議]  我一直在研究有没有可能收集资料, 而做成Data Logger?

可能需要一個更先進的SoC.

[單晶片型的萬用表是趨勢].........個人認為電錶發展的趨勢會變成就像iPhone一樣.........是整個電腦在裡面.  有沒有半個按鍵和旋鈕, 因為是用觸屏的. 有一點像現在有在販賣的手機示波器! 再過一陣子沒人用電錶了, 因為是Robot在用的, 屏幕都沒有, Robot用WiFi直接交流數據...

I am A Robot!

補充內容 (2017-5-18 06:43 AM):
[報告主人, 二號冷氣機的電容器從10uf變成5uf...應該要更換了!]  沒錢!!!   [主人, 你的賬戶裡還有NT 50,000.]....囉嗦! 要你管了! 還可以用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ZT109表的方波輸出功能很好,不僅輸出的波形和頻率準確,而且可以直接驅動耳機發聲]

有沒有哪位兄弟 ...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  Width ratio measurement ?

班門弄斧一下

參考wiki : 占空比(Duty Cycle)

那敘述句
大概是指 "佔空比" (Duty Cycle : 占空比)
用它規格表中的 (頻率+占空比)兩指標
來間接說明 方波輸出能力與範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232傳輸協議]  我一直在研究有没有可能收集资料, 而做成Data Logger?

可能需要一個更先進的SoC.

我提供另一種思維,大家都在用瀏覽器,若能將電腦的螢幕當成儀器的顯示屏, 並用電腦螢幕顯示、控制、傳輸、儲存資料,可能更為方便!

傳輸協定應該也不是問題,像是使用 i2c USB to TTL. 另一個重點現在瀏覽器都內建資料庫系統,在儲存測試數據調用、查詢更是方便!

我想很快的就有類似產品出來了。另一個更大的優點就是跨系統,不再獨鍾 MS!

网友J:
ZT102 跟 UT210E 小鉗表一樣使用 DTM0660,改造的空間很大設定與校正資料都在那顆 EEPROM 內,詳細的使用看樓上 51 樓的原始文件,我來貼一個圖要改造的人一看就清楚。

ZT102 目前看到的缺點是用牛屎封裝(bonding),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損失了對環境溫溼度與震動的可靠度,使用不當晶片損壞也無法更換了。
跟美國大廠的製品的比較是耐用度的設計考量與用料,畢竟這是個為了低成本目標的產品所以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  Width ratio measurement ?

班門弄斧一下

太厲害了...那等於是把頻率測試器frequency counter 跟 Function Generator 合併在一起走. Width ratio 還可以用來測試PWM和LED屏幕的 Digital Dimmer.

网友:
引用 网友J:
ZT102 跟 UT210E 小鉗表一樣使用 DTM0660,改造的空間很大設定與校正資料都在那顆 EEPROM 內,詳細的使用看 ...

這個東西很好玩那!!! 因為可以Hacking 電錶的 Rx, Tx. 這個電錶一定會大賣! 因為他給了DIY的朋友們, 一點點想像的空間.

Hacking DTM0660L Based Multimeters  Kerry D. Wong?

http://www.kerrywong.com/2016/03 ... -based-multimeters/

Hacking DTM0660L Based Multimet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PsWI963p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厲害了...那等於是把頻率測試器frequency counter 跟 Function Generator 合併在一起走. Width ratio  ...

是不是無段可調式==>沒機器實測未知

實際上
可能只是說個範圍
固定那幾個固定輸出頻率而已
50Hz/100Hz/200Hz/300Hz/400Hz/500Hz/600Hz/700Hz/800Hz/
900Hz/1000Hz/2000Hz/3000Hz/4000Hz/5000Hz

或是我根本誤解它的C/P值(真的無段可調)
或是我誤會他的用途解釋
有請版上前輩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J:
ZT102 跟 UT210E 小鉗表一樣使用 DTM0660,改造的空間很大設定與校正資料都在那顆 EEPROM 內,詳細的使用看 ...

24c02....2K(256 x 8) : 等你改好了,再upload給我們就好了! [里面的说明怎么是简体呀?]..............不知道可以不換大一點的24c256? 儲存或者改換資料用的?

兄弟們加油了!  再繼續挖下去, 一定還有更多秘密!!!

安納達!.....我和你之間, 都沒有秘密了!        ..............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繼續將ZT102未測試完的檔位補齊資料,此次包含了頻率及溫度校正數據.
1.溫度校正
1.1 -100度C

這個價格包含這些功能跟準確度已經超級夠本了

請問CIKO大ZT102的溫度探頭的環境耐受溫度多少

小弟的使用環境其實溫度量測比較用的到,但是溫度探頭外包覆跟電線如果只是常規PVC耐溫不能超過100度C,就必須另購溫度探頭,而且還要校正

5K方波產生雖然用到機會相對很少,可是萬一要用到,1台訊號產生器又不便宜

天人交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價格包含這些功能跟準確度已經超級夠本了

請問CIKO大ZT102的溫度探頭的環境耐受溫度多少

這個附件本身出廠時就已注定其品質,若真不適用就只能自行替換,至於校正問題,個人覺得誤差應該有限,使用常用的K type熱偶.

网友:
繼UT210E後,又一高CP值電錶出現,期待圑購
前2個月才買一台UT890C+(這台不好用),太早買了,等這台才對

网友:
為專炸元件平反:

有人認為Dream Tech這款芯片DTM0660HY12P65的副本。 協議[Protocol]與FS9721_LP3密切相關。RS232, TX only, 2400 baud, 8n1

[參考]: https://sigrok.org/wiki/Multimeter_ICs

FS9721_LP3 (?) on TekPower TP4000ZC.

 反正天下IC一大抄!

兄弟們別忘了這個 Sigrok............很好玩哦!!!
https://sigrok.org/wiki/Supported_hardware

...Sigrok....4天才!  專挖Source code!!!

网友K:
這表好像很不錯,很輕巧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表好像很不錯,很輕巧的樣子

含電池重量130g,也因體積小巧,每人喜歡不同.

楼主:
ZT102耗電量測試電源電壓供電3V)
1.正常開機(背光關閉),耗電流1.56mA

2.正常開機(背光開啟),耗電流6.25mA

3.自動關機後,耗電流4.2uA

4.Battery Low電壓(電池電<2.4V)

楼主:
ZT102/109團購已開始,有需要的痞友可開始登記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4442#lastpost

网友L:
我比較在意的是讀值的反應速度..
請問zt102的反應速度如何?跟109比反應速度誰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比較在意的是讀值的反應速度..
請問zt102的反應速度如何?跟109比反應速度誰較快?

我目前無ZT109可供比較.

网友L:
那如果跟其他電表比起來呢?
就單純使用上來說讀值會很慢嗎?
看到對岸有人說讀值很慢,讀電阻約要2-3秒左右,
也有人說速度可以媲美fluke117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如果跟其他電表比起來呢?
就單純使用上來說讀值會很慢嗎?
看到對岸有人說讀值很慢,讀電阻約要2-3秒左 ...

1.電阻量測速度與你敘述差不多(autorange),改善方式為選用ZT109,並切換至手動檔位(MANUAL).
2.或將位於ZT102電路板上的SW3引線拉出,自行加裝按鍵,一樣會有手動換檔的功效.

网友:
前一陣子買了一隻大陸的UT210E"直流勾表" 1500多元. 之所以會買是因為直流電流量測比較費事,它的其他檔位反應較慢,使用過 FLUKE 的同好們會不習慣,電表就是壽命長,其實,CP值都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電阻量測速度與你敘述差不多(autorange),改善方式為選用ZT109,並切換至手動檔位(MANUAL).
2.或將位於ZT102電路板上的SW3引線拉出,自行加裝按鍵,一樣會有手動換檔的功效.

所以ZT102原始設計沒有手動換檔功能?黃色按鍵按久一點會不會變成手動換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ZT102原始設計沒有手動換檔功能?黃色按鍵按久一點會不會變成手動換檔? ...

前面版應該是沒設計手動換檔功能.但不知為何不設定在前面版上?為了和109做區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版應該是沒設計手動換檔功能.但不知為何不設定在前面版上?為了和109做區別? ...

前幾天比較102/109時就發現盤面兩顆按鈕功能不同,所以才在#39樓提出疑問。

本以為ZT102黃色按鈕是SEL/Range複合鍵,只會影響操作方便性,沒想到是沒手動Range功能,這是有點可惜。

网友M:
可提供102改109的內地討論網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提供102改109的內地討論網址嗎?

1.來自38hot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ht=ZT102&page=1

2.來自數碼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5327

网友:
看了還挺心動的,我也來跟團買一台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如果跟其他電表比起來呢?
就單純使用上來說讀值會很慢嗎?
看到對岸有人說讀值很慢,讀電阻約要2-3秒左 ...

反應速度小弟不認為在這個價位的能有太高要求

小弟昨天測繼電器,用140元的數位3用表歐姆檔,就常常出現繼電器有反映,電表顯示還是開路
改用指針表就能看到繼電器動作同時,指針跟著晃一下

网友E:
看了PDF規格說明檔
二極體量測檔 - 3V輸出電流5mA

看國外ZT102測試LED蕊影片
似乎已點亮LED蕊片發光
這樣這檔位
輸出電流是否已大於5mA ?
若大於5mA的話,就與一般數位錶不同了
一般數位錶輸出電流較小,LED沒點的比ZT102亮
影片4分鐘位置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YdNMmob14

有空痞友可測試看看
到底ZT102輸出電流是否比說明書標示大些。
(還是我英文識讀能力差,誤會英文說明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PDF規格說明檔
二極體量測檔 - 3V輸出電流5mA

你想問輸出電流跟開路電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想問輸出電流跟開路電壓?

是的

個人推測ZT102
輸出能力與指針表(歐姆檔RX1)有拚(可直接點亮LED燈蕊)
這與一般數位錶輸出只有1~2mA輸出,有很大的差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

個人推測ZT102

5mA讓LED點亮沒問題啊,1mA就可以點亮LED了,只是不會很亮而已。
若說有指針表Rx1檔電流能力,那是不可能的,RX1檔最大電流是1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5mA讓LED點亮沒問題啊,1mA就可以點亮LED了,只是不會很亮而已。
若說有指針表Rx1檔電流能力,那是不可能 ...

所以才說是 "推測"

但影片中ZT102點亮LED
那個"亮度"不凡
手中目前有的數位錶搭測時
都沒那影片中ZT102測LED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PDF規格說明檔
二極體量測檔 - 3V輸出電流5mA

1.空載輸出約3.2V,測試一般5mm白光LED,LED兩端電壓約剩2.73V(串上電流錶後,並置於mA檔,此時該檔內組約1.4R),故實際流至LED的電流=(3.2-2.7)/1.4=0.4mA.該LED是可發光的.
2.直接將二極體檔輸出接至電流錶,其輸出電流約為1.8mA,這應是該檔的最大輸出電流(輸出短路下).

楼主:
該mA檔的總電阻主要是由內部的1R取樣電阻+保險管內阻+外部表棒線阻所組成.

网友N:
這個ZT102電錶我拿到手了。二極管檔的輸出大概有1.8mA,3.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這個ZT102電錶我拿到手了。二極管檔的輸出大概有1.8mA,3.2V左右。

82樓推測概想失誤
謝謝訊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這個ZT102電錶我拿到手了。二極管檔的輸出大概有1.8mA,3.2V左右。

是的,實際負載端的流通電流量算法,可參考85#及86#的說明.

网友:
也不是失誤啊~都是說明書的資料

网友N:
我想發ZT102開箱文。還有flash更改參數的參考資料和實作。內容和照片都做好了。就是未弄清如何做才能圖文並茂的發帖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發ZT102開箱文。還有flash更改參數的參考資料和實作。內容和照片都做好了。就是未弄清如何做才能圖文並 ...

就先把準備好的資料做系統的整理,開箱文可做重點性的敘述,你覺得它的優缺點在哪?對於工作上有何助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就先把準備好的資料做系統的整理,開箱文可做重點性的敘述,你覺得它的優缺點在哪?對於工作上有何助益? ...

先前未試過發帖,所以現在也未清楚如何弄好把這個上載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先前未試過發帖,所以現在也未清楚如何弄好把這個上載

可先倒貼文練習區試貼.

网友O:
液晶豪師沒跟上團,自己掏寶進了一台ZT102分享:
大小跟手機(5吋)差不多,重點測溫,頻率,可以升級,校正誤差小,還有很~俗!

眾師看了都想買,老師您可以幫忙買13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O:
液晶豪師沒跟上團,自己掏寶進了一台ZT102分享:
大小跟手機(5吋)差不多,重點測溫,頻率,可以升級,校 ...

OK,我會先代為處理,請記得PO使用心得喔.

网友P:
請問
V 電壓 DC AC 測量前要切換嗎?
沒用過這麼好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問
V 電壓 DC AC 測量前要切換嗎?
沒用過這麼好電表

同一檔位上若有2色字體存在,表示在這個檔位上會有多種功能,此電表黃色字體功能需以右上方黃色按鈕作切換.螢幕上亦會顯示及變化不同的功能.
本表DC及AC因採同一檔位,故需以黃色按鈕做切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P:
請問
V 電壓 DC AC 測量前要切換嗎?
沒用過這麼好電表

要按按鍵就可以
即便弄錯就測量也沒關系
AC用DC 這台電表好像不會有數值出來   在測量中 如果注意到電壓值不對 可以試著切換看看

楼主:
ZT102前面板因無手動換檔按鈕,若想增加此功能,可拆開背板,將SW3位置裝入一按鍵開關(自動復位型)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要按按鍵就可以
即便弄錯就測量也沒關系
AC用DC 這台電表好像不會有數值出來   在測量中 如果注意到 ...

大大
怕燒掉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大
怕燒掉電表

不會  AC DC 檔位與電氣部分是公用    是靠MCU變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大大
怕燒掉電表

數位電表比較不會燒,以前曾將三位半舊電表切在電阻檔去量AC110V,結果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數位電表比較不會燒,以前曾將三位半舊電表切在電阻檔去量AC110V,結果沒事。

ysc大

只用過手動換檔電表,也燒過電容表,所以先請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先倒貼文練習區試貼.

好的。謝謝~

网友:
曾經用其它牌子的電表,量AC時用DC檔去量,都沒事

网友Q:
請問ZT109和UT61E的測量速度比較起來,會不會差很多,我手上的ut61e測量時我覺得好慢好慢好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請問ZT109和UT61E的測量速度比較起來,會不會差很多,我手上的ut61e測量時我覺得好慢好慢好慢 ...

這兩個電表我都有,整體表現還是比較偏好UT61E。

測大電容ZT109比UT61E慢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錯!  真的不錯!    二手的還要接近一部車子的價錢!!!

Fluke 5500A Multi-Product Calibrator $16,000+$ ...

PETER 大
足見迷你電表超值

网友:
真是罪惡阿!!!
看到這篇,結果就是Amazon多了個訂單,我口袋又薄了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兩個電表我都有,整體表現還是比較偏好UT61E。

測大電容ZT109比UT61E慢很多倍。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兩個電表我都有,整體表現還是比較偏好UT61E。

測大電容ZT109比UT61E慢很多倍。

若您針對大電容量測速度

有興致與時間的話
研究一下ZT109的9V供電硬體電路
或許電源硬體改裝成9V系統後,測大電容能與UT61E同樣時間
(改裝後可能就失保固了,且失敗要自負,您要自行驗證,不掛保證成功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若您針對大電容量測速度

有興致與時間的話

還有個差異,電容檔UT61E可以手動切換檔位,而ZT109則只能自動換檔,但當都在自動換檔模式之下,UT61E測大電容還是比ZT109快很多,若是測 1uF 以下電容差距就比較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還有個差異,電容檔UT61E可以手動切換檔位,而ZT109則只能自動換檔,但當都在自動換檔模式之下,UT61E測 ...

咦!
ZT109手冊寫,可以切換成手動檔位啊
您的不行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咦!
ZT109手冊寫,可以切換成手動檔位啊
您的不行嗎 ?

ZT109電容檔無手動換檔功能,切在電容檔時按 RANGE 鍵無效,我想ZT102也一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ZT109電容檔無手動換檔功能,切在電容檔時按 RANGE 鍵無效,我想ZT102也一樣。 ...

我是沒有買這電表啦
不過您提到ZT109電容沒手動檔
這..,就超出我對該說明文件的識讀認知了

ZT102一開始的確沒手動切換檔功能(但對岸有硬改方案,可駭解掉)
但ZT109表列各電容檔且標明有手動切換功能
而您實測沒電容手動檔,這較令人參不透

网友:
回錯帖,編輯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沒有買這電表啦
不過您提到ZT109電容沒手動檔
這..,就超出我對該說明文件的識讀認知了

電容檔確實沒有手動換檔功能,說明書上那個表格是自動換檔量程,只能自動跳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容檔確實沒有手動換檔功能,說明書上那個表格是自動換檔量程,只能自動跳檔。 ...

好吧
又回頭
再去看了一下晶片特性說明文件(DTM0660说明书-2.pdf)
當中一段話,或許是答案(若ZT109真的是採用DTM0660的話)

或許哪天有高手又去把晶片封印給解開

网友O:
引用 楼主:
OK,我會先代為處理,請記得PO使用心得喔.

謝謝老師! ZT102收到~
歸零阻抗0.0歐,適合氧化銅箔、COIL、電視排感等低阻量查!

78DO5截波,平滑了5.OVDC,漣波O.OOOVAC,True RMS優於UT61E,
同時多支電表適合多組DC電源量查(例如電視)! 其它檔位要等工件慢慢來驗證!
後續還15支尚未收到,麻煩老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謝謝老師! ZT102收到~
歸零阻抗0.0歐,適合氧化銅箔、COIL、電視排感等低阻量查!

三太子生意興隆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數位電表比較不會燒,以前曾將三位半舊電表切在電阻檔去量AC110V,結果沒事。

我3個電錶燒4次了,都是量電流後,忘了插回紅棒插座,再量電壓(才12v)就燒了
後來才買210e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我3個電錶燒4次了,都是量電流後,忘了插回紅棒插座,再量電壓(才12v)就燒了
後來才買210e ...

測電流之後紅棒忘了移回我也發生過,不過只是燒保險絲,照理說電表應該沒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謝謝老師! ZT102收到~
歸零阻抗0.0歐,適合氧化銅箔、COIL、電視排感等低阻量查!

厲害的低成本狼群 "機海檢測技"
"多部低成本" 萬用表同步掛線看元件特性
某些應用,這方式可以拚搏"雙通道數位錶"
或多資訊的示波檢測設備所能提供的同步資訊了
尤其是成本只花了一客西餐價
原本的ZT102+ZT109也算是應用組合好策略(千把塊的C/P)
可惜ZT109賣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電流之後紅棒忘了移回我也發生過,不過只是燒保險絲,照理說電表應該沒事吧! ...

我發現跟電錶新舊有很大的關係,越舊型的(10年以上),燒壞的越嚴重,較新型的,只會燒保險絲
我都買較低價的,不是高價的電錶,可能也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