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MOSFET TO-247焊接注意事項

楼主(2017-05-15):
請問焊接MOSFET必須注意靜電擊穿的問題嗎?感謝。
真的如下面連結文章所說的「二、场效应管的使用注意事项」?

「三腳先短路,先焊接S極,焊接過程必須短路,直到焊接完畢。」

场效应管(MOSFET)检测经验与方法

補充內容 (2017-5-17 08:52 PM):
[已解決]直接焊。

网友A:
我是沒注意那麼多 ,頂多確定身體沒有靜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沒注意那麼多 ,頂多確定身體沒有靜電.

確認方法案例是?
請wish摸一下學姐,有被打就是靜電已消除完畢n_167|

网友:
在台灣本島(天候因素),不用考慮有靜電打壞IC問題

但是 China(某些地區) 就會有嚴重靜電打壞IC問題.

因為台灣無靜電問題,所以基本上每個人多沒有帶靜電手環的習慣
而外國,標準SOP多得帶靜電手環才能work

网友C:
要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烙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確認方法案例是?
請wish摸一下學姐,有被打就是靜電已消除完畢

怪了~~我查詢到的SOP是請wish摸一下路上妹妹,如果被學姊打就是靜電釋放完畢...

可是老大靜電量龐大(死命的摸),所以學姊不斷釋放(狂毆猛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烙鐵

嗯...烙鐵是TQ-95,沒有接地。

网友:
以上問題都注意到了

接下來就只剩元件本身了

新品不良很少見,運氣運氣

网友D:
我只看過生產線人員戴靜電手環,從來沒看過RMA 在戴的,我也有靜電手環,不過我也從來沒戴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看過生產線人員戴靜電手環,從來沒看過RMA 在戴的,我也有靜電手環,不過我也從來沒戴過 ...

有沒有看過 因為離開座位時會不方便.. 所以 "手環是戴了" 但是 "接地線根本就沒插" 的??
... 牛以前天天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看過 因為離開座位時會不方便.. 所以 "手環是戴了" 但是 "接地線根本就沒插" 的??
... 牛以前天天 ...

這我倒沒注意,我只注意那一個比較像林志玲。
後來生產線也沒有在戴手環了,因為有規模的都是機器在焊,該做的防護都是用機器代替。

我記得去年我有送靜電手環︰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44-1-1.html

結果都沒人要.......

楼主:
看樣子靜電的問題在台灣不需要擔心。

這樣的話如雄大所說的,烙鐵有無接地是否需要在意?

感謝。

補充內容 (2017-5-17 08:51 PM):
[已解決] 直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