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JD-6621冰溫熱開飲機一直斷電

楼主(2017-05-16):
小弟有一台晶工牌JD-6621冰溫熱開飲機最近一直斷電,
煮沒多久就跳掉不過電,
重置後再煮沒多久又跳,
有時候會幾次正常煮沸水保溫,
請問可能哪邊問題?

而且熱水那邊會有浮著東西
如圖
不知是什麼

网友:
煮沒多久~就跳掉~

感覺是溫度保險絲

网友:
拆開來看加熱線圈連接的線路~
是否接觸不良~要斷不斷~沒有夾接好~
若沒有換一個無熔絲保險絲看看~
有勾表的話~可以量看看電流多大~

還是製冰部份
不知您這台是致冷晶片還是壓縮機的~
先關掉測試看看~

楼主:
不知是哪邊?

网友A:
加熱片第二張
保險絲沒看到
多照幾張

网友B:
RE:  最近一直斷電,煮沒多久就跳掉不過電,
重置後再煮沒多久又跳,,煮沒多久就跳掉不過電,重置後再煮沒多久又跳,

請問是外部電源 一直斷電,重置NFB 嗎?
或是重置紅圈 處 溫度保護開關 ?

楼主:
再補上三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最近一直斷電,煮沒多久就跳掉不過電,
重置後再煮沒多久又跳,,煮沒多久就跳掉不過電,重置後再煮 ...

就會一直斷電,都沒亮燈
重置會正常
但煮沒多久會又斷電

那裡好像沒按鈕耶
感覺是鬆鬆的旋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片第二張
保險絲沒看到
多照幾張

我也沒看到哪有保險絲
我重置是按一顆黑色的東西
上面有寫7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會一直斷電,都沒亮燈
重置會正常
但煮沒多久會又斷電

4# 致冷晶片 旁PCA板 檢查看看 !
異常 、零件、 接點 。

7A 是 手動復歸 過載保護器 。

檢查7A本體不良或接點 發黑接觸不良。
電流表檢查負載是否大於7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沒看到哪有保險絲
我重置是按一顆黑色的東西
上面有寫7A

那個就是.......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會一直斷電,都沒亮燈
重置會正常
但煮沒多久會又斷電

那個不是旋鈕
是按鍵
溫度開關開路時恢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致冷晶片 旁PCA板 檢查看看 !
異常 、零件、 接點 。

外觀 是沒有發黑的地方
其他就不知了
沒有東西可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是旋鈕
是按鍵
溫度開關開路時恢復用

我是說6#說的那個紅圈
它不像按鈕
因為按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說6#說的那個紅圈
它不像按鈕
因為按不下去

因為他目前是正常的ON,沒有 跳脫保護 所以按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 是沒有發黑的地方
其他就不知了
沒有東西可檢查

照一張 銘牌 型號 看消耗功率幾瓦 ?

*型號:JD-6621

*外觀尺寸:長 470 mm x 寬 430 mm x 高 630 mm

*消耗 /保溫 / 冰水功率:600W / 45W / 90W

*電壓 /電流:110V / 60Hz

*容量:11.9 公升

生水 6.7 公升 / 熱水 2.3 公升 / 溫水 1.5 公升 / 冰水 1.4 公升

*國際條碼:4710937681703

*淨重:12 KG

*產地:台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沒看到哪有保險絲
我重置是按一顆黑色的東西
上面有寫7A

這一顆故障的機率蠻大的,查詢維修實例有跡可循。過電流保護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觀 是沒有發黑的地方
其他就不知了
沒有東西可檢查

量一下牆上插座 離峰供電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顆故障的機率蠻大的,查詢維修實例有跡可循。過電流保護器

所以這個故障會容易跳脫斷電嗎?
不然要換哪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牆上插座 離峰供電電壓 !

怕插頭電壓不夠嗎?
但是電壓不夠會那樣斷電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這個故障會容易跳脫斷電嗎?
不然要換哪一種?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直接換掉這一顆過電流保護開關~~

換一顆相同規格全新的就可以完修了

原因就是原本的過電流保護開關因為長時間通過電流發熱,導致裡免的變型金屬片疲乏了~~只要通電沒多久就會跳開~

楼主:
那有大大知道我第一張圖
那個熱水那邊有像浮著異物的狀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直接換掉這一顆過電流保護開關~~

可是它外觀完全無異常耶
沒有變黃變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它外觀完全無異常耶
沒有變黃變黑

換了就知道了~~一顆才幾十元~~~

不是從外觀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接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了就知道了~~一顆才幾十元~~~

不是從外觀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接點的

那大大知道我第一張圖
那個熱水那邊有像浮著異物的狀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大知道我第一張圖
那個熱水那邊有像浮著異物的狀況嗎?

那是水質問題

楼主:
可是我另一台開飲機完全沒那個狀況耶

補充內容 (2017-5-17 12:08 AM):
是同一個過濾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大大知道我第一張圖
那個熱水那邊有像浮著異物的狀況嗎?

會不會上蓋塑膠劣化,
很多熱開飲機或熱水瓶,
長時間加熱都有這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上蓋塑膠劣化,
很多熱開飲機或熱水瓶,
長時間加熱都有這種情形.

但是我把水都倒掉
重新煮沸還是有
而且我沒蓋上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直接換掉這一顆過電流保護開關~~

大大
如果找6A的可以用嗎?
機器上寫最高69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如果找6A的可以用嗎?
機器上寫最高690W

原廠用7A就最好用7A
不要比原來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插頭電壓不夠嗎?
但是電壓不夠會那樣斷電嗎?

怕牆上插座 晚上(離峰)供電電壓 超過110v !
則 : 690W負載可能超過7A使得 過載保護器 因而  跳脫 !

請參考:
國際吹風機 日規EH-NA95 修理 (插電壓 110V)
8# 港都狼仔 電熱類產品功率會依照電壓差的平方為正比增加,100V 1200W在110V環境會變成1452W

100V 1200W在110V環境會變成1452W
110V 690W : X 770W(7A)
X=122.7536231884058 V

晚上(離峰)供電電壓 超過 122.7536231884058 V
過載保護器 因而  跳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如果找6A的可以用嗎?
機器上寫最高690W

690/110 = 6.2A

6A太小

楼主:
好吧
還是買一個7A的來換看看好了

有大大可以幫我解答第一張圖的雜質真的是水質問題嗎??
因為同一個過濾水出來
另一台開飲機並沒有那個狀況@@

楼主:
這台冰溫熱有一陣子沒用了
但是已經煮水又倒掉3次了
還是有那個像小屑屑的東西

网友:
~聰明知識第一計~ 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  Q:為什麼開飲機會有異味?   首先我們要了解開飲機異味的類型是屬於哪一類 一.新品的異味 ~  特性:屬於物料本身的異味,異味會越來越淡化,不會越來越濃烈。 說明:基本上剛買的開飲機本身都會有些異味,這樣的味道通常來自塑膠與矽膠管路的零組件味道,屬自然現象。 排除方式:請依說明書的新品清洗方式來清洗即可排除。   二.水質質變的異味 ~  特性:屬於非產品因素且異味會越來越濃烈,不會越來越淡化。 說明: 1.因水的循環率(喝水量)不足,有時2~3天才加一次水,而一段時日下來,水質不新鮮因而產生質變,初期有魚腥味後期變水溝味,最常發生於出國旅遊或連續假期。 排除方式:增加飲水量及加水時請加入每日的用水量就好,不要加太多水。2.產品擺設的環境有日照的情形,水質優氧化因而茲菌長青苔水質質變,造成水有異味。 排除方式:請依說明書的清洗方式來清洗產品即可排除。 3.濾心沒有定期更換,造成水質不良而質變。 排除方式:更換新的濾心,並依說明書的清洗方式來清洗產品即可排除。   三.零件老化(氧化)所造成的異味 ~ 特性:熱水容器的上蓋、內蓋或止水墊圈...等零件,物料所氧化的粉削掉入水中,造成水有塑膠味道。 說明:開飲機使用超過2年以上,未定期保養更換相關耗材,時間一久物料所氧化的粉削造成水有異味。 排除方式:更換新的耗材零件,並依說明書的清洗方式來清洗產品即可排除。   四.其它因素 ~ 1.水源是否有問題如:使用地下水、外購水、水塔沒定期清洗..等。 2.加水容器沒清洗乾淨。 3.高污染的環境如:廚房、工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修過這種問題~~

直接換掉這一顆過電流保護開關~~

已換了一個
還是一樣會跳掉@@

网友:
我的有一次的經驗是~
提供致冷晶片電壓的橋式整流晶片壞了短路~
可是您都沒有電表儀器測量~
總不能說什麼零件可能壞了~
就換那一樣吧~

另外致冷晶片散熱很重要~
拆開來看看風扇跟散熱片是否乾淨沒有灰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換了一個
還是一樣會跳掉@@

那真的是過電流了~~

要找出問題在哪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