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CPU 出現重新開機問題

楼主(2017-05-16):
我工作室的一台電腦原本是裝Q9500 工程版CPU,工作都好好的沒問題,因為幫老妹還在用2核的CPU,所以把我的Q9500 給她升級,從此她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我呢?去賣CPU 的老闆那裡A到一個Q9550 工程版的CPU,但是裝好開機之後主機板抓到沒問題,進入windows 跑了一半就重新開機,然後它就要求修復,按了確定後就跑了一陣子,結果說無法修復後自動關機,我再重新開機後就正常了,用了好幾天都沒問題。
前兩天回家了,當然就兩天沒有用這台電腦,今天再用這台電腦也是一樣,windows 開到一半就重新開機,然後它就要求修復......,反正跟上次一模一樣,第二次開機又好了,不知道有沒有會員遇過這種怪問題?

网友A:
BIOS 沒有 microcode~
用檢查一下 cpuz

网友B:
微軟哪一年的窗子?

確認該主機板BIOS有支援那顆CPU?

网友C:
我以前有遇過相同的問題,如果CPU溫度高也會有這個問題(風扇沒有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沒有 microcode~
用檢查一下 cpuz

有微碼,主機板抓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軟哪一年的窗子?

確認該主機板BIOS有支援那顆CPU?

Windows 7,BIOS 有抓的到這個CPU,主機板是G31M-ES2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遇過相同的問題,如果CPU溫度高也會有這個問題(風扇沒有裝好)~

我不是新手,請排除這個問題

网友:
只有L2快取容量不同,都是95W....你散熱器是它專用的嗎?

网友A:
Sorry~ cpuz 不能看 microcode version~

http://rweverything.com/
去 download rw portable version~

看一下 patch id

网友D:
我會朝硬碟這方面去檢查 !

不然就是記憶體查看看 !!

网友:
換條RAM試看看

网友E:
覺得是剛剛好遇到剛剛好的巧合,
試試檢測記憶體, 應該是與工程版 CPU 無關.

网友:
跟CPU無關+1

网友F:
Win7 電腦自動重新開機的原因與解決方法
http://ramupdate.myweb.hinet.net/Dr141.htm

會自動重開機,算是系統的保護機制

网友G:
請將重新開機拿掉, 看藍色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cpuz 不能看 microcode version~

http://rweverything.com/

昨天晚上關機後,剛剛再開機,用memtest 與mhdd32 檢查記憶體跟硬碟都正常,重新開機後一次就可以進入windows 了。
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會朝硬碟這方面去檢查 !

不然就是記憶體查看看 !!

這兩樣今天早上檢查過了,都正常的

楼主:
這兩樣今天早上檢查過了,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覺得是剛剛好遇到剛剛好的巧合,
試試檢測記憶體, 應該是與工程版 CPU 無關. ...

硬碟與記憶體今天早上都檢查過了,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7 電腦自動重新開機的原因與解決方法
http://ramupdate.myweb.hinet.net/Dr141.htm

我已將自動重新開機去掉,下次再這樣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將重新開機拿掉, 看藍色畫面

已去掉重新開機測試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後續情形如何我再貼上來

网友H:
cpu新環境適應不良.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後續情形如何我再貼上來

用猜的,cpu不良換一顆測試或cpu重裝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後續情形如何我再貼上來

我這有一顆Core 2 Quad Q9300有需要可以給你試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這有一顆Core 2 Quad Q9300有需要可以給你試試

WISH老大一定要 Q9550, 比 9500低的, 一率跳過

网友K:
用安全模式跑一遍後, 再用正常模式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新環境適應不良.

哈哈!它又不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猜的,cpu不良換一顆測試或cpu重裝看看....

目前我是把CPU 拆下,底部接點再仔細清潔一次,重新打上散熱膏(導熱膏),目前不會有這種情形,再多試一陣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這有一顆Core 2 Quad Q9300有需要可以給你試試

謝謝了,我先試試看是什麼原因?如果真的找不到再跟你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安全模式跑一遍後, 再用正常模式跑跑看

我先試幾天看會不會再有這種情形?

网友L:
老大为何不把这个棘手的麻烦制造者放到你老妹的机器上呢?先确定一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大为何不把这个棘手的麻烦制造者放到你老妹的机器上呢?先确定一下再说吧。 ...

好辦法!不過我下午已經拆CPU 清潔過接點,也重新打上散熱膏,這幾天看會不會再出現之前的情形再說。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辦法!不過我下午已經拆CPU 清潔過接點,也重新打上散熱膏,這幾天看會不會再出現之前的情形再說。  ...

請問老大CPU接點要用什麼清,沒想過要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老大CPU接點要用什麼清,沒想過要清

用橡皮擦呀!我以前有乾膜的接點油,擦過CPU 或記憶體後,都會再上一層乾膜接點油,現在我都用舊CPU,就隨便多了,擦一擦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橡皮擦呀!我以前有乾膜的接點油,擦過CPU 或記憶體後,都會再上一層乾膜接點油,現在我都用舊CPU,就 ...

就是我之前買的富見雄 EC-420嗎?哈哈我把他買來供奉在工具盒然後就把他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我之前買的富見雄 EC-420嗎?哈哈我把他買來供奉在工具盒然後就把他忘了 ...

EC-420 是膏體,並不是乾膜,並不是不能用,是因為電腦裡是算半開放空間,灰塵會粘附在膏體上,得用一段時間看看灰塵粘附的情形。

网友M:
更換CPU後系統找不到配置目標這時候系統開啟自我修復功能嘗試修復

在無法修復的情形之下導致自動關機

再重新開機後再次啟用自動修復功能

修復成功後可正常開機使用

相同問題會不定時的出現

通常系統重灌大多可以解決此類問題

此問題可以先拿別顆硬碟安裝新的作業系統來做測試

確定無誤後再用自己原始的硬碟做重灌系統

題外話不知道該主機板的bios版本是哪一版本?

有時候bios版本太舊也會有類似的問題產生

PS:少數是CMOS 電池拔掉完整放電後恢復原始BIOS設定可以解決此問題

通常是因為BIOS做過某參數設定例如電壓調整超頻等設定

由於更換不同CPU所以參數不同需重新設定或恢復原始BIOS設定可以解決此問題

网友A:
其實我覺得 microcode 有問題,有可能你機器BIOS沒有 Q9550 ES 的 microcode 或載錯。
你機器 microcode vision 我的經驗沒看過那種 2位的數字~
底下我附了一隻10幾年前寫的純 DOS 下程式,後來有改版到第3版,一時找不到。
不過這版還是能讀 microcode version的。

PS: b is  CPU "Banias"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更換CPU後系統找不到配置目標這時候系統開啟自我修復功能嘗試修復

在無法修復的情形之下導致自動關機

不是修復成功後可正常開機使用,是顯示無法修復就自動關機,再次開機就可正常使用。
昨天下午我有拆CPU 清潔過接點,也重新打上散熱膏,昨天已開關機試了好幾次都可正常一次就開機,剛剛開機也是一次就開機完成,我再關注日後是否還會再出現之前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覺得 microcode 有問題,有可能你機器BIOS沒有 Q9550 ES 的 microcode 或載錯。
你機器 microcode vi ...

我用工程版的CPU 機會不多,不過我是認為不管是正式版或工程版,既然主機板已經可以正確抓到CPU 型號了,那應該就算主機有支援了,或是說已經有抓到這個微碼了。
我兒子那裡有一台工程機筆電,開機根本沒顯示的什麼CPU,所有的規格就貼了一張黃色貼紙在上面,這應該是俗稱"不顯"的CPU,當然,我也不確定是CPU 不顯,還是主機板沒它的微碼,不過它跑起來倒是沒什麼大問題,我這兒子都拿該筆電玩遊戲,聽他說只是有時候會開機開不起來,開不了機時就把電池拿掉再開機......就可以了,其實也不一定是工程版CPU 的問題,搞不好是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工程版的CPU 機會不多,不過我是認為不管是正式版或工程版,既然主機板已經可以正確抓到CPU 型號了, ...

intel cpu, 微碼上與不上,與正確型號顯示不顯示無關。
微碼沒上,機器如果會當的話,實務上各種情形都可能發生。簡稱不穩。

電池拿掉再開機,表示系統是從 G3 state (Mechanical Off) 開始跑~
正常情況來說,進到 OS 後關機是在 S5 state (soft off)~不太相同。
這種情況拿掉 coin battery 不代表就是因為重置 cmos ram 而讓系統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cpu, 微碼上與不上,與正確型號顯示不顯示無關。
微碼沒上,機器如果會當的話,實務上各種情形都可 ...

這兩者是否無關我不知道,不過我個人認為我這個問題並不是出在微碼,所以我先選擇清潔CPU 腳位接點與重打散熱膏,我原本用的散熱膏是E.G-BOND EG-150,這條散熱膏非常的濃稠(或稱很乾),不過因為現場只有找到它,所以就用它了,重新打散熱膏時我也換我以前在用的WAKEFIELD SOLUTIONS  120-2,至少從昨天試到今天倒是都沒有這個情形了。
我是在想是不是因為EG-150 太乾,導致CPU 過熱不穩。

看第二張圖就知道,我擠的快扁了才出來一點點,而且我放開了還不縮回去.....
我家還有一小瓶大陸的,稀的還出油,我看把EG-150 擠一些到那瓶喇一喇剛剛好

网友:
上次我把CPU從Q9400升到Q9500也發生這類似問題,最後也是把CPU接點用橡皮擦+舊的菜瓜布把接點擦亮,後來就穩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修復成功後可正常開機使用,是顯示無法修復就自動關機,再次開機就可正常使用。
昨天下午我有拆CPU  ...

看到這,我決定去找一顆肉眼看接點不OK的CPU來觀察一下
以下CPU我試著用高純度酒精擦拭,擦不起來
結果看起來是有一些接點的問題
等我找到橡皮擦我會再試試橡皮擦拭後的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WISH老大一定要 Q9550, 比 9500低的, 一率跳過

哈哈!所以你的意思是連送給他測試都很挑嗎?
那我就再送一條跳繩給他過去  老大說:我躺著也中槍

网友F:
此例應與bios微碼無關,Win7 or win10本身對cpu每個核心也有驅動程式,換cpu後,系統如果自己順利裝上適合的驅動程式,系統就正常,反之,則會不大正常,直到驅動程式正確為止。筆電尤其在升win 10會有此情形,可以用手動安裝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例應與bios微碼無關,Win7 or win10本身對cpu每個核心也有驅動程式,換cpu後,系統如果自己順利裝上適合 ...

jojoling 在這方面是學有專精的,我也相信他的專業,只是我這個例子後來仔細想一想過程中的確有幾點有必要再檢查,再來就是同時有多個可能性時,我也一定是簡單的開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這,我決定去找一顆肉眼看接點不OK的CPU來觀察一下
以下CPU我試著用高純度酒精擦拭,擦不起來

橡皮擦粗細要剛好,太粗要輕一些,剛好能擦乾淨就好,擦太多會磨損接點,太細就很難擦起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橡皮擦粗細要剛好,太粗要輕一些,剛好能擦乾淨就好,太細就很難擦起來 ...

Wish 大大,我提供我的一次經驗。
那次經驗, 也是換了 CPU之後不穩,拆開後發現 LGA Socket 上面某一pin 沾到 "散熱膏"....
所以用小鑷子把散熱膏清除乾淨...
不過,還是不穩,然後用顯微鏡 (10~20倍左右吧) 一看,剛剛清過散熱膏的附近,有 pin 被我拉歪了。
東喬西喬,把 pin 喬正,裝上 CPU測試,終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N:
Wish 大大,我提供我的一次經驗。
那次經驗, 也是換了 CPU之後不穩,拆開後發現 LGA Socket 上面某一pin ...

謝謝!喬CPU 座上的針腳比喬CPU 的針腳困難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擦粗細要剛好,太粗要輕一些,剛好能擦乾淨就好,擦太多會磨損接點,太細就很難擦起來 ...

能用細軟銅刷刷嗎?
我刷其它的金手指,
效果不錯.

楼主:
這........這不好吧!
再搞下去變有人問可以用砂紙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看到這,我決定去找一顆肉眼看接點不OK的CPU來觀察一下
以下CPU我試著用高純度酒精擦拭,擦不起來

t大  拍這麼清楚,
是用什麼工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這不好吧!
再搞下去變有人問可以用砂紙嗎?

用砂紙是太離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砂紙是太離譜了.

S姐基本上我的理解細ˋ軟銅刷跟細砂紙相差不會遠喔!

网友J:
引用 网友H:
t大  拍這麼清楚,
是用什麼工具??

我是用這台登昌恆UPG650   200倍500萬畫素(2592x1944)
http://www.upmostgroup.com/tw/product/info/114/883
我老花眼 AS15-G尺寸以下的焊接沒有他我就像瞎子一樣
樓上老大說喬CPU 座上的針腳就是我最近有空閒的練習課
真得很難那針腳軟趴趴的用針都還是嫌太粗
而且還需要夾子我正在尋找夠細並適合的工具
.我挑過1155腳位的CPU成功過會成功是因為他只是稍微走位但也是喬很久
另外提一下像1155CPU座針腳有一半是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這台登昌恆UPG650   200倍500萬畫素(2592x1944)
http://www.upmostgroup.com/tw/product/info/1 ...

雖說你是業餘的,
專用工具還真不少,
跟WISH大有的拼.

關於軟銅刷我亂玩的,
細砂紙的號碼應該要大.

网友:
可樂泡一下 基本除一些氧化膜還是可以的 時間自己拿捏一下

网友:
遇到幾個個案 win8升到win10 用了半年好好的 突然就出現死機 自動回復 然後間歇性出現 老大遇到的類似情況 就是在這論壇問有關bios無法更新那機種類 後來把radeon或nvidia的所有驅動和體驗卸了 純粹用Intel顯卡 這樣就用了9個月 沒出現過類似問題 雖然bios還是沒法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雖說你是業餘的,
專用工具還真不少,
跟WISH大有的拼.

哈!又一個為了換酷幣換到降級的例子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又一個為了換酷幣換到降級的例子了........

哈哈哈,
被發現了,
最近酷幣花太兇了,
為了累積財庫,
早上未注意,
就被降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
被發現了,
最近酷幣花太兇了,

打回原形了~~~~~~小心別變成痞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打回原形了~~~~~~小心別變成痞奴

不會啦.
換好玩的.

你都變成積分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會啦.
換好玩的.

要是能換BT幣多好阿~~

网友:
我都用 v-90 清潔劑

网友:
檢查硬碟S.M.A.R.T資訊,看看C7紀錄是否有增加
若有的話可能是排線有問題,造成資料傳輸不正常,檔案損毀
或ˊ直接更換排線看會不會再發生

或者進入在桌面或檔案總管的"電腦"上按右鍵>管理>事件檢視器>Windows記錄
查看"應用程式"及"系統"部分的記錄
查看發生問題的時間點之前,是否有"錯誤"的項目
依錯誤內容來修復!

网友:
原来是这种焊盘式引脚,那肯定是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喽!如果是Pin,因为在锁定过程中有一个“切割”动作,即使Pin脚有氧化物,也可“剔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又一個為了換酷幣換到降級的例子了........

哈哈~
我又是痞酷會員,
被降級不好玩,
幫別人加分只有+1,
且只有3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