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VJ 重灌WIN10後進BIOS更改內顯記憶體,開機亮燈...

楼主(2017-05-17):
ASUS X55VJ,硬體配置I7-3630QM/16GB 1600/GT635 2GB/240GBSSD+1TBHDD(光碟曹), 第一SSD硬碟重灌WIN10更新第一次後,關機在安裝上第二HDD硬碟,重開機進BIOS,確認兩組硬碟都在,在確認設定後,更改內顯記憶體(32MB->256MB)後儲存重開機,開機電源燈有亮風扇有轉,但是筆電沒反應沒畫面,記憶體已經更換過兩組,有拆機拔掉BIOS電池更換。 請問各位版大筆電比較有機會是哪邊出問題了呢??  照片可能比較不清楚,晚上回家重拍,謝謝各位版大指導

背面型號

背面型號

正面

正面

网友:
拔掉第二個硬碟,應該就可以開機了…如果可以,應該就是光碟機硬碟轉接盒有問題,有一些是有jumper可以設定的,沒有的設定的…就要研究一下了~

楼主:
報告~目前我全都拔掉了,但是開機電源燈有亮風扇有轉,但是其他部分都沒反應,原本使用雙硬碟都正常,重灌後進bios設定完就開不了機了,剛重灌完設定bios前還是都可以正常開關機,回去我在開機試試看。

网友:
確認一下,螢幕排線是否有鬆脫.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有bug,reset BIOS試試,怎麼reset可能要研究一下,以前就有遇過,有的主機板BIOS的設定,不能去修改,改了就會開不了機,最後是要reset BIOS才又可以開。

楼主:
我有拆開鍵盤上看看是沒有鬆脫,然後bios電池也有拔下來約三分鐘再裝回去,單插變壓器做開機(無硬碟狀態),只裝一條記憶體,有亮電源燈風扇有轉,一開機1與2的上鎖符號會亮一夏但都沒聲音沒畫面(背光沒有亮),拔掉記憶體直接上電開機電源燈會亮風扇會轉一樣沒聲音,但是會多亮一顆(有1的上鎖符號)燈會亮起來,在做最後一次bios設定存檔時,電腦都是正常的畫面也都會有有聲音,回去我再找時間把螢幕排線重板子上拔下來在重新安裝上去。 感謝各位版大詳細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拆開鍵盤上看看是沒有鬆脫,然後bios電池也有拔下來約三分鐘再裝回去,單插變壓器做開機(無硬碟狀態), ...

楼主:
疑~原來筆電的需要這樣重置,我一直以為跟桌電一樣把電池拿起來就好,回家馬上拆機來再試試,謝謝版大指導,再回報給各位知道~

网友A:
上述水銀電池,乃是只一般桌上型PC主機板

並不完全適用於NB

NB有很多款~一旦設定後就算拔水銀電池或是短路皆無法reset

要問獅子魚大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述水銀電池,乃是只一般桌上型PC主機板

並不完全適用於NB

哈哈!我道歉沒認真看圖n_154|
是筆電~~~~

楼主:
挖~原來還有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辦,存完bios就都沒辦法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原來還有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辦,存完bios就都沒辦法正常了~

這種情形應該是BIOS問題 可能還是需要拆下燒錄 看記憶體座貼紙型號如沒燒錄機再請人燒錄或拆下讀出做修改再燒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回覆,所以bios 晶片還是得要下下來重新燒錄在修改,重新拔掉bios電池,想辦法短路重置不會有效果了嗎? 只是確定得要修改的話是要重那個部分下手呢? 還是有那方面的專業人員可以幫忙!

网友:
聯絡chiyimonitor大與獅子魚大,
看能不能幫忙收費維修.

兩位都是高手..

网友:
我沒在做維修 也沒工具可以修 所以最好看在哪個縣市 尋求版上可維修的高手幫忙 或用寄送的方式維修 價格方面再跟對方詳談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我了解了,我在找找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回覆,所以bios 晶片還是得要下下來重新燒錄在修改,重新拔掉bios電池,想辦法短路重置不 ...

試試拔掉所有電源和電池, 也要拔掉 bios 電池,
約 30 分鐘以上再裝回原位, 還是不能開機的話, 祇能重新燒錄 bios .

网友:
聽起來像是bios跑掉了,
先備份舊bios再刷刷看

楼主:
謝謝各位版大大的詳細回覆,我會持續處理,感謝

楼主:
回報最新情況,有再拔掉電池試了,又再借別組記憶體再測試依舊不行,情況一樣,外接另一個螢幕也沒有顯示,昨天送華碩希望能單修bios,今天華碩打來說他們只有換版沒有修bios的服務,因為沒有版可換,不收費用原機退回給我,目前有先找台北有單修bios及檢測的店家為主,不知是否有版友建議的北部店家。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提供檔案給我,先留下來備著,也感謝開始執行大到建議,目前比較沒辦法理解的bios故障內部檔案有辦法在取下讀取出來嗎?為何我更動內顯記憶體設定存個檔bios就跑掉了,之前改ssd更動就沒事,但是升級到16gb,確實有出現過蕾絲的情況,但是那時螢幕背光有微亮,我拔掉重插記憶體重開就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提供檔案給我,先留下來備著,也感謝開始執行大到建議,目前比較沒辦法理解的bios故障內部 ...

你升級到16G的RAM有拆下換回原本得試試嗎?

楼主:
原本的已經送給別人了,但有跟別人借2gb1333跟的8gb來安裝測試情況相同,

网友:
在對BIOS動刀之前,

1.  先進BIOS裡恢復設定,(雖然不能開機,但應該可以進Bios吧?)

2.  若可進Bios,改設外接usb開機,用陽春版開機OS,不要用HD開機,然後再慢慢排除問題或修復HD分割磁區。

3.  若連Bios都進不去,再試試下列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135&pid=719936

-----
Bios造成無法開機的問題,可參考這篇英文版的:
http://community.acer.com/t5/Leg ... -Button/td-p/334754

我的NB也在保固期內發生過,更新Bios之後,重新開機了幾次,再來就按電源也完全無動作...
準備要送修時,因星期日沒營業,就先查到上面那篇英文的連結,
找到了修復bios的 FN +ESC +電源鍵+USB隨身碟 的方法,

1. 到官網下載Bios,
2. 把官網下載的Windows版exe執行檔的Bios, 用7z解壓後,把檔案都放進USB隨身碟
3. USB隨身碟插上NB, , 再按 FN +ESC +電源鍵 讓筆電能開機, 然後NB就復活可進Bios了!

似乎也適用某些品牌的NB。
-----

楼主:
感謝FlyNews大提供新方法測試,請問FlyNews大,目前我開機都是沒畫面有電源燈有風扇的狀態,請問我插上usb後,再按FN +ESC +電源鍵,我該如何判斷電腦是有在work讀取usb資料的呢?這時是不是只安裝記憶體不需安裝硬碟就可以了呢?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FlyNews大提供新方法測試,請問FlyNews大,目前我開機都是沒畫面有電源燈有風扇的狀態,請問我插上usb ...

那到底能否進Bios裡?

到現在,你都還沒說能否進Bios?
若你可以進Bios, 連這招都不必用!

必須連Bios都進不去才要用這招,
確認把Bios的 *.exe 解壓後的檔案都放進USB隨身碟裡,
檔案很小,就算有讀也來不及看,且沒法進Bios本來就沒畫面,
若可重新進Bios就算成功了!

若還是不行,就只好換其他招數...要先能進Bios,才能看其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能否進Bios裡?

到現在,你都還沒說能否進Bios?

目前開機就只會良電源燈跟充電登還有有一個1鎖的燈號亮著,都沒畫面,這樣應該算是進不去BI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開機就只會良電源燈跟充電登還有有一個1鎖的燈號亮著,都沒畫面,這樣應該算是進不去BIOS了~ ...

ASUS的 Notebook如何進入BIOS設定畫面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13015/

要這方法也不能進Bios,才用USB修復。

楼主:
回FlyNews大 這幾個方法都嘗試了,一樣不行的說,真的非常感謝各位版大的幫忙及詳細回覆照顧,目前已經有人幫忙協助了,機子給人家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