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 master] 金牌半模組600W RS-600-80GA-D3 完修紀錄

楼主(2017-05-17):
▼Spec.
▼模組線插座

   故障狀況:無5VSB PSON。

▼開殼馬上看到字體為ZDW的NPN(PBSS5350T)燒毀,沿著線路查這顆Diode(LL4148)也故障(下圖是換上新品的狀況)。
  (參考資料2.)保險起見也拆下左邊黑色Diode,確認沒問題後裝回。

▼[錯誤示範]保險絲也開路了,本來以為橋整也故障了。所以手賤剪了一支腳。
  板上測了一下,發現並無雙向導通,解焊下來測量,證實沒故障(圖中是完修圖,以銅線焊接延長)。

▼既然保險絲燒掉,電流必定很大,一次側相關零件也要一併檢查。
   看到這個散熱片,我的TQ-95打了個冷顫...
   仔細思考或許可以不拆散熱片,先拆電容。
   再來確認這三顆MOSFET是否被打穿?經過幾番與無鉛錫的奮鬥,終於學成Wish大的密技。
   (想知道是什麼密技嗎?請看參考資料1.)
   兩顆紅色MOSFET打穿,黑色的MOSFET沒故障實在是萬幸,沒出現在鏡頭的其他三顆確認沒壞。
▼裝上新品Fairchild IRFP460C與中間的FQPF8N80C。
▼換完準備測試。
  順便測量LN兩端的阻值在Mega等級,應該是沒有短路的疑慮了。
  保險起見,依然串聯防燒,5VSB PSON皆有出現。
   可放心移除防燒,準備空載與輕載測試。
▼保險絲規格為8A 250V,手邊沒有同規格,暫時拔Seed HP-500-G14S的10A代用。
▼接線圖
▼5VSB電壓
▼開機,PSU測試器燈號。
▼PG電壓。
▼空載5V
▼空載12V。
▼空載3.3V。
▼Dummy Load(CPU:12V 72W 大4PIN: 12V 72W + 5V 25W,合計169W)。
▼輕載測試12V。
▼輕載測試5V。
▼輕載測試3.3V。
▼關機2分鐘後,測量Dummy Load的表面溫度(風扇以12V供電,5V壓制力不足)。
▼故障元件與替代元件
NPN*1        NXP PBSS5350T NPN字體為ZDW
Diode*1      Vishay LL4148

MOSFET*2   STW20NM50Fairchild IRFP460C代用

▼感謝各位前輩對小弟的問題提出意見與解說:
1.[詢問]MOSFET STW20NM50代用與辨識Zenner Diode
2.[詢問]MOSFET TO-247焊接注意事項
3.[已解決]使用吸錫線除錫,表面有褐色氧化物
參考資料:
1.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2.Enhance 400w SMD Marking code ZDW ZCW 求助?

補充內容 (2017-6-2 11:03 PM):
漏了一個故障元件:
保險絲 T8A 250V *1

网友A:
那個電錶是與專炸大換的嗎?
好可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錶是與專炸大換的嗎?
好可愛!

對!相當好用,還有附自製夾具。

感謝專大!

网友B: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作足功課順利完修 恭喜
----
MOSFET螺絲拆到滑牙
另有一番血淚不為人知 辛苦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作足功課順利完修 恭喜
----

滑牙是還好,只是那顆大龍炮孔洞內的錫花了不少時間處理。

後來想到利用鑷子從底部隙縫插入,運用槓桿原理慢慢撬開。

吸錫線也愈用愈順手了,那難搞的松香還是需要類似固品的專業清潔劑來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牙是還好,只是那顆大龍炮孔洞內的錫花了不少時間處理。

後來想到利用鑷子從底部隙縫插入,運用槓桿原 ...

修這真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這真的不容易~~~

是呀!我也是潛水摸索一段時間,略有一絲絲心得而已。

花費的時間很多,沒有耐心毅力的可能就放棄了。

不過,完修時「成就感是無價!」

還特地買一本簡體交換式電源維修書籍來看,不過作者敘述電路的運作,還是鴨子聽雷...

看來要來複習電子學/電路學。

网友D:
問一下題外話 !!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好料可以玩 ??/

没其他意思 , 只是好奇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一下題外話 !!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好料可以玩 ??/

呵~呵~大都是網拍買來的。

目前一顆七盟500W有點小問題還沒有排除,以及很久以前台達750W的又回鍋拿來測試。

四顆完修的可以準備拿來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大都是網拍買來的。

目前一顆七盟500W有點小問題還沒有排除,以及很久以前台達750W的又回鍋拿來測 ...

網拍我只買過一顆 POWER 回來玩 !!

hamer HM500PW 異常維修 !!!
http://bbs.pigoo.com/thread-40983-1-1.html

網拍的東西, 看運氣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拍我只買過一顆 POWER 回來玩 !!

hamer HM500PW 異常維修 !!!

我會特別挑用料好的,知名品牌的最好。

價格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與用料成正比關係。

怕是拿到有修過的...就有點麻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會特別挑用料好的,知名品牌的最好。

價格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與用料成正比關係。

還是會有很多地雷的東西
買到也只能當經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會有很多地雷的東西
買到也只能當經驗 !!

的確,像是FSP代工的通常都不好處理,一旦壞IC只能殺肉或是等待時機有同款故障品。

自製ASIC 想找代用品...難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