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三段能改一段嗎

楼主(2017-05-17):
家附近不好買到五條線的電容

大多賣是兩條線式  350VA 5.5uF 紅白線

我是否可這樣改  紅 接紅  、  白+灰 接黑

謝謝高手們><

网友:
可以PO原來的那顆電容嗎?

网友:
如過預估的沒錯
改玩 換完 大概只有一段轉速會正常(看看你原本的電容值是多少?)
另外2段轉速不對
我猜的

网友:
買三個單一電容換上,功能是一樣的

网友A:
吊扇更換電容和拉線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扇更換電容和拉線開關

5#斷連   !
吊扇更換電容和拉線開關

网友:
剛剛網路賣場 搜了一下
似乎不難買
買5微法拉2線的 大概省100塊左右吧 只剩一檔作用
如果電扇不是太老舊 網拍一顆5線的 功能都在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