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傳統卡式爐升級偽卡式快速爐

楼主(2017-05-17):
這只是分享個人改裝的作法及測試結果,並非鼓勵如此改裝,
要知道任何改變原廠配置作法,都有相對一定的風險,
除非你有把握,不然就當參考吧。
改裝原因,實在是每次團露煮大鍋太過耗時,後來雖有了快速爐,
但大家手上還是都有一二台一般卡式爐,所以希望能有較好的方法,
不然都換強火力的卡式爐真的不便宜,剛好前陣子和舅舅討論到爐火的問題,
舅舅提到卡式爐應該是把一般瓦斯爐外接的壓力調整器內建了,
如果我能找出來,應該可以改大火力,
我忽然想到我有調過家用的調整器,應該原理是一樣的,
於是就拆了幾台來看結構,果然是縮小版內建在內部,
於是請看下面小弟改裝的情況:
這次用了改裝前和改裝後來比較,各開一瓶全新的卡式瓦斯罐來用,
並在冷鍋室溫下,分用1000CC的水,加上電子測溫器來偵側,
由24度室溫在最大火力下到100度所需的時間,由此來做火力對照。

首先登場是未改裝前的卡式爐
接著就是1000CC的冷水,目前水溫24度
準備點火計時
目前的火長這樣....拍的不好看不太出來
由24度煮到100度,共花了8分1秒6

接著開始改裝,首先拿掉瓦斯罐,會看到一個凸起的圓蓋,四角落有4顆螺絲
接著旋開4顆螺絲,會看到內部有一個彈簧壓著一個膠片,不用去動膠片,只要拆到這樣就可以了
在彈簧上方和上蓋之間加上幾片華司或墊片之類的,記得不用加太厚,約1~2mm的厚度即可,
太厚的話,會造成瓦斯瓶一裝上去就開始出氣,這樣就是太厚了,再改薄一些就可以。
接著再把上蓋和華司一起鎖回去,要注意有確實頂在彈簧和上蓋之間,掉了就白做工。

接著再來做改裝後的測試
接著一樣的冷鍋 1000cc室溫24度的水,並換一瓶新的瓦斯罐
改裝後的火力
煮到100度的結束時間
結論,改裝前煮1000cc水到100度要8分1秒6,改裝後6分33秒17,火力強度明顯變大了,
至於瓦斯損耗,原瓦斯重314.5公克,改裝前煮完後剩292.4公克,改裝後煮完剩292.1公克,
瓦斯用量只大了一點點,不過真的節約了不少時間。

補充說明:要注意安全

网友:
原來卡式爐也可以用這招,

桶裝瓦斯調整器把塑膠蓋裡的彈簧旋鈕轉緊,瓦斯壓力較大,把彈簧轉鬆,瓦斯壓力就較小一點。

卡式爐雖然沒旋鈕可轉,就裝墊片讓瓦斯壓力增加。

网友:
大大

鍋子直徑不同,不同鍋子

网友:
大大

鍋子直徑不同,不同鍋子,

楼主:
是同一個鍋子,只是不小心把原圖壓縮尺寸設定的問題啦,
用不同鍋子實驗對比那就搞笑了對吧。重壓縮結束時間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鍋子直徑不同,不同鍋子

請參考重傳的照片

网友:
第一篇的是照片比例有問題,整張照片都被壓扁了,並不是拿不同的鍋子,

大火之所以熱效率略差,是因火舌為最熱處,且較容易超出鍋底外緣,
若用鍋底直徑更大的鍋子,可能改裝後大火不但時間較快,且熱效率相同。

但應該也要分成有鍋蓋和沒鍋蓋,
火較小時,雖然理論上熱效率可較好,但沒鍋蓋會增加熱水散熱時間,同樣可能增加瓦斯用量。

有鍋蓋溫度計比較難搞,可能要透明鍋蓋才看得到溫度,電子式溫度計密閉在裡面可能會掛點,
或鍋蓋把手有螺絲孔的,就將把手拆下來,鍋蓋留個孔來插溫度計。

网友:
也算是玩火一族。。。

网友:
湯鍋變煎鍋,視覺完全不違和!!
呵!呵!

网友(2017-06-16):
真的值得自己是看看
受教了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