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突然無法存取WIN7的網路芳鄰電腦

楼主(2017-05-18):
原本兩台電腦連線都正常的,印表機安裝於WIN7電腦上共用分享
但5/15 WIN7電腦更新失敗後,WIN7可以開啟WIN10的共用
WIN10卻只能看到WIN7電腦圖示,但卻無法連上了
另外設家用群組(由WIN7加入WIN10),只有WIN7能看WIN10的群組電腦,WIN10卻看不到WIN7的
防火牆,安全設定能改的都改了,請教該如可解決呢?

网友:
有沒可能是最近勒索病毒的問題,在更新後所造成的!
純建議!

网友:
防火牆設定檢查,445埠是否已關閉。

网友:
這錯誤說明不是就說了,PORT 445沒回應

該不會WIN7那台電腦按照網路防毒教學,直接把PORT 445給關了

网友A:
chiao627大~
有作區網的不能把445埠給封了,不然就會連不上自己的網路上的芳鄰的.
這就像家裡遭小偷的話,要加強其他防盜器材或者是作監控才對,不是直接把大門給封掉.
畢竟大門除了小偷以外,還有一般的家人要出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ao627大~
有作區網的不能把445埠給封了,不然就會連不上自己的網路上的芳鄰的.
這就像家裡遭小偷的話,要 ...

445埠並沒有關阿~
還特地新增規則開445埠,但還是一樣情況
我直接打本機電腦IP也是連不上的,但打WIN10那台電腦IP則是可以連上
兩台電腦互PING IP連線正常,但就是WIN10電腦一直無法連接WIN7電腦
WIN7電腦更新後系統會直接封445埠嗎?

楼主:
雖然還是搞不清到底為什麼WIN7電腦是出了什麼問題
不過終於解決了,直接在防火牆內的連線安全性規則,新增規則,自訂,區域網路IP範圍
WIN10電腦終於可以連接WIN7電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還是搞不清到底為什麼WIN7電腦是出了什麼問題
不過終於解決了,直接在防火牆內的連線安全性規則,新增 ...

這是wannacry傳染的好途徑
所以微軟才強力建議去掉smb特別是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