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5V 2A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7-05-18):
我在網路上查到5V 電源供應器,從圖來看可負載5V 2A的電流?求5V 2A電源供應器電路圖,可用這個圖下去改更好,謝謝。

网友A:
不要用類比式的,用震盪式的,溫度會好很多
例如:lm2906式的,直接買比較快

補充內容 (2017-5-18 05:13 PM):
更正:LM2596,謝謝ciko.ciko老師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類比式的,用震盪式的,溫度會好很多
例如:lm2906式的,直接買比較快 ...

是指LM2596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類比式的,用震盪式的,溫度會好很多
例如:lm2906式的,直接買比較快 ...

可請提供電路圖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請提供電路圖嗎?謝謝。

型號打錯,我已更正
更正:LM2596
google一下就有一堆電路圖了,建議買一個比較快,有時間的話才自已做。

网友B:
說真的,現在手機USB充電器規格就如你開的規格,有必要自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現在手機USB充電器規格就如你開的規格,有必要自制嗎?

有時候那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网友C:
TO-220封裝的7805只能到1A,若堅持要用7805 可選TO-3封裝耐流3A

建議用LM2596喔 散熱片會比較小 雖然零件多了幾顆

网友D:
買模組   找烏骨雞學姊買降壓模組

自己做  費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220封裝的7805只能到1A,若堅持要用7805 可選TO-3封裝耐流3A

建議用LM2596喔 散熱片會比較小 雖然零件 ...

感謝!7805 TO-220是3支腳的,我查了一下LM7805K TO-3是2支腳,我原圖把7805 TO-220換過去LM7805K TO-3就可以了嗎?線路不用改?另外LM2590 5.0我找不到?都是整組的降壓模組,謝謝。

网友:
我手邊還有幾棵AP1501
有需要的話
PM收件人資料給我,送你幾顆玩玩
不過周邊零件就要你自己收集了

下面連結是我在本論壇第一次的DIY貼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ap1501

网友:
自己做出來的感覺的確是很爽,
但LM2596的降壓模組現成的一片才20多元
再考慮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7805 TO-220是3支腳的,我查了一下LM7805K TO-3是2支腳,我原圖把7805 TO-220換過去LM7805K TO-3就 ...

他的外殼也算1隻腳(GND)

网友:
若要依您的圖下去改可考慮擴流得方法,加一顆功率晶體體及電阻調整即可
引用ST的7805 DATASHEET 圖13

网友:
登高必自俾行遠必自邇,初學者了解 7805 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了解溫度上升的狀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買模組   找烏骨雞學姊買降壓模組

自己做  費事

學姐有嗎,能充 頻果手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學姐有嗎,能充 頻果手機嗎

能阿   充電辨識都是電阻做的就做得到的事
是5V的都可以

网友:
真的如以上所說,USB5V2A充電器,價錢便宜又小巧
你自己列出來做的,光變壓器就是一個笨重的東西
現在應該沒有人會用這種電路了
不過,說真的 之前還真是有做過如你的線路
給你加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