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0吋 50PB2RR電漿電視AV與色差輸入-有聲無影

楼主(2017-05-18):
此機在以HDMI訊號輸入時..有聲有影.完全正常   用電腦輸入RGB端 也是有影像
在以AV端子與色差輸入時-AV1.AV2  色差1色差2.變成有聲無影..出現""NO Signal ""
想請問..該從何查修...
因在HDMI輸入時.為正常.小弟判斷應該是出在主機板上.所以只拍主機板圖片
以下圖片與型號....

网友A:
這種機子真是高級,電漿的還有內建硬碟可以錄影
一般來說分離撥析出訊號,你已經查出一條線索了
就是訊號不同 出現的故障也不同
只要往av以及色差的訊號往上追朔IC,應該就會有答案了
第三張圖中間那顆有貼紙的IC應該就是整合的主IC,去查相關的IC資料 慢慢查修
若修不好,無法使用色差以及AV其實也無傷大雅,因為現在都是走HDMI線路 表現出高畫質的影像
只要HDMI沒壞,就能繼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機子真是高級,電漿的還有內建硬碟可以錄影
一般來說分離撥析出訊號,你已經查出一條線索了
就是訊號不同 ...

感謝你給我一個方向..我會就你所指的IC.仔細查下去.
這台的缺點就是.它非常重.2個人搬還算很吃力..
因為重..所以被原主人汰換.流到我手上..我想以死馬當活馬醫.慢慢研究
這電漿機種.因為很重.重到送人還沒人要.. 我的興趣我想研究.就算100斤我也會搬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給我一個方向..我會就你所指的IC.仔細查下去.
這台的缺點就是.它非常重.2個人搬還算很吃力..
因為 ...

這台電視在當時可以說是王者之王, 只有LG設計這種HDD可以錄影電視, 因為有散熱風扇的關係, 電視壽命延長很多.

家裡用的LG 55寸的電視就是輸入都是黑白的, RGB HD15是彩色的, 我就接在電腦上使用.

您可以查一下是不是周圍的電容器, 但是高手透露給我, 是那個SoC IC (有這個XD記號)零件出了問題, 需要流焊!!!

我抱著可以用就好了的態度, 不敢流焊...怕到時候什麼都沒了!

网友:
我家現在在看的是FUJITSU富士通50吋電漿電視P50XHA10U算古董級的
連HDMI都沒有

開機也會有紅斑殘影過五分鐘就會消失
不修了等看到不能看就換新的
電漿電視真是吃電怪獸冬天可當暖爐

网友:
FUJITSU富士通50吋電漿..........非常的重!!! 一台以前要美金6000塊.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网友:
那年代真的很貴

网友:
多年以前....我的好友, 打電話跟我講, 他買了一台60寸電視 $1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給我一個方向..我會就你所指的IC.仔細查下去.
這台的缺點就是.它非常重.2個人搬還算很吃力..
因為 ...

XD IC 那個SoC IC (有這個XD記號) 太熱 脫焊了。
從銅箔面墊一軟管再輕輕加壓您就會有新發現 !
怕到時候如 peter5438  所言什麼都沒了!
要重做BGA 了 !

网友:
LG 的主板 用久了 有時間就把電容全換了 肯定會好  (電容抗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