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400 M2N BIOS 需要換電池的嗎

楼主(2017-05-18):
請教, 是不是BIOS沒電池就這樣呢

人家要繼續用到這舊機器是因為機具器材需要那個 PARALLEL PORT, 所以還沒除役, 據說停機了兩個月再開機就不動了, 希望修復.

故障:

插電, POWER ON, 風扇轉3秒停就了, 硬碟持續轉, 但是沒畫面, BIOS 沒出來, 也沒BB聲

再按 POWER ON, 風扇有再轉起來, 不過約2秒就停了, 其他一樣的情形

斷電, 硬碟就停止

CDROM / 電池 都插過拔過, 不用也是一樣

RAM 擦過

硬碟抽出來外接讀得很好

電源換一顆都沒用

沒拍畫面, 為了配合版規, 借用人家的圖來這裡用一下, 所有版權屬於原網頁的人所有,
出處 : https://kheresy.wordpress.com/20 ... years-old-notebook/

ASUS M2400 M2N

ASUS M2400 M2N

网友A:
變壓器有無問題.
硬碟先不裝,
裸機測試.

网友B:
需要大掃除了...你的風扇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有無問題.
硬碟先不裝,
裸機測試.

無效呢
估計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大掃除了...你的風扇卡死了.

很幹淨 無塵室的機器

网友:
主機板故障了.

网友C:
1.先拆機-也許會看到腐蝕.或是蟑螂.小蟲之類造成的問題
2.若無.接著開機測量所有電感電壓
3.對了.先將滑鼠(TouchPad).鍵盤.與LED排線移除.開機看看.這個先來

网友D:
測到CPU,CPU風扇才會轉嗎?CPU風扇轉了二秒就停了,應該是有偵測到錯誤;
另外…應該買得到parallel轉usb的線,parallel的印表機就可以在一般電腦上用了,不確定大大是否是要用印表機的,我家裡的點陣印表機是用這種方式繼續在用,印三聯單的,FYI.

网友E:
大大好~

請問還在用 physical parallel port 的周邊是那個啊?
這種直接驅動硬體 I/O 信號控制的,是升級電腦的一大殺手~
我以前是用 pci-e 的 parallel 且直接 mapping 到 I/O space 的卡的決解方便來取代。

网友F:
主機板壞了,你現在的狀況是開機沒畫面,
跟外插記憶體,硬碟和變壓器沒多大關係,
主機板上有內建記憶體比較有可能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好~

請問還在用 physical parallel port 的周邊是那個啊?

綁cpuid或bios或mac等等,不清楚
反正是高手弄過的產品
換機不容易
沒源碼沒支援,公司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拆機-也許會看到腐蝕.或是蟑螂.小蟲之類造成的問題
2.若無.接著開機測量所有電感電壓
3.對了.先將滑鼠( ...

好的謝謝提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到CPU,CPU風扇才會轉嗎?CPU風扇轉了二秒就停了,應該是有偵測到錯誤;
另外…應該買得到parallel轉usb ...

io direct access under ring3

這些都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機板壞了,你現在的狀況是開機沒畫面,
跟外插記憶體,硬碟和變壓器沒多大關係,
主機板上有內建記憶體比較有 ...

原來特種機器呀
謝謝你的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特種機器呀
謝謝你的資訊

這台確實是主機板上有內建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