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為什麼前後輪胎大小不一致?

楼主(2017-05-19):
為什麼前後輪胎大小不一致?如以下的照片,可以簡單說明是甚麼理由呢?

前後輪大小不一致

前後輪大小不一致

网友A:
為了降低載貨平台高度。

网友B:
akii大
四輪尺寸一致,出狀況備胎能換任一輪或保養四輪交換(沒有高低差,可自行工具處理)。

這是貨車,後輪二顆變四顆可增加接地面積抓地力,增加載重可降低消風或破胎行駛中傾倒風險(除非單邊同時破胎,還有超載就不用說了),

當然前後是不可對調,就算輪徑相同(因輪圈深度不同),當然圖片輪胎會較小顆,小型貨車考慮成本、齒輪減速比、動力都有差。

另載重非空重人力工具可處理,如同大型客貨連結車叫車補胎。

可至長途大型貨運行看看全聯結車(輪胎是混合式前輪有四顆,後輪最少六顆以上甚至輪胎可升起)問司機老大就會告訴你直列,並列差異性。

网友C:
這台好像是現代的小霸王~~

後軸是13"複輪.....應該是為了好上下貨吧?...小輪比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降低載貨平台高度。

感謝回覆,不過從看照片,這一台貨車的載貨平台並沒有較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好像是現代的小霸王~~

後軸是13"複輪.....應該是為了好上下貨吧?...小輪比較低 ...

看來是 KIA 的車子,沒仔細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kii大
四輪尺寸一致,出狀況備胎能換任一輪或保養四輪交換(沒有高低差,可自行工具處理)。

感謝分享知識,看來蠻有道理的!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不過從看照片,這一台貨車的載貨平台並沒有較低 !

看起來沒有比較低,但若裝跟前輪同規格輪胎,貨床肯定會比現在高,不過前後輪用哪種規格原廠設計車型時已設定好,以照片這台來說,後輪換大一點直徑應該還有空間,只是車子前後水平會跑掉,會變成前低後高。。

這種前後輪大小不一致的配置,以前中型貨車很常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不過從看照片,這一台貨車的載貨平台並沒有較低 !

後輪若果和前輪一樣大小, 載貨室內可能會有輪拱, 減少了載貨空間,
若沒輪拱, 行走顛簸爛路, 輪胎會磨擦到載貨室底部,
看樣子, 這車好像是麵包車改裝成貨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後輪若果和前輪一樣大小, 載貨室內可能會有輪拱, 減少了載貨空間,
若沒輪拱, 行走顛簸爛路, 輪胎會磨擦到 ...

答對了 !!!!!!